单片机计时和点亮灯的功能没法同时发生

楼主: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计时和点亮三个小灯的设计,现在发现计时和点亮小灯没法同时实现.
遇到的问题如下:
1.假如我把led_display程序发在while语句最后一行,会发生数码管前五位会随着小灯一起闪烁显示。
2.假如我把led_display程序发在while语句第一行,会发生数码管前五位不显示。
所以我想请教这个led_display语句应该发在哪里比较好。

下面附上程序+原理仿真图:

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pcod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七段共阴管显示定义*/

uchar seconde=0;   /*定义并初始化变量*/
uchar minite=0;
uchar hour=0;
uchar mstcnt=0;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char k );             //延时子程序
void time_pro( );          //时间处理子程序
void display( );           //显示子程序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子程序
void led_display( );           // led闪烁程序

/*****************************/
/*led灯闪烁程序*/
/****************************/
void led_display(void)
{
delay(50);           //led灯闪烁三次后熄灭
P2=0x07;       //赋初始值
delay(50);
P2=0x00;
delay(50);
P2=0x07;
delay(50);
P2=0x00;
delay(50);
P2=0x07;
delay(50);
P2=0x00;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 (uchar k)
{
uchar j;
while((k--)!=0)
   {
    for(j=0;j<125;j++)
     {;}
   }
}

/**************************/
/*时间处理子程序*/
/**************************/
void time_pro( void)
{
        if(seconde==60)                  //秒钟设为60进制
          { seconde=0;
            minite++;
           if( minite==60)              //分钟设为60进制
              { minite=0;
                hour++;
              if(hour==24)              //时钟设为24进制
                 {hour=0; }
              }
          }
}

/*****************************/
/* 显示子程序*/
/*****************************/
void display(void)
{
        P1=0xfe;
        P0=dispcode[hour/10];                 //显示小时的十位
        //delay(10);
        P1=0xfd;
        P0=(dispcode[(hour%10)])|0X80;        //显示小时的个位
        //delay(4);
        P1=0xfb;
        P0=dispcode[minite/10];               //显示分的十位
        //delay(4);
        P1=0xf7;
        P0=(dispcode[minite%10])|0X80;        //显示分的个位
       // delay(4);
        P1=0xef;
        P0=dispcode[seconde/10];             //显示秒的十位
       // delay(4);
        P1=0xdf;
        P0=dispcode[seconde%10];             //显示秒的个位
       // delay(4);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器0方式1,50ms中断一次
    {
     TH0=0x3c;
     TMOD = 0x11;
     mstcnt++;
      if(mstcnt==20)
        {
            seconde++;
            mstcnt=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1=0xff;                //初始化p1口,全设为1

    TMOD = 0x11;            //time0为定时器,方式1
    TH0=0x3c;               //预置计数初值
    TL0=0xb0;
    EA=1;
    ET0=1;
    TR0=1;
    while (1)
      {
            led_display( );         //led灯闪烁
        time_pro( );   //时间处理
        display( );    //显示时间
                }
}

网友A(2018-06-10):
因为你使用delay处理两个程序,就会产生互相干扰。你把数码管动态显示放在中断里,中断时间改为1ms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pcod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七段共阴管显示定义*/

uchar seconde=0;   /*定义并初始化变量*/
uchar minite=0;
uchar hour=0;
uint mstcnt=0;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char k );             //延时子程序
void time_pro( );          //时间处理子程序
void display( );           //显示子程序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子程序
void led_display( );           // led闪烁程序

/*****************************/
/*led灯闪烁程序*/
/****************************/
void led_display(void)
{
        delay(50);     //led灯闪烁三次后熄灭
        P2=0x07;       //赋初始值
        delay(50);
        P2=0x00;
        delay(50);
        P2=0x07;
        delay(50);
        P2=0x00;
        delay(50);
        P2=0x07;
        delay(50);
        P2=0x00;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 (uchar k)
{
        uchar j;
        while((k--)!=0)
        {
                for(j=0;j<125;j++)
                {;}
        }
}

/**************************/
/*时间处理子程序*/
/**************************/
void time_pro( void)
{
        if(seconde==60)                  //秒钟设为60进制
        {
                seconde=0;
                minite++;
                if(minite==60)              //分钟设为60进制
                {
                        minite=0;
                        hour++;
                        if(hour==24)              //时钟设为24进制
                        {
                                hour=0;
                        }
                }
        }
}

/*****************************/
/* 显示子程序*/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P0=0x00; //消隐
        switch(i)
        {
                case 0: P1=0xfe;
                                P0=dispcode[hour/10];//显示小时的十位
                                i++;
                                break;

                case 1: P1=0xfd;
                                P0=(dispcode[(hour%10)])|0X80;//显示小时的个位
                                i++;
                                break;

                case 2: P1=0xfb;
                                P0=dispcode[minite/10];//显示分的十位
                                i++;
                                break;

                case 3: P1=0xf7;
                                P0=(dispcode[minite%10])|0X80;//显示分的个位
                                i++;
                                break;

                case 4: P1=0xef;
                                P0=dispcode[seconde/10];//显示秒的十位
                                i++;
                                break;

                case 5: P1=0xdf;
                                P0=dispcode[seconde%10];//显示秒的个位
                                i=0;
                                break;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1=0xff;                //初始化p1口,全设为1
        TMOD=0x01;            //time0为定时器,方式1
        TH0=0xfc;               //预置计数初值1ms
        TL0=0x18;
        EA=1;
        ET0=1;
        TR0=1;
        while (1)
        {
                led_display( );         //led灯闪烁
                time_pro( );   //时间处理
//                display( );    //显示时间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器0方式1,50ms中断一次
{
        TH0=0xfc;               //重置计数初值1ms
        TL0=0x18;
        mstcnt++;
        if(mstcnt>=1000)
        {
                seconde++;
                mstcnt=0;
        }
        display( );    //显示时间
}

网友B:
放在中断里试试,弄个标志位,应该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使用delay处理两个程序,就会产生互相干扰。你把数码管动态显示放在中断里,中断时间改为1ms就不会互 ...

问题解决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