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该学习哪种语言才能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单片机的工作机制呢?

楼主(2018-06-10):
网上看到关于学习单片机的,开发语言可以是汇编,也可以是C语言,我应该学哪种语言才能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单片机的工作机制呢

网友A:
两个都要学吧
先从c开始
然后再汇编,能帮助更好理解

网友B:
C语言了解一下

网友C:
先汇编,然后C语言。技多不压身

网友D:
单片机编程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都可以,但是我建议用C语言比较好,如果原来有C语言的基础那学起来会更好,如果没有,也可以边学单片机边学C语言,C 语言也挺简单,只是一门工具而已,我劝你最好学会,将来肯定用得着,要不你以后也得学,你一点汇编都不会根本无所谓,但你一点C语言都不会那你将来会吃苦头。

汇编写程序代码效率高,但相对难度较大,而且很罗嗦,尤其是遇到算法方面的问题时,根本是麻烦的不得了,现在单片机的主频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完全不需要那么高效率的代码,因为有高频率的时钟,单片机的ROM也在不断的提高,足够装得下你用C语言写的任何代码,C语言的资料又多又好找,将来可移植性非常好,只需要变一个IO口写个温度传感器的程序在哪里都能用,所以我劝大家用C语言。总结上面,只要你有信心,做事能坚持到底,有不成功不放弃的强烈意志,那学个单片机来说就是件非常容 易的事。

网友E:
c语音就够了。关键在于原理的理解,以及各个接口的调用

网友F:
c语言了解下,简单

网友G:
c语言够用了,有精力可以再看看汇编。

网友H:
C语言和汇编语言

网友I:
C语言吧,C语言很容易入门

网友J:
c语言就可以

网友K:
汇编语言是底层,c是高级语言。汇编可以让你从寄存器级去理解芯片内部工作原理,c可以让你高效实现很多功能

网友L:
C语言必学

网友M:
我给你说一下我们学校的学习流程。先是C语言,然后是计算机软件基础,然后是硬件基础(汇编语言)

网友N:
建议C语言,简单上手,而且C的用处比汇编大得多。

网友M:
先学c语言后学汇编

网友O:
c语言就够了,但是如果你稍微懂点汇编会更方便你读懂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P:
学习c语言吧,这个方便。

网友Q:
当然是C语言啦   ~~~大势所趋

网友R:
c吧,基础

网友S:
c语言 c++都可以

网友T:
学习C语言更重要,学了C语言就可以使用单片机了

网友U:
C语言,一般的单片机,如51、STM32,都是C语言的

网友V:
了解单片机原理和语言好像没什么关系,430汇编搞过两年,之后都是C,个人觉的外设初始化,汇编和C没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W:
先学c语言吧

网友X:
没基础的最好先学C,简单易懂。其实单学c语言就好了

网友Y:
汇编更能理解单片机工作原理,C更方便广泛一些,建议先汇编后C

网友Z:
必须C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编程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都可以,但是我建议用C语言比较好,如果原来有C语言的基础那学起来会更好,如 ...

好好好,学习了

网友AA:
C语言和编程

网友AB:
汇编的可用行感觉没有C方便,c的话,要求的编程基础也不是很高,会基础就行,主要看懂你要做的或者要用的芯片,看原理图,看手册,看懂时序。建议学C

网友AC:
要深入理解, 肯定汇编, 但编写复杂些的程序, C会省好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