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2C5A60S2在keil和proteus里有兼容度较高的芯片吗?

楼主(2018-06-10):
        因为所学教材是60s2,所以想着找个仿真能够近似替代的,百度里大部分都是推荐89c52或者89c52,但是它两和60s2的兼容度太低了。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老师推荐款片子。

网友A:
你如果不用PWM功能其实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其实用12c吧虽然是51的不是52的
但运算速度是89c的几倍
而且12c有强推挽
89系列没有还有许许多多的寄存器都没有
如果不差几块钱的话就选择12c
而且12c里有eeprom好用

网友C:
Proteus中没有STC芯片的,只能用典型的AT89C51或AT89C52代替仿真标准的51功能,只是STC的增强功能不能仿真。
在keil软件仿真,你可以自己添加,下载STC_ISP软件有专门菜单就可以实现了。

要实现STC12C5A60S2的功能,只能做实物,别想通过仿真来实现。
只要硬件不出问题,可以在线调试的。只要保证硬件不出错就可以了,软件随便改。如果实在要仿真可以用其他的51代替,只是STC的增强功能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