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和proteus联调老是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2018-06-10):
有大神知道keil和proteus怎么联结吗,我在百度上按照步骤来还是没成功,是不是少了什么

网友A(2019-09-29):
你成功了吗?我也不行,没反应

网友A:
老弟,可以了,OPTION FOR TARGET 里的DEBUG不要选 USE SIMULATOR, 要选他后面一个就行了

网友B:
keil是正版吗 反正破解版毛病挺多的 之前调了很久

网友C:
用keil4和Proteus2018,我们实验课用到过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