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所涉及的c的内容有多少,要不要太深入

楼主(2018-06-10):
单片机所涉及的c的内容有多少,要不要太深入

网友A:
单片机现在基本都是用C语言编写的,基本的语法你都要懂才能写好一个程序。当然是学的越深入越好啦!

网友B:
基本上都可以
只要不超过ram的运算就不会跑飞
加上头文件就可以随便用
可以说只要是C的都可以编译烧录

网友C:
基本都是需要由C开始的,深入是必须的,但是可以慢慢加深。

网友D:
单片机用c和汇编控制的,个人觉得C比较好用,基础的学学,深入的再到每个项目中学习吧,需要什么再去学习什么

网友E:
不需要太深入,只需掌握与单片机c编程有关的部分。

网友F:
指针,到这就可以了

网友G:
C了解基础就可以,之后用汇编语言;当然如果用C编程,就需要深入一点了

网友H:
你自己认为够用就行

网友I:
有汇编也有c,还是要掌握多一点

网友J:
学会用C语言编程吧

网友K:
标准C的内容还是挺多的,不同的编译支持的也不全同。都是由筒入深,深的可也用筒的完成。筒的可以在实现使用上学习。要看你用哪些编译器。

网友L:
其实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过于明显,比如说头文件等等格式,只是单片机方面会结合电路板等一些实物,如果想要一些文件,联系我

网友M:
个人认为,语言是开发人员的工具而已,实际开发中个人的排查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很重要。

网友N:
基本的语法就可以了

网友O:
其实不算很多 不过C是基础 现在逐渐远离底层的话对于寄存器那些硬件要求也低下来了一点

网友P:
学c的基本就够了

网友Q:
起码到指针

网友R:
非常多,毕竟大部分代码都是用C写的

网友S:
我觉得得看你设计的产品的复杂度,越复杂越难,如果只是简单的4X4光立方的话看一下教程代码就好

网友T:
怎么说呢!个人觉得还是深一点比较好因为现在的程序基本都是C语言写的你想写一个号的程序出来当然要对这门语言了解才行啊!

网友U:
用汇编简单一点

网友V:
现在基本都是c语言,还是深入些好

网友W:
慢慢来  前期用不着太多

网友X:
基本都是需要由C开始的,深入是必须的,但是可以慢慢加深

网友X:
基本都是需要由C开始的,深入是必须的,但是可以慢慢加深  也可以要汇编的

网友Y:
不多,一点点吧

网友Z:
都是用c写的,还是深入点好

网友AA:
C是基础吧,不过到指针那里就差不多了。

网友AB:
其实一般会基本语法就可以,但是想要成为大神的话C指针和汇编都是不可缺少的。

网友AC:
个人觉得越深越好,但刚开始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AD:
了解基本语法就可以开始单片机学习了。一般都是在学单片机的过程中加深对C的学习

网友AE:
c的语法和结构得用到

网友AF:
单片机基础的内容设计的c的内容不多,但是随着单片机学习的深入,c的内容也要深入才行

网友AF:
基础的单片机内容涉及的差不多也是基础的c知识,但是随着单片机学的深入c的知识也要深入才能更好的看懂学懂单片机,算是是同时进步吧

网友AG:
单片机涉及到C语言的几乎全部内容,但未必都在同一个项目中使用,不管使用什么语言,主要的并不是语言本身困难,而是使用计算机语言建立解决问题的模型比较困难。打个比喻,你会使用中文语言,但是要使用中文写出美丽的散文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网友AH:
常用的九条语句罢了,高深的肯定要钻研的

网友AI(2019-01-31):
C有深浅,能做到用着不吃力就好.当然也要不断进步,单片机更新很快,C的难度随之加大,回避不了的事情

网友AJ:
如果你学的是单片机编程,C语言是主流语言。如果你精通C语言,做单片机编程将非常容易。
如果你单纯学习单片机,那就不需要了。
如果你想学好嵌入式,就不只C语言这么简单了。建议你,去试试嵌入式的操作系统。

网友AK:
慢慢学吧!到要用的时候不会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