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四路寻迹传感器的智能小车源码

楼主(2018-06-10):
/****************************************************************************
  硬件连接
  P1_6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P1_7 接驱动模块ENB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P3_4 P3_5 接IN1  IN2    当 P3_4=1,P3_5=0; 时左电机正转  驱动蓝色输出端OUT1 OUT2接左电机
     P3_4 P3_5 接IN1  IN2    当 P3_4=0,P3_5=1; 时左电机反转
     P3_6 P3_7 接IN3  IN4  当 P3_6=1,P3_7=0; 时右电机正转  驱动蓝色输出端OUT3 OUT4接右电机
     P3_6 P3_7 接IN3  IN4  当 P3_6=0,P3_7=1; 时右电机反转
     P1_0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P1_1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P1_2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P1_3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四路寻迹传感器有信号(白线)为0  没有信号(黑线)为1
  四路寻迹传感器电源+5V GND 取自于单片机板靠近液晶调节对比度的电源输出接口

  关于单片机电源:本店驱动模块内带LDO稳压芯片,当电池输入最低的电压6V时候可以输出稳定的5V
  分别在针脚标+5 与GND 。这个电源可以作为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电源。
****************************************************************************/
#include<AT89x51.H>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6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7    //接驱动模块ENB
    #define Left_1_led        P1_0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
#define Left_2_led        P1_1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
    #define Right_1_led       P1_2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
#define Right_2_led       P1_3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

#define Left_moto_go      {P3_4=0,P3_5=1;} //P3_4 P3_5 接IN1  IN2    当 P3_4=0,P3_5=1; 时左电机前进
#define Left_moto_back    {P3_4=1,P3_5=0;} //P3_4 P3_5 接IN1  IN2    当 P3_4=1,P3_5=0; 时左电机后退
#define Right_moto_go     {P3_6=0,P3_7=1;} //P3_6 P3_7 接IN1  IN2  当 P3_6=0,P3_7=1; 时右电机前转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3_6=1,P3_7=0;} //P3_6 P3_7 接IN1  IN2  当 P3_6=1,P3_7=0; 时右电机后退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
     void  run(void) //前进函数
{
     push_val_left  =3;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3;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Left_moto_pwm=1;
else
        Left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10)
pwm_val_left=0;
   }
   else  Left_moto_pwm=0;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Right_moto_pwm=1;
else
        Right_moto_pwm=0;
if(pwm_val_right>=10)
pwm_val_right=0;
   }
   else    Right_moto_pwm=0;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8;   //1Ms定时
  TL0=0X30;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 0XF8;    //1ms定时
  TL0= 0X30;
TR0= 1;
ET0= 1;
EA = 1;
while(1)       /*无限循环*/
{
   ru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