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注释的DS18B20测温单片机程序源码

楼主(2018-06-1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L,M;
  uchar datas[] = {0, 0, 0, 0, 0};
sbit ds=P2^2;
sbit RW = P3^6;
sbit RS = P3^5;
sbit EN = P3^4;
void delay(uchar us)
{
  while(us--);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LCD1602显示***/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0xff;
  RS = 0;
    RW=1;
  do
      {
     EN = 1;
    busy=P0;
    EN=0;
   }
   while(P0&0x80);//0x80:10000000,判断状态字的最后一位是0还是1.如果是0,则为不忙。不忙的话,则可以跳出do....while循环
}
//读状态,将液晶的状态发回给单片机
void writeCmd(uchar cmd)//写1602命令一个字节
{
    Read_busy();//判断忙
   RS = 0;
    RW=0;
    P0 = cmd;//发送状态字
    EN = 1;//数据送过去以后,1602把它读走。
    EN=0;
}
//1602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ead_busy();//判断忙不忙
    RS = 1;
    RW=0;
     P0 = date;//把数据送到数据线上
     EN = 1;
     EN=0;
}
void init()
{
    RW= 0;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c);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1);
}
/****18B20函数****/
void Init()//DS18B20初始化
{
//uchar t;
ds=1;
_nop_();//小小的延时
ds=0;
delay(75);//拉低总线499.45us;
ds=1;
//t=ds;//把ds的值赋给i,等待ds响应,如果i为1,则传回主函数中去,及检测到了DS18B20的响应
delay(20);
ds=1;//释放总线
_nop_();
//return(t);
}
uchar read_byte()//读数据
{
uchar i,j,dat;
  for(i=0;i<8;i++)
{
   ds=0;
   _nop_();
   ds=1;//释放总线
  _nop_();
  j=ds;//获取数据
  delay(10);
  ds=1;
  _nop_();
  dat=(j<<7|dat>>1);//j左移7位,dat右移。一个字节便被存进去了
    return(dat);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s=0;
  _nop_();
  ds=dat&0x01;//当dat最低位为1时。与上以后还是1.所以就满足时序图的要求了。
  delay(10);
    ds=1;//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输入
  _nop_();//释放总线要保持1us
  dat>>=1;
  }
}
void tempcod(uint t) //温度转化。。。显示温度值函数,t传递的是整形的温度值(t是传过来的温度)
{
    uchar temp;
    datas[0] = (temp / 10)+'0';//十位转ASCLL码
    datas[1] = (temp % 10)+'0';//个位转ASCLL码
   /* datas[2] = '\'';
    datas[3] = 'c';
    datas[4] = '0';//字符串结束符
  Write_data(12,1,datas[]);//表示显示在横坐标为12,纵坐标在第二行的地方。*/
}
void display()
{
writeCmd(0x46|0x80);
Write_data(datas[0]);//显示十位
  Write_data(datas[1]);//显示个位
  Write_data('.');
  Write_data(0xdf);
  Write_data('c');
}
main()
{
writeCmd(0x38);//显示设置16*2显示
  writeCmd(0x0c);//开显示
writeCmd(0x06);//地址指针加一
writeCmd(0x80);//显示的位置(地址)
writeCmd(0x01);//清屏
// Write_data(i);
//while(1);//让程序一直停在这里
while(1)
{
Init();
write_byte(0xcc);//跳过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化指令
Init();
  write_byte();//读取暂存器的值
  L=read_byte();//低八位
  M=read_byte();//高八位
  i=M;i<<=8;
  i|=L;
   i=i*0.0625*10+0.5;
display(i);
}
}

网友A(2019-11-01):
楼主  你这里面 display里怎么可以放i变量  我用你的程序 编译程序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