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通过串口USART指令控制灯的亮灭的源码

楼主(2018-06-10):
详细程序介绍stm32串口的配置使用
/*********************************************************************************************/
【*】程序简介

-工程名称:USART—USART2指令控制RGB彩灯
-实验平台: 秉火STM32 F429 开发板
-MDK版本:5.16
-ST固件库版本:1.5.1

【 !】功能简介:
串口使用,串口接收数据指令控制RGB彩色灯。。

学习目的:学会使用STM32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
         使用串口2,要分清串口2与串口1的时钟是不一样的,串口2是APB1时钟,串口1是APB2时钟。

【 !!】注意事项:
接口:板子上边沿中间的DB9接口
跳线帽:使用跳线帽连接 R1OUT<--->PD6,T1IN<--->PD5
串口波特率:115200

【 !】实验操作:
电脑端使用串口调试助手,选择电脑与STM32相连的COM口,设置为115200-E-9-1,
复位开发板,即可接收STM32串口发送给电脑的数据。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不同指令,RGB彩灯显示不同颜色。

/*********************************************************************************************/

【*】 引脚分配

LED:
RGB彩灯的三个阴极接到STM32三个引脚上,LED低电平亮。

    R<--->PH10
    G<--->PH11
    B<--->PH12

    LED4<--->PD11

串口(RS232-DB9):
MAX232的收发引脚与STM32的发收引脚相连。
    T1IN<--->PD5
    R1OUT<--->PD6

/*********************************************************************************************/

【*】 时钟

A.晶振:
-外部高速晶振:25MHz
-RTC晶振:32.768KHz

B.各总线运行时钟:
-系统时钟 = SYCCLK = AHB1 = 180MHz
-APB2 = 90MHz
-APB1 = 45MHz

C.浮点运算单元:
  不使用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5-xx-xx
  * @brief   串口使用,串口接收数据指令控制RGB彩色灯。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秉火  STM32F429 开发板
  *
  ******************************************************************************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uartDrive.h"
#include "uartProtocol.h"
#include<stdio.h>

static void Show_Message(void);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char ch;
        uint32 delay=8000000;
        int count = 0;
  uint8 *ss="dfg\n";
        uint8 buf[128];
  /* 初始化RGB彩灯 */
  LED_GPIO_Config();

  /* 初始化USART 配置模式为 115200 9-E-1 */
  /* 增加了偶校验功能,发送字符长度:8位有效数据+1位校验位 */
  /* 特别注意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位选择“8”即可 */
//  USARTx_Config();
        UART_DRIVE_Init();
  /* 打印指令输入提示信息 */
        UART_PROTOCOL_Init();
        UART_PROTOCOL_Process();
  while(1)
        {
    /* 获取字符指令 */
//    ch=getchar();
//    printf("接收到字符:%c\n",ch);
                count += 1;
    UART_DRIVE_Process();
                sprintf((char *)buf, "count:%d\n", count);

    /* 根据字符指令控制RGB彩灯颜色 */

                UART_DRIVE_AddTxArray(0x06, buf, strlen(buf));
                for(uint32 i=0; i<delay; i++);
//    switch(ch)
//    {
//      case '1':
//        LED_RED;
//      break;
//      case '2':
//        LED_GREEN;
//      break;
//      case '3':
//        LED_BLUE;
//      break;
//      case '4':
//        LED_YELLOW;
//      break;
//      case '5':
//        LED_PURPLE;
//      break;
//      case '6':
//        LED_CYAN;
//      break;
//      case '7':
//        LED_WHITE;
//      break;
//      case '8':
//        LED_RGBOFF;
//      break;
//      default:
//        /* 如果不是指定指令字符,打印提示信息 */
//        Show_Message();
//        break;
//    }
        }
}

/**
  * @brief  打印指令输入提示信息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Show_Message(void)
{
  printf("\r\n   这是一个通过串口通信指令控制RGB彩灯实验 \n");
  printf("使用  USART2  参数为:%d 9-E-1 \n",USARTx_BAUDRATE);
  printf("开发板接到指令后控制RGB彩灯颜色,指令对应如下:\n");
  printf("   指令   ------ 彩灯颜色 \n");
  printf("     1    ------    红 \n");
  printf("     2    ------    绿 \n");
  printf("     3    ------    蓝 \n");
  printf("     4    ------    黄 \n");
  printf("     5    ------    紫 \n");
  printf("     6    ------    青 \n");
  printf("     7    ------    白 \n");
  printf("     8    ------    灭 \n");
}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