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LED控制程序+设计方法解析教程+封装图与原理图

楼主(2018-06-10):
超级详细的OLED使用资料,包含stm32程序程序!原理图!还有使用详解!!
该文件夹下包含3个源码:
(适合MiniSTM32开发板)实验10 OLED显示实验.rar
(适合战舰V3和精英STM32F1开发板)实验12 OLED显示实验.rar
(适合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实验12 OLED显示实验.rar

包含三款开发板的例程,均是寄存器版本,如要库函数版本,请看开发板标准例程,里面有。

模块的使用方法见:《STM32不完全手册》、《STM32开发指南》、《STM32F4开发指南》和《STM32F429开发指南》的相关章节。
  注意,模块在使用 IIC 模式或者4线 SPI模式的时候,是不支持读操作的,所以如果你需要读操作,只能选择 6800 或者 8080 并口模式。模块默认是:8080 并口模式,大家根据自己选择的接口模式,来接线。
2.3 模块使用说明
ATK-0.96’ OLED 模块的控制器是SSD1306,支持多种接口方式,我们模块支持 4 种连接方式,这里我们介绍其中 2种常用的连接方式的使用:8080并口模式和4线 SPI模式。
2.3.1  8080并口模式
  ATK-0.96’ OLED 模块支持8位8080并口模式,总共需要 13根信号线通信,这些信号线如下:
  CS:OLED片选信号。
  WR(RW):向OLED 写入数据。
  RD:从OLED读取数据。
  D[7:0]:8位双向数据线。
  RST(RES):硬复位OLED。
  DC:命令/数据标志(0,读写命令;1,读写数据)。
  模块的8080并口读/写的过程为:先根据要写入/读取的数据的类型,设置 DC 为高(数
据)/低(命令),然后拉低片选,选中SSD1306,接着我们根据是读数据,还是要写数据置
RD/WR为低,然后:
在RD的上升沿, 使数据锁存到数据线(D[7:0])上;
  在WR 的上升沿,使数据写入到 SSD1306里面;
SSD1306的8080并口写时序如图2.3.1.1所示:

网友A(2020-05-02):
我也想要看看,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