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中有什么好办法取代delay延时?

楼主(2018-06-10):
在单片机的编程中 有什么好办法取代delay延时?不用中断,麻烦大神给写个例子,,,学习一下

网友A:
定时器,用定时器或单片机小精灵

网友B:
延时就是让cpu做无用功 根据需要延时的时间 长的还是delay好用 短的us级就 _nop_(); i++; while(i--);等等。总之能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C:
等你革新单片机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中断,在中断函数中不断扫面你按键状态的变化,希望可以给你思路

网友E:
使用非阻塞的方式编写代码,逻辑比较麻烦点。

网友F:
调用_nop_()空函数,但要添加#include "intrins.h" 头文件

网友G:
用计数法延时,示例如下,闪烁灯。
#include <AT89X52.H>
sbit LED=P1^0;
unsigned int count;

void main()
{
        LED=0;
        while(1)
        {
                count++;
                if(count>=30000)
                {
                        count=0;
                        LED=~LED;
                }
        }
}

网友H:
简单应用定时器

网友I:
定义静态变量,用计数的方式,好过延时死等

网友J:
用定时器+软件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