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是我从网上下载的,因为它是用普通51单片机的,但我用的STC12C5A60S2,所以改了延时能用了,但是现在按键调整时间不管用,有没有大神帮我看一下问题出在哪。

楼主:
- #include<stc12c5a60s2.h>
-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SoundSpace 3/4
-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day,month,year,cen,week; //秒,分,小时,公历日期,月份,年份,世纪,星期
- unsigned char LunarMonth,LunarDay,LunarYear; //阴历日期,月份,年份
- bit c_moon; //大小月标志位
- bit cenbit=0; //世纪标志,为1,则表示20世纪,为0,则表示21世纪
- bit w; //调时状态标志位
- unsigned char next;
- /**********定义LCD12864的数据线和相关函数*************/
- sbit LCD_RS=P1^1; //模式位,低电平输入指令,高电平输入数据
- sbit LCD_RW=P1^0; //读写位,低电平读,高电平写
- sbit LCD_E=P4^2; //LCD12864使能位,低电平无效,高电平使能
- //sbit PSB=P1^4;
- #define Busy 0x80
- #define LCD_Data P0 //LCD12864的8位数据总线,单片机的P0端口
-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给LCD12864写数据
-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 //给LCD12864写指令
- void LCDInit(void); //LCD12864初始化
- void LCDClear(void); //LCD12864清屏
- void CheckBusy(void); //忙检测
- void LCDSendWord(unsigned char *p);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LCDTestWord(bit i,unsigned char word);
- void DisplaySec(void); //在LCD上显示秒钟
- void DisplayMin(void); //在LCD上显示分钟
- void DisplayHour(void); //在LCD上显示小时
- void DisplayDay(void); //在LCD上显示日期
- void DisplayYear(void); //在LCD上显示年份
- void DisplayMonth(void); //在LCD上显示月份
- void DisplayWeek(void); //在LCD上显示星期
- void Holidays(void); //在LCD上显示节日
- /*********定义时间芯片DS1302的数据线及相关函数***********/
- sbit DS1302_CLK=P2^5; //DS1302的时钟信号线
- sbit DS1302_IO=P2^6; //DS1302的数据端口线
- sbit DS1302_RST=P2^7; //DS1302的片选信号线
- void WriteDs1302byte(unsigned char temp); //给DS1302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给DS1302写入时间,先确定地址,再确定要写入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读取DS1302的数据
- void InitDS1302();
- /**********定义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数据线和相关函数*************/
- sbit DS18B20=P4^4; //DS18B20的数据线
- int temp;
- void DS18B20Init(void);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int GetTemp(void);
- void Temp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empRead(void);
- bit TempReadBit(void);
- void delayb(unsigned int count);
- void TempChange(void);
- void Conversion(bit cen_m,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 bit GetMoonDay(unsigned char month_p,unsigned int TableAddr);
- void DisplayShengXiao(void);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a);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定义开关按键,及蜂鸣器的数据线************/
- sbit SetKey=P1^4; //按键功能:设置
- sbit SureKey=P1^5; //按键功能:确认
- sbit PlusKey=P1^6; //按键功能:加
- sbit ReduceKey=P1^7; //按键功能:减
- void Key(void);
- #define Fosc 24000000 //定义晶振频率24000000HZ
- #define jiepai 3/4 //定义普通音符演奏的长度分率,每4分音符间隔
- sbit Speaker=P3^0; //定义输出管脚
- unsigned int code FreTab[12]={262,277,294,311,330,349,369,392,415,440,466,494}; //C调歌曲12个半音的频率
- unsigned char code PositTab[7]={0,2,4,5,7,9,11}; //1~7在频率表中的位置
- unsigned char code LengthTab[7]={1,2,4,8,16,32,64};
- unsigned char SoundTempTH0,SoundTempTL0; //音符定时器初值暂存
- unsigned char SoundTempTH1,SoundTempTL1; //音长定时器初值暂存
- void SpeakerDiDi(void);
- void SpeakerDiDi(void)
- {
- unsigned char i; //整点报时延时
- for(i=0;i<3;i++)
- {
- Speaker=0;
- DelayMs(800);
- Speaker=1;
- DelayMs(800);
- }
- DelayMs(4000);
- for(i=0;i<3;i++)
- {
- Speaker=0;
- DelayMs(800);
- Speaker=1;
- DelayMs(800);
- }
- DelayMs(4000);
- for(i=0;i<2;i++)
- {
- Speaker=0;
- DelayMs(4000);
- Speaker=1;
- DelayMs(1000);
- }
- }
- void InitialSound(void)
- {
- Speaker=1;
- SoundTempTH1=(65535-(1/1200)*Fosc)/256; //计算TL1应装入的初值 (10ms的初装值)
- SoundTempTL1=(65535-(1/1200)*Fosc)%256; //计算TH1应装入的初值
- TH1=SoundTempTH1; //装入初值
- TL1=SoundTempTL1;
- TMOD|=0x11; //定时器1、2都工作在定时器模式,工作方式1
- ET0=1; //定时器0开中断
- ET1=0; //定时器1关中断
- TR0=0; //不启动定时器
- TR1=0; //不启动定时器
- EA=1; //开启CPU中断
- void Speakertimer(void) interrupt 1 //音符发生中断
- Speaker=!Speaker; //取反
- TH0=SoundTempTH0; //定时器0重新装初值
- TL0=SoundTempTL0;
- }
- void PlayMusic(unsigned char *SoundName,unsigned char diaohao,unsigned shengjiang,unsigned int Speed)
- //SoundName为演奏歌曲歌名 diaohao是指乐曲升多少个半音演奏
- //shengjiang 1:降八度, 2:不升不降, 3:升八度; Speed歌曲演奏速度
- unsigned int NewFreTab[12]; //新的频率表
- unsigned char i,j;
- unsigned int Point,yinfuchang,yipai,LDiv1,LDiv2,sifenyifu,CurrentFre,TempCounter,SoundLength;
- //Point 指针索引值 LDiv 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yipai 1分音符的长度(几个10ms)即一个节拍
- //sifenyifu 4分音符的长度 CurrentFre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SoundLength歌曲长度 TempCounter计算计数器初值
- unsigned char yindiao,length,yinfu,shengban,gaodi,SLen,leixing,fudian;
- //yindiao音调 length音长 yinfu音符 gaodi高低音 shengban是否升半 leixing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 for(i=0;i<12;i++) // 根据调号及升降八度来生成新的频率表
- {
- j=i+diaohao;
- if(j>11)
- {
- j=j-12;
- NewFreTab[i]=FreTab[j]*2; //频率翻倍速
- else
- NewFreTab[i]=FreTab[j];
- if(shengjiang==1) NewFreTab[i]>>=2; //如果是降调 则频率除以2
- else if(shengjiang==3) NewFreTab[i]<<=2; //如果是升调 则频率翻倍速
- SoundLength=0;
- while(SoundName[SoundLength]!=0x00) //计算歌曲长度 以0X00结尾
- {
- SoundLength+=2;
- }
- Point=0;
- yindiao=SoundName[Point]; //第一个字节为音符音调
- length=SoundName[Point+1]; //第二个字节为音符时值
- yipai=12000/Speed; //算出一个节拍的长度(单位是10ms)
- sifenyifu=yipai/4; //算出4分音符的长度
- sifenyifu=sifenyifu-sifenyifu*jiepai; //普通音最长间隔标准
- TR0=0;
- TR1=1; //启动定时器1
- while(Point<SoundLength)
- yinfu=yindiao%10; //个位,1--7七个音符
- gaodi=yindiao/10%10; //十位,高低音
- shengban=yindiao/100; //百位,是否升半
- CurrentFre=NewFreTab[PositTab[yinfu-1]+shengban];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 if(yinfu!=0)
- if (gaodi==1) CurrentFre>>=2; //低音,频率除以2
- if (gaodi==3) CurrentFre<<=2; //高音, 频率翻倍速
- TempCounter=65536-(50000/CurrentFre)*10/(24000000/Fosc);//计算计数器初值
- SoundTempTH0=TempCounter/256;
- SoundTempTL0=TempCounter%256;
- TH0=SoundTempTH0;
- TL0=SoundTempTL0+12; //加12是对中断延时的补偿
- SLen=LengthTab[length%10]; //算出是几分音符
- leixing=length/10%10; //算出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 fudian=length/100;
- yinfuchang=yipai/SLen; //算出连音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 if (fudian==1)
- yinfuchang=yinfuchang+yinfuchang/2;
- if(leixing!=1)
- if(leixing==0) //算出普通音符的演奏长度
- if (SLen<=4)
- LDiv1=yinfuchang-sifenyifu;
- else
- LDiv1=yinfuchang*jiepai;
- else
- LDiv1=yinfuchang/2; //算出顿音的演奏长度
- else
- LDiv1=yinfuchang;
- if(yinfu==0) LDiv1=0;
- LDiv2=yinfuchang-LDiv1; //算出不发音的长度
- if (yinfu!=0)
- {
- TR0=1;
- for(i=LDiv1;i>0;i--) //发规定长度的音
- {
- while(TF1==0);
- TH1=SoundTempTH1;
- TL1=SoundTempTL1;
- TF1=0;
- }
- }
- if(LDiv2!=0)
- {
- TR0=0; Speaker=0;
- for(i=LDiv2;i>0;i--) //音符间的间隔
- {
- while(TF1==0);
- TH1=SoundTempTH1;
- TL1=SoundTempTL1;
- TF1=0;
- }
- }
- Point+=2;
- yindiao=SoundName[Point];
- length=SoundName[Point+1];
- }
- Speaker=1;
- }
- //**************************************************************************
- unsigned char code HappyBirthday[]=
- {//生日歌
-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9,0x02, 0x1F,0x02,
- 0x1B,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9,0x02,
- 0x20,0x02, 0x1F,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23,0x02,
- 0x21,0x02, 0x1F,0x02, 0x1B,0x0C, 0x1A,0x15, 0x22,0x03,
...
- 0x00,0x00
- };
- unsigned char code Butterfly[]=
- {
-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 0x10,0x0E, 0x15,0x04, 0x0F,0x01, 0x17,0x03, 0x16,0x03,
...
- 0x10,0x03, 0x15,0x00, 0x00,0x00
- };
- /*音乐歌谱每个音符由两个字节表示,第一个字节表示音高,第二个字节表示音长
- 音高由三位数字组成:个位是表示 1~7 这七个音符
- 十位是表示音符所在的音区:1-低音,2-中音,3-高音;百位表示这个音符是否要升半音: 0-不升,1-升半音。
- 音长最多由三位数字组成:
- 个位表示音符的时值,其对应关系是:
- 数值(n): |0 |1 |2 |3 | 4 | 5 | 6 |
- 几分音符: |1 |2 |4 |8 |16 |32 |64
- 十位表示音符的演奏效果 (0-2): 0-普通,1-连音,2-顿音 百位是符点位: 0-无符点,1-有符点
- 阳历对应的阴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 格式第一字节BIT7-4位表示闰月月份,为0,则无闰月,BIT3-0对应阴历第1-4月的大小,
- 第二字节BIT7-0对应阴历第5-12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表示阴历第13月大小
- 月分对应的位为1,表示农历月大(30天)为0表示小(29天)
- 第三字节BIT6-5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表示春节公历日期
- */
- code unsigned char YearCode[597]=
- 0x04,0xAe,0x53, //1901 0
- 0x0A,0x57,0x48, //1902 3
- 0x55,0x26,0xBd, //1903 6
- 0x0d,0x26,0x50, //1904 9
- 0x0d,0x95,0x44, //1905 12
- 0x46,0xAA,0xB9, //1906 15
- 0x05,0x6A,0x4d, //1907 18
- 0x09,0xAd,0x42, //1908 21
- 0x24,0xAe,0xB6, //1909
- 0x04,0xAe,0x4A, //1910
- 0x6A,0x4d,0xBe, //1911
- 0x0A,0x4d,0x52, //1912
- 0x0d,0x25,0x46, //1913
- 0x5d,0x52,0xBA, //1914
- 0x0B,0x54,0x4e, //1915
- 0x0d,0x6A,0x43, //1916
- 0x29,0x6d,0x37, //1917
- 0x09,0x5B,0x4B, //1918
- 0x74,0x9B,0xC1, //1919
- 0x04,0x97,0x54, //1920
- 0x0A,0x4B,0x48, //1921
- 0x5B,0x25,0xBC, //1922
- 0x06,0xA5,0x50, //1923
- 0x06,0xd4,0x45, //1924
- 0x4A,0xdA,0xB8, //1925
- 0x02,0xB6,0x4d, //1926
- 0x09,0x57,0x42, //1927
- 0x24,0x97,0xB7, //1928
- 0x04,0x97,0x4A, //1929
- 0x66,0x4B,0x3e, //1930
- 0x0d,0x4A,0x51, //1931
- 0x0e,0xA5,0x46, //1932
- 0x56,0xd4,0xBA, //1933
- 0x05,0xAd,0x4e, //1934
- 0x02,0xB6,0x44, //1935
- 0x39,0x37,0x38, //1936
- 0x09,0x2e,0x4B, //1937
- 0x7C,0x96,0xBf, //1938
- 0x0C,0x95,0x53, //1939
- 0x0d,0x4A,0x48, //1940
- 0x6d,0xA5,0x3B, //1941
- 0x0B,0x55,0x4f, //1942
- 0x05,0x6A,0x45, //1943
- 0x4A,0xAd,0xB9, //1944
- 0x02,0x5d,0x4d, //1945
- 0x09,0x2d,0x42, //1946
- 0x2C,0x95,0xB6, //1947
- 0x0A,0x95,0x4A, //1948
- 0x7B,0x4A,0xBd, //1949
- 0x06,0xCA,0x51, //1950
- 0x0B,0x55,0x46, //1951
- 0x55,0x5A,0xBB, //1952
- 0x04,0xdA,0x4e, //1953
- 0x0A,0x5B,0x43, //1954
- 0x35,0x2B,0xB8, //1955
- 0x05,0x2B,0x4C, //1956
- 0x8A,0x95,0x3f, //1957
- 0x0e,0x95,0x52, //1958
- 0x06,0xAA,0x48, //1959
- 0x7A,0xd5,0x3C, //1960
- 0x0A,0xB5,0x4f, //1961
- 0x04,0xB6,0x45, //1962
- 0x4A,0x57,0x39, //1963
- 0x0A,0x57,0x4d, //1964
- 0x05,0x26,0x42, //1965
- 0x3e,0x93,0x35, //1966
- 0x0d,0x95,0x49, //1967
- 0x75,0xAA,0xBe, //1968
- 0x05,0x6A,0x51, //1969
- 0x09,0x6d,0x46, //1970
- 0x54,0xAe,0xBB, //1971
- 0x04,0xAd,0x4f, //1972
- 0x0A,0x4d,0x43, //1973
- 0x4d,0x26,0xB7, //1974
- 0x0d,0x25,0x4B, //1975
- 0x8d,0x52,0xBf, //1976
- 0x0B,0x54,0x52, //1977
- 0x0B,0x6A,0x47, //1978
- 0x69,0x6d,0x3C, //1979
- 0x09,0x5B,0x50, //1980
- 0x04,0x9B,0x45, //1981
- 0x4A,0x4B,0xB9, //1982
- 0x0A,0x4B,0x4d, //1983
- 0xAB,0x25,0xC2, //1984
- 0x06,0xA5,0x54, //1985
- 0x06,0xd4,0x49, //1986
- 0x6A,0xdA,0x3d, //1987
- 0x0A,0xB6,0x51, //1988
- 0x09,0x37,0x46, //1989
- 0x54,0x97,0xBB, //1990
- 0x04,0x97,0x4f, //1991
- 0x06,0x4B,0x44, //1992
- 0x36,0xA5,0x37, //1993
- 0x0e,0xA5,0x4A, //1994
- 0x86,0xB2,0xBf, //1995
- 0x05,0xAC,0x53, //1996
- 0x0A,0xB6,0x47, //1997
- 0x59,0x36,0xBC, //1998
- 0x09,0x2e,0x50, //1999 294
- 0x0C,0x96,0x45, //2000 297
- 0x4d,0x4A,0xB8, //2001 300
- 0x0d,0x4A,0x4C, //2002 303
- 0x0d,0xA5,0x41, //2003 306
- 0x25,0xAA,0xB6, //2004 309
- 0x05,0x6A,0x49, //2005 312
- 0x7A,0xAd,0xBd, //2006 315
- 0x02,0x5d,0x52, //2007 318
- 0x09,0x2d,0x47, //2008 321
- 0x5C,0x95,0xBA, //2009 324
- 0x0A,0x95,0x4e, //2010 327
- 0x0B,0x4A,0x43, //2011
- 0x4B,0x55,0x37, //2012
- 0x0A,0xd5,0x4A, //2013
- 0x95,0x5A,0xBf, //2014
- 0x04,0xBA,0x53, //2015
- 0x0A,0x5B,0x48, //2016
- 0x65,0x2B,0xBC, //2017
- 0x05,0x2B,0x50, //2018
- 0x0A,0x93,0x45, //2019
- 0x47,0x4A,0xB9, //2020
- 0x06,0xAA,0x4C, //2021
- 0x0A,0xd5,0x41, //2022
- 0x24,0xdA,0xB6, //2023
- 0x04,0xB6,0x4A, //2024
- 0x69,0x57,0x3d, //2025
- 0x0A,0x4e,0x51, //2026
- 0x0d,0x26,0x46, //2027
- 0x5e,0x93,0x3A, //2028
- 0x0d,0x53,0x4d, //2029
- 0x05,0xAA,0x43, //2030
- 0x36,0xB5,0x37, //2031
- 0x09,0x6d,0x4B, //2032
- 0xB4,0xAe,0xBf, //2033
- 0x04,0xAd,0x53, //2034
- 0x0A,0x4d,0x48, //2035
- 0x6d,0x25,0xBC, //2036
- 0x0d,0x25,0x4f, //2037
- 0x0d,0x52,0x44, //2038
- 0x5d,0xAA,0x38, //2039
- 0x0B,0x5A,0x4C, //2040
- 0x05,0x6d,0x41, //2041
- 0x24,0xAd,0xB6, //2042
- 0x04,0x9B,0x4A, //2043
- 0x7A,0x4B,0xBe, //2044
- 0x0A,0x4B,0x51, //2045
- 0x0A,0xA5,0x46, //2046
- 0x5B,0x52,0xBA, //2047
- 0x06,0xd2,0x4e, //2048
- 0x0A,0xdA,0x42, //2049
- 0x35,0x5B,0x37, //2050
- 0x09,0x37,0x4B, //2051
- 0x84,0x97,0xC1, //2052
- 0x04,0x97,0x53, //2053
- 0x06,0x4B,0x48, //2054
- 0x66,0xA5,0x3C, //2055
- 0x0e,0xA5,0x4f, //2056
- 0x06,0xB2,0x44, //2057
- 0x4A,0xB6,0x38, //2058
- 0x0A,0xAe,0x4C, //2059
- 0x09,0x2e,0x42, //2060
- 0x3C,0x97,0x35, //2061
- 0x0C,0x96,0x49, //2062
- 0x7d,0x4A,0xBd, //2063
- 0x0d,0x4A,0x51, //2064
- 0x0d,0xA5,0x45, //2065
- 0x55,0xAA,0xBA, //2066
- 0x05,0x6A,0x4e, //2067
- 0x0A,0x6d,0x43, //2068
- 0x45,0x2e,0xB7, //2069
- 0x05,0x2d,0x4B, //2070
- 0x8A,0x95,0xBf, //2071
- 0x0A,0x95,0x53, //2072
- 0x0B,0x4A,0x47, //2073
- 0x6B,0x55,0x3B, //2074
- 0x0A,0xd5,0x4f, //2075
- 0x05,0x5A,0x45, //2076
- 0x4A,0x5d,0x38, //2077
- 0x0A,0x5B,0x4C, //2078
- 0x05,0x2B,0x42, //2079
- 0x3A,0x93,0xB6, //2080
- 0x06,0x93,0x49, //2081
- 0x77,0x29,0xBd, //2082
- 0x06,0xAA,0x51, //2083
- 0x0A,0xd5,0x46, //2084
- 0x54,0xdA,0xBA, //2085
- 0x04,0xB6,0x4e, //2086
- 0x0A,0x57,0x43, //2087
- 0x45,0x27,0x38, //2088
- 0x0d,0x26,0x4A, //2089
- 0x8e,0x93,0x3e, //2090
- 0x0d,0x52,0x52, //2091
- 0x0d,0xAA,0x47, //2092
- 0x66,0xB5,0x3B, //2093
- 0x05,0x6d,0x4f, //2094
- 0x04,0xAe,0x45, //2095
- 0x4A,0x4e,0xB9, //2096
- 0x0A,0x4d,0x4C, //2097
- 0x0d,0x15,0x41, //2098
- 0x2d,0x92,0xB5, //2099
- };
- /******************忙检测函数***************/
- void CheckBusy(void)
- {
- LCD_RS=0;
- LCD_RW=1;
- LCD_E=1;
- LCD_Data=0xff;
- while((LCD_Data&0x80)==0x80);
- LCD_E=0;
- }
- /**********************给LCD写入数据*****************/
-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 {
- CheckBusy(); //检测忙
- LCD_RS = 1; //RS为高电平,DB7----DB0为数据
- LCD_RW = 0; //RW为低电平,E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则是把DB7----DB0的数据写到DR或者IR
- LCD_E = 1;
- LCD_Data = WDLCD; //传送数据WDLCD
- Delay(40);
- LCD_E = 0; //E从 高电平 到 低电平
- Delay(40);
- }
- /******************给LCD写入指令**********************/
-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CheckBusy(); //检测忙
- LCD_RS = 0; //RS为低,DB7----DB0为指令
- LCD_RW = 0; //RW为低,E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则是把DB7----DB0的数据写到DR或者IR
- LCD_E = 1;
- LCD_Data = WCLCD; //传送数据
- Delay(40);
- LCD_E = 0; //E从 高电平到低电平
- Delay(40);
- }
- /***************LCD初始化******************/
- void LCDInit(void)
- {
- WriteCommandLCD(0x30);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 WriteCommandLCD(0x01); //显示清屏
- WriteCommandLCD(0x06);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 WriteCommandLCD(0x0C); // 显示开,无游标,不反白
- }
- /********************清屏***************************/
- void LCDClear(void)
- {
- WriteCommandLCD(0x01); //显示清屏
- WriteCommandLCD(0x34);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 WriteCommandLCD(0x30);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 /*****************************************/
- void LCDSendWord(unsigned char *p)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串,
- {
- while(*p>0) //比如void LCDSendWord('你好');就是让LCD显示"你好"
- {
- WriteDataLCD(*p);
- p++;
- }
- }
- /************写数据或者指令***************/
- void LCDTestWord(bit i,unsigned char word)
- {
- if(i==0)
- {
- WriteCommandLCD(word); //i=0;则写入指令
- else
- WriteDataLCD(word); //i=1;则写入数据
- void DisplayYear(void) //往LCD上填写 年 数据
- year=ReadDs1302(0x8d); //从1302的0X8D处读出年数据
- LCDTestWord(0,0x81); //写指令 0X81 在第一行第二个字符位置显示 年 数据
- LCDTestWord(1,(year/16)+0x30); //写数据
- LCDTestWord(1,year%16+0x30); //写数据
- LCDTestWord(0,0x82); //写指令 第一行第三个字符位置
- LCDSendWord("年"); //显示 年 LCD DDRAM第一行地址为80-87,第二行为90-97,第三行为88-8F,第四行为98-9F
- DisplayShengXiao();
- void DisplayMonth(void) //往LCD上填写 月 数据
- month=ReadDs1302(0x89); //从1302中读取月份数据
- LCDTestWord(0,0x83); //写命令
- if(month/16!=0)
- LCDTestWord(1,(month/16)+0x30);//写数据
- else
- LCDTestWord(1,0x20); //写数据
- LCDTestWord(1,month%16+0x30); //写数据
- LCDTestWord(0,0x84); //写指令
- LCDSendWord("月"); //显示 月
- DisplayShengXiao();
- void DisplayWeek(void) //往LCD上填写 星期 数据
- week=(ReadDs1302(0x8b))%16; //从1302中读取星期数据
- LCDTestWord(0,0x90);
- LCDSendWord("星期");
- LCDTestWord(0,0x92);
- if(week==7) {LCDSendWord("日");}
- if(week==6) {LCDSendWord("六");}
- if(week==5) {LCDSendWord("五");}
- if(week==4) {LCDSendWord("四");}
- if(week==3) {LCDSendWord("三");}
- if(week==2) {LCDSendWord("二");}
- if(week==1) {LCDSendWord("一");} //显示星期一到星期日
- void DisplayDay(void) //往LCD上填写 日期 数据
- day=ReadDs1302(0x87); //从1302中读取日期数据
- LCDTestWord(0,0x85);
- if(day/16!=0)
- { LCDTestWord(1,(day/16)+0x30); }
- else
- { LCDTestWord(1,0x20);}
- LCDTestWord(1,day%16+0x30);
- LCDTestWord(0,0x86);
- LCDSendWord("日☆");
- DisplayShengXiao();
- void DisplayHour(void) //往LCD上填写 小时数据
- {
- hour=ReadDs1302(0x85);
- LCDTestWord(0,0x88);
- LCDTestWord(1,(hour/16)+0x30);
- LCDTestWord(1,hour%16+0x30);
- }
- void DisplayMin(void) //往LCD上填写分钟 数据
- {
- min=ReadDs1302(0x83);
- LCDTestWord(0,0x89);
- LCDTestWord(1,0x3a);
- LCDTestWord(1,(min/16)+0x30);
- LCDTestWord(1,min%16+0x30);
- LCDTestWord(1,0x3a);
- }
- void DisplaySec(void) //住LCD上填写 秒钟 和温度 数据
- {
- unsigned char i=0;
- unsigned int a=0,b=0,c=0;
- sec=ReadDs1302(0x81);
- LCDTestWord(0,0x8b);
- LCDTestWord(1,(sec/16)+0x30);
- LCDTestWord(1,sec%16+0x30);
- }
- void DisplayTemp(void)
- {
-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a,b,c;
- WriteCommandLCD(0x8c);
- LCDTestWord(0,0x8d);
- TempChange();
- i=GetTemp();
- a=i/100;
- LCDTestWord(1,a+0x30);
- b=i/10-a*10;
- LCDTestWord(1,b+0x30);
- LCDTestWord(1,0x2e);
- c=i-a*100-b*10;
- LCDTestWord(1,c+0x30);
- LCDSendWord("℃");
- }
- /***************************写入操作*********************/
- void WriteDs1302Byte(unsigned char temp)
- {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DS1302_CLK=0;
- DS1302_IO=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 temp>>=1; //右移一位
- DS1302_CLK=1;
- }
- }
- /***********************************写入数据*****************************/
- void Write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先写地址,再写数据
- {
- DS1302_RST=0;
- _nop_();
- DS1302_CLK=0;
- _nop_();
- DS1302_RST=1;
- _nop_(); //启动
- WriteDs1302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 WriteDs1302Byte(dat); //发送数据
- DS1302_RST=0; //恢复
- /****************************************************************************/
-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先送地址,再读数据
- {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 DS1302_RST=0;
- _nop_();
- DS1302_CLK=0;
- _nop_();
- DS1302_RST=1;
- _nop_();
- WriteDs1302Byte(address); //送地址函数
-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
- DS1302_CLK=1;
- _nop_();
- if(DS1302_IO)
-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 DS1302_CLK=0;
- temp>>=1; //右移一位
- }
- DS1302_RST=0;
- _nop_();
- DS1302_CLK=1;
- DS1302_IO=0;
- return (temp); //返回
- /*****************DS1302初始化********************/
- void InitDS1302() //DS1302中秒,分,时,日期,月份,星期,年的地址分别是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 { /* //初始化写入的时间是2010年4月1日15点整,星期六
- WriteDs1302(0x8e,0x00); //控制命令,WP位为0,允许写操作 控制位地址是0x8e
- DelayMs(5);
- WriteDs1302(0x8c,0x18); //写入年份15年
- DelayMs(5);
- WriteDs1302(0x8a,0x04); //写入星期7
- DelayMs(5);
- WriteDs1302(0x88,0x05); //定入月分 8月
- DelayMs(5);
- WriteDs1302(0x86,0x31); //写入日期 10日
- DelayMs(5);
- WriteDs1302(0x84,0x05); //写入小时 0点
- DelayMs(5);
- WriteDs1302(0x82,0x09); //写入分钟 38分
- DelayMs(5);
- WriteDs1302(0x80,0x12); //写入秒 40秒
- DelayMs(5); */
- WriteDs1302(0x8e,0x80); //控制命令,WP为1,禁止写操作
- /*************************************************************************/
- void delayb(unsigned int count) //delay
- {
- unsigned char i;
- while(count)
- {
- i=200;
- while(i>0)
- i--;
- count--;
- }
- }
- void DS18B20Init(void) //DS18B20初始化
- {
- unsigned int i;
- DS18B20=0;
- i=103*8;
- while(i>0)i--;
- DS18B20=1;
- i=103;
- while(i>0)i--;
- }
- bit TempReadBit(void) // 读一位
- {
- unsigned int i;
- bit dat;
- DS18B20=0;i++; //小延时一下
- DS18B20=1;i++;i++;
- dat=DS18B20;
- i=32;while(i>0)i--;
- return (dat);
- }
- unsigned char TempRead(void) //读一个字节
- {
- unsigned char i,j,dat;
- dat=0;
- for(i=1;i<=8;i++)
- {
- j=TempReadBit();
-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将一个字节数据返回
- void Temp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里
-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 bit testb;
- for(j=1;j<=8;j++)
- {
- testb=dat&0x01;
- dat=dat>>1;
- if(testb) // 写1部分
- {
- DS18B20=0;
- i++;i++;
- DS18B20=1;
- i=32;while(i>0)i--;
- }
- else
- DS18B20=0; //写0部分
- i=32;while(i>0)i--;
- DS18B20=1;
- i++;i++;
- }
- }
- }
- void TempChange(void)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DS18B20Init(); //初始化DS18B20
- delayb(8); //延时
- TempWriteByte(0xcc); // 跳过序列号命令
- TempWriteByte(0x44);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int GetTemp() //获得温度
- {
- float tt;
- unsigned char a,b;
- DS18B20Init();
- delayb(1);
- TempWriteByte(0xcc);
- Temp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数据命令
- a=TempRead();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 b=TempRead();
- temp=b;
- temp<<=8;
- temp=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 tt=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 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 temp=tt*1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 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
- code unsigned char DayCode1[9]={0x0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 code unsigned int DayCode2[3]={0x111,0x130,0x14e};
-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为了减少运算,用了两个表 DayCode1[9],DayCode2[3]
- //如果公历月在九月或前,天数会少于0xff,用表DayCode1[9],在九月后,天数大于0xff,用表DayCode2[3]
- //如输入公历日为8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Code1[8-1]+10-1,如输入公历日为11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Code2[11-10]+10-1
- /*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为小返回0*/
- bit GetMoonDay(unsigned char LunarMonth,unsigned int TableAddr)
- {
- unsigned char temp;
- switch (LunarMonth) //LunarMonth指向农历月份
- {
- case 1: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8; //1月,对应年份表里第一字节的BIT3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
- case 2: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4; //2月,对应年份表里第一字节的BIT2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
- case 3: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2; //3月,对应第一字节的BIT1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
- case 4: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1; //1月,对应第一字节的BIT0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 else return(1);
- }
- case 5: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80; //5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7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 else return(1);
- }
- case 6: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40; //6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6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 else return(1);
- }
- case 7: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20; //7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5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 else return(1);
- }
- case 8: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10; //8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4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 else return(1);
- }
- case 9: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8; //9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3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 else return(1);
- }
- case 10: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4; //10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2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 else return(1);
- }
- case 11: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2; //11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1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 else return(1);
- }
- case 12: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1; //12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0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 else return(1);
- }
- case 13:
- {
- temp=YearCode[TableAddr+2]&0x80; //13月,对应第三字节的BIT7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 if (temp==0) return(0);
- else return(1);
- }
- }
- return 0xff;
- }
- void Conversion(bit cenbit,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 //cenbit=0为21世纪,cenbit=1为20世纪,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P;//temp3,temp4分别表示春节距元旦的天数,公历日离元旦的天数
- unsigned int temp4,TableAddr;
- bit flag2,flag_y;
-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高位
- temp2=year%16; //低位
- year=temp1*10+temp2; //把 年 数据 转换成16进制
- temp1=month/16; //月份 高位
- temp2=month%16; //月份 低位
- month=temp1*10+temp2; //把 月 数据 转换成16进制
- temp1=day/16; //日期 高位
- temp2=day%16; //日期 低位
- day=temp1*10+temp2; //把 日 数据 转换成16进制
- if(cenbit==0) //如果是21世纪
- TableAddr=(year+0x64-1)*0x03; //定位数据表地址 year对应的年份表中的地址是(year+99)*3 如2010年 其地址是327
- LCDTestWord(0,0x80);
- LCDSendWord("20");
- }
- else //如果是20世纪
- TableAddr=(year-1)*0x03; //定位数据表地址 year对应的年份表中的地址是(year-1)*3 如1901年 其地址是3
- LCDTestWord(0,0x80);
- LCDSendWord("19");
- }
- temp1=YearCode[TableAddr+2]&0x60;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年份表中第三字节BIT6-5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
- temp1=_cror_(temp1,5); //循环右移5位,得到 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 temp2=YearCode[Table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年份表中第三字节BIT4-0表示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 if(temp1==0x01)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 temp3=temp2-1; //假如春节在公历1月,则元旦离春节的天数为 temp2-1 天
- else
- temp3=temp2+0x1f-1; //假如春节在公历2月,则无理离春节的天数为 temp2+0x1f-1 天
- if (month<10)
- temp4=DayCode1[month-1]+day-1; //0到8月某日距元旦的天数
- else
- temp4=DayCode2[month-10]+day-1; //9月开始的某一天距元旦的天数
- if ((month>0x02)&&(year%0x04==0))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 temp4+=1;
- //计算机出公历日距元旦的天数和春节距元旦的天数,则是为了比较公历日是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 //如果temp3>temp4 则 公历日在春节之前
- if (temp4>=temp3)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 temp4-=temp3; //公历日离春节的天数 因为公历日在春节后 所以为temp4-temp3
- month=0x01;
- MonthP=0x01; //LunarMonth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LunarMonth指向首月
-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 flag_y=0;
- if(flag2==0) //GetMoonDay()函数返回的是0
- {temp1=0x1d;} //小月29天
- else //GetMoonDay()函数返回的是1
- {temp1=0x1e;} //大月30天
- temp2=YearCode[TableAddr]&0xf0; //年份数据表中第1字节BIT7-4为闰月,为0则这年无闰月,如为1,表示有闰月
-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BIT3-0表示阴历1到4月的大小 1为大 0 为小
- while(temp4>=temp1)
- {
- temp4-=temp1;
- MonthP+=1;
- if(month==temp2)
- {
- flag_y=~flag_y;
- if(flag_y==0) {month+=1;}
- }
- else
- {
- month+=1;
- }
-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 if(flag2==0)
- {
- temp1=0x1d;
- }
- else
- {
- temp1=0x1e;
- }
- }
- day=temp4+1;
- }
- else
- {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 temp3-=temp4; //公历日离春节的天数 因为公历日在春节前 所以为temp3-temp4
- if (year==0x00){year=0x63;cenbit=1;}
- else year-=1;
- TableAddr-=0x03;
- month=0x0c;
- temp2=YearCode[TableAddr]&0xf0; //格式第一字节BIT7-4位表示闰月月份,为0,则无闰月,BIT3-0对应阴历第1-4月的大小,
- temp2=_cror_(temp2,4);
- if (temp2==0)MonthP=0x0c;
- else MonthP=0x0d; //
- /* MonthP为月份指向,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 flag_y=0;
-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 if(flag2==0)temp1=0x1d;
- else temp1=0x1e;
- while(temp3>temp1)
- {
- temp3-=temp1;
- MonthP-=1;
- if(flag_y==0)month-=1;
-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 if(flag2==0)temp1=0x1d;
- else temp1=0x1e;
- }
- day=temp1-temp3+1;
- }
- c_moon=cenbit;
- temp1=year/10;
- temp1=_crol_(temp1,4);
- temp2=year%10;
- LunarYear=temp1|temp2;
- temp1=month/10;
- temp1=_crol_(temp1,4);
- temp2=month%10;
- LunarMonth=temp1|temp2;
- temp1=day/10;
- temp1=_crol_(temp1,4);
- temp2=day%10;
- LunarDay=temp1|temp2;
- }
- void DisplayShengXiao(void)
- {
- unsigned char LunarYearD,ReYear; //农历年份的十进制数 和取模后的余数
- if(cen==0x19) {cenbit=1;}
- if(cen==0x20) {cenbit=0;}
- Conversion(cenbit,year,month,day); //将公历日期转换成农历
- LCDTestWord(0,0x94); //显示在LCD的0X94位置上
- LCDTestWord(1,LunarYear/16+0x30); //农历年十位
- LCDTestWord(1,LunarYear%16+0x30); //农历年个位
- LCDTestWord(1,'-'); //用-隔开
- LCDTestWord(1,LunarMonth/16+0x30); //农历月十位
- LCDTestWord(1,LunarMonth%16+0x30); //农历月个位
- LCDTestWord(1,'-');
- LCDTestWord(1,LunarDay/16+0x30); //农历日十位
- LCDTestWord(1,LunarDay%16+0x30); //农历日个位
- LunarYearD=(LunarYear/16)*10+LunarYear%16; //农历年转换成10进制数
- ReYear=LunarYearD%12; //农历年模12,取余运算
- switch(ReYear)
- case 0: 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龙年");break; //余0即整除 农历 龙年
- case 1: 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蛇年");break; //蛇年
- case 2: 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马年");break;
- case 3: 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羊年");break;
- case 4: 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猴年");break;
- case 5: 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鸡年");break;
- case 6: 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狗年");break;
- case 7: 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猪年");break;
- case 8: 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鼠年");break;
- case 9: 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牛年");break;
- case 10: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虎年");break;
- case 11:LCDTestWord(0,0x9D);LCDSendWord("★兔年");break;
- }
- }
- /***************节假日提示********************/
- void Holidays(void)
- {
- LCDTestWord(0,0x98);
- if(LunarMonth==0x01 && LunarDay==0x01) {LCDSendWord("春节快乐!");}
- else if(LunarMonth==0x01 && LunarDay==0x15) {LCDSendWord("元宵节快乐");}
- else if(LunarMonth==0x02 && LunarDay==0x26) {LCDSendWord("俺村过会了");}
- else if(LunarMonth==0x04 && LunarDay==0x01) {LCDSendWord("小蛋蛋生日");}
- else if(LunarMonth==0x05 && LunarDay==0x05) {LCDSendWord("端午节快乐");}
- else if(LunarMonth==0x05 && LunarDay==0x12) {LCDSendWord("张宇鹏生日");}
- else if(LunarMonth==0x07 && LunarDay==0x07) {LCDSendWord("中国情人节");}
- else if(LunarMonth==0x08 && LunarDay==0x15) {LCDSendWord("中秋节快乐");}
- else if(LunarMonth==0x09 && LunarDay==0x01) {LCDSendWord("自信就成功");}
- else if(LunarMonth==0x09 && LunarDay==0x09) {LCDSendWord("今天重阳节");}
- else if(LunarMonth==0x10 && LunarDay==0x01) {LCDSendWord("今天要祭祖");}
- else if(LunarMonth==0x12 && LunarDay==0x08) {LCDSendWord("今天腊八节");}
- else if(LunarMonth==0x12 && LunarDay==0x15) {LCDSendWord("过小年啦!");}
- else if(LunarMonth==0x12 && LunarDay==0x29) {LCDSendWord("腊月二十九");}
- else if(LunarMonth==0x12 && LunarDay==0x30) {LCDSendWord("除夕夜到了");}
- //以上是农历节日,以下是公历节日
- else if(month==0x01 && day==0x01) {LCDSendWord("元旦节快乐");}
- else if(month==0x02 && day==0x02) {LCDSendWord("世界湿地日");}
- else if(month==0x02 && day==0x10) {LCDSendWord("世界气象日");}
- else if(month==0x03 && day==0x08) {LCDSendWord("国际妇女节");}
- else if(month==0x03 && day==0x12) {LCDSendWord("中国植树节");}
- else if(month==0x03 && day==0x15) {LCDSendWord("消费者权益");}
- else if(month==0x03 && day==0x22) {LCDSendWord("世界水日了");}
- else if(month==0x04 && day==0x01) {LCDSendWord("愚人节快乐");}
- else if(month==0x04 && day==0x05) {LCDSendWord("中国清明节");}
- else if(month==0x04 && day==0x22) {LCDSendWord("世界地球日");}
- else if(month==0x05 && day==0x01) {LCDSendWord("国际劳动节");}
- else if(month==0x05 && day==0x04) {LCDSendWord("中国青年节");}
- else if(month==0x05 && day==0x12) {LCDSendWord("世界护士节");}
- else if(month==0x06 && day==0x01) {LCDSendWord("国际儿童节");}
- else if(month==0x06 && day==0x05) {LCDSendWord("世界环境日");}
- else if(month==0x06 && day==0x06) {LCDSendWord("国际爱眼日");}
- else if(month==0x06 && day==0x25) {LCDSendWord("世界土地日");}
- else if(month==0x06 && day==0x26) {LCDSendWord("国际禁毒日");}
- else if(month==0x07 && day==0x01) {LCDSendWord("香港回归日");}
- else if(month==0x08 && day==0x01) {LCDSendWord("中国建军节");}
- else if(month==0x09 && day==0x10) {LCDSendWord("中国教师节");}
- else if(month==0x09 && day==0x18) {LCDSendWord("九一八事变");}
- else if(month==0x10 && day==0x01) {LCDSendWord("今日国庆节");}
- else if(month==0x10 && day==0x04) {LCDSendWord("世界动物日");}
- else if(month==0x10 && day==0x09) {LCDSendWord("世界邮政日");}
- else if(month==0x10 && day==0x10) {LCDSendWord("辛亥革命日");}
- else if(month==0x12 && day==0x20) {LCDSendWord("澳门回归日");}
- else if(month==0x12 && day==0x24) {LCDSendWord("美好的回忆");}
- else if(month==0x12 && day==0x25) {LCDSendWord("++圣诞节++");}
- else LCDSendWord("努力赚钱");
- /* else if (hour==0x04 && min==0x25) {LCDSendWord("现在是凌晨"); }
- else if (hour>= 0x06 && min< 0x08 ){LCDSendWord("现在是早晨"); }
- else if (hour>= 0x08 && min< 0x12 ){LCDSendWord("现在是上午"); }
- else if (hour== 0x12 ) {LCDSendWord("现在是中午"); }
- else if (hour>= 0x13 && min< 0x18 ){LCDSendWord("现在是下午"); }
- else if (hour>= 0x18 && min< 0x22 ){LCDSendWord("现在是晚上"); }
- else if (hour>= 0x22 && min<= 0x23 ){LCDSendWord("☆现在是夜里"); }
- else if (hour>= 0x00 && min< 0x04 ){LCDSendWord("现在已深夜"); } */
- void UpDate(void)
- DisplayYear(); //显示年
- DisplayMonth(); //显示月
- DisplayDay(); //显示日
- DisplayWeek(); //显示星期
- DisplayHour(); //显示时
- DisplayMin(); //显示分
- DisplaySec(); //显示秒
- DisplayShengXiao();
- }
- void SetTime(unsigned char count)
- {
- unsigned char address,item;
- unsigned char max,mini;
- LCDTestWord(0,0x98);
- LCDSendWord("调整");
- if(count==6) {LCDSendWord("秒钟 ");address=0x81; max=59;mini=0;}
- if(count==5) {LCDSendWord("分钟 ");address=0x83; max=59;mini=0;}
- if(count==4) {LCDSendWord("小时 ");address=0x85; max=23;mini=0;}
- if(count==3) {LCDSendWord("星期 ");address=0x8b; max=7;mini=1;}
- if(count==2) {LCDSendWord("日期 ");address=0x87; max=31; mini=1;}
- if(count==1) {LCDSendWord("月份 ");address=0x89; max=12;mini=1;}
- if(count==0) {LCDSendWord("年份 ");address=0x8d; max=99;mini=0;}
- item=ReadDs1302(address);//读取DS1302某地址上的数值赋给item
- item=(item/16)*10+item%16;
- if(PlusKey==0) //PlusKey-加
- item++; //数加 1
- if(ReduceKey==0) //ReduceKey-减
- item--; //数减 1
- if(item>max)
- item=mini; //查看数值有效范围
- if(item<mini)
- item=max;
- WriteDs1302(0x8e,0x00);
- item=(item/10)*16+item%10;
- WriteDs1302(address-1,item); //将调整好的item值写入DS1302
- UpDate();
- }
- void Key(void)
- {
- if (SetKey==0) // 设置时间
- DelayMs(80); //按键消抖
- if(SetKey==0&&w==1)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w=1; //进入调时
- SetTime(next); //调整
- if(SetKey==0&&w==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
- next++;
- if(next>=7) {next= 0;}
- SetTime(next); //调整
- while(SetKey==0); //等待键松开
- if(SureKey==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s(80); //按键消抖
- if(SureKey==0&&w==1)
- {
- w=0;next=0;
- Holidays();
- }
- while(SureKey==0); //等待键松开
- if (PlusKey==0) //加调整
- DelayMs(80); //按键消抖
- if(PlusKey==0&&w==1)
- SetTime(next); //调整
- while(PlusKey==0); //等待键松开
- if (ReduceKey==0) //减调整
- DelayMs(80); //按键消抖
- if(ReduceKey==0&&w==1)
- SetTime(next); //调整
- while(ReduceKey==0); //等待键松开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a) //延时 1MS/次
- {
- unsigned char i;
- while(--a!=0)
- {
- for(i=0;i<125;i++)
- ;
- }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
- while(num--)
- ;
- }
- void main()
- {
- P4SW = 0xff; //启动P4接口
- P4M0 = 0xff; //接口设置为强推
- SureKey=1;
- PlusKey=1;
- ReduceKey=1;
- // PSB=1;
- next=0;
- LCDInit();
- LCDClear();
- InitDS1302();
- InitialSound();
- while(1)
- {
- DisplayYear(); //显示年
- DisplayMonth(); //显示月
- DisplayDay(); //显示日
- DisplayWeek(); //显示星期
- DisplayHour(); //显示时
- DisplayMin(); //显示分
- DisplaySec(); //显示秒
- Holidays(); //显示节日
- DisplayTemp(); //显示温度
- Key();
- if(min==0&&sec==0)
- {
- if(LunarMonth==9&&LunarDay==1)
- {
- PlayMusic(HappyBirthday,0,3,300);
- }
- else
- {
- SpeakerDiDi();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