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搞一下这个192*64液晶屏的程序

楼主(2018-06-10):
要求详细功能如下:

1.显示一屏LOGO(192*64图片)
2.延时5秒(可改延时参数)
3.转到正常开机显示界面(上面第一行显示一行6个汉字,字体为国标16*16汉字。第二行显示;高电平00秒  低电平00秒。第三行显示:运行000000次, 。第四行显示: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XX秒)
4.四个单独按键(每个键先随便定义引脚,随后我按我的板改引脚,比如你设定的第一个键为P1^1,随后我按我的板改引脚就行了。第一个键为设定键,要设定的内容有1,高电平XX秒,低电平XX秒   2,运行XXXXXX次   3,当前时间年月日时什么的  按一下设定键高电平XX秒的XX反白,此时可按按键2和按键3对这里的XX加或减计数,计数范围00-99。再按一下设定键低电平XX秒的XX反白显示,设定方法同上,计数范围也是00-99.再按一下设定键设置运行000000次,此时000000反白显示,这次按按键2加计数,按按键3减计数,这里的6个0要都可以单独设定,设定值为000000-999999。设定好后按启动键-就是第四个键启动输出,第四个键为启动/停止复用,启动后再按此键停在当前状不再计数,脉冲停在当前状态。启动输出后相关引脚比如P1.2输出一个高低电平脉冲,先高电平后低电平,脉冲的高低电平时间就是上面设定好的多少秒,脉冲每输出一次低电平运行次数减一,减到000000次BEEP报警)
5,按键其它功能,第一个键为设定键,只设置各功能使用,启动键按下后运行状态此键无效,只有停止状态和刚开机状态此键有效。第二键为加计数按键,第三键为减计数键,第四键为运行/停止复用键
6,设置内容最好在另一个显示界面,实在不行也可在开机界面设定,此程序只是本人用来学习C语言的,不是什么项目也不是什么客户需求,所以定时精度无要求,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多少秒都是大约,不必非要精确在什么值。

实在感谢,本人现在没钱,有钱了一定给

网友A:
找个数据手册,和源程序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数据手册,和源程序就行了呀

数据手删和源程序我都有,但我不会,求教大神了

楼主:
坐等大神,奖200黑币

网友B:
做不了的. 要实物, 要数据手册, 搭好电路写好程序还要调试的.

网友C:
这个是段码屏   需要对应的顺序才可以;问厂家要一下

网友C:
这个是段码屏  需要有厂家的定义规则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不了的. 要实物, 要数据手册, 搭好电路写好程序还要调试的.

LCD19264的说明书和例程我这里有,如果可以搞的话我发给你们。至于调试,我们加Q以后远程协助调试。

楼主(2019-05-29):
LCD19264的说明书和例程我这里有,如果可以搞的话我发给你们。至于调试,我们加Q以后远程协助调试。

网友D:
都一年了还没有搞定这个屏幕呀,与其坐在这里等别人施舍,还不如自己学,一年的时间,可以自己机翻一份英文的数据手册,再慢慢的写好了
SH1106我就是自己用百度翻译一句一句的复制,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写代码的
像你这个程序,你说不要钱嘛,那我至少要搞个十来天才行
你说要钱嘛,一个你现在给不了,一个就是你给了,程序本身就不是特别复杂,就技术含量而言,收你老二百块可能都是多了
但我却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写代码,这个过程一千块都划不来...............
自己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