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门能降压吗?12V通过74HC04送单片机io口

楼主(2018-06-10):
我有一个接近开关信号12V的,要送到单片机,我同学说用两个非门(具体用的是74HC04)就可以把信号送给单片机了,我想知道这么做可以吗?原理是什么?

网友A:
非门本身不能降压。12V开关信号可用电阻分压,降压至5V开关信号,然后注入两个非门74HC04(电源5V),反相再反相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门本身不能降压。12V开关信号可用电阻分压,降压至5V开关信号,然后注入两个非门74HC04(电源5V),反相 ...

你的意思两个非门主要是整形,12V开关信号不能连到74HC04吗,要先用电阻降压是吗,如果是这样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把12V接近开关线信号送给单片机呢?谢谢了

网友B:
两只电阻的事,何必纠结

网友C:
上光电耦合既可以整形又能做电平转换。

网友D:
公司有产品用到,接的光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