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降压原理及设计

楼主(2018-06-10):
Buck电路软开关电路设计及原理分析2.1 Buck电路软开关设计方案
本课题首先设计的Buck电路软开关方案如图2.1所示。
图2.1 Buck电路软开关电路图
Buck电路又叫降压斩波电路,降压式变换电路。是一种DC/DC变流电路,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输出对应的电压,提供负载所需。主要能运用于电车、地铁、电动汽车、火车、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照明等领域。但传统的硬开关Buck电路,存在着开关损耗大,开关噪声大,工作效率低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其集成化,轻型化的要求。为了方便对此问题的了解,首先给出硬开关Buck电路仿真电路图。
图2.2 硬开关Buck电路仿真电路图
图2.2中所示为Buck电路的硬开关仿真电路图,即强制切断功率流的工作模式。图中元件的参数为:输入电压V=12V,开关周期T=20us(即开关频率f=50kHz),占空比D=0.42(因为想要输出的电压为5V),电感L=1.6mH,电感值较大,电路能工作在CCM(电感电流连续的模式下),滤波电容C=470uF,输出负载R=0.83Ω。如果电路能工作在理想状态下(即完全无开关损耗的状态下),输出电压Uo应该为12×0.42=5.04V,负载电流应该在5.04/0.83=6.07A左右,而实际仿真分析得到的输出波形如下:
图2.3 硬开关Buck电路仿真波形图
由图2.3可以清楚地看出,稳态时,输出电压只为4V 输出电流Io=4.5A左右,均跟理论值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可以看一下开关管IGBT的工作情况,如下两图所示。
图2.4 经过开关管控制后的输入电压图
图2.5 经过开关管控制后的输入电压详图
由图2.4和图2.5可以清楚地看出,经过IGBT控制后的输入电压产生了小于零的情况,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出现的,从而导致电压峰值小于12V,可以说,由于IGBT的开通压降引起的开关损耗引起了输入达不到要求,从而导致输出电压无法满足需求。显而易见,这就是硬开关电路所存在的问题。使得电路的工作效率仅为4×4.5/(5.04×6.07)×100%=58.8%。
从上述的实验仿真分析不难看出,开关管IGBT的损耗已经严重影响到电路的工作的正常工作效率,不仅造成电路的工作效率低,存在开关噪声等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开关损耗使得能耗更加增大,增加了更多的安全隐患,在开关上消耗的能量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发热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将会产生难以预计的后果,甚至可能会威胁到人身财产安全。综上所述,软开关技术势在必行,于是设计了如图2.1所示的Buck软开关电路,下面就对Buck软开关电路的原理进行详细分析。
2.2 原理分析
鉴于此,如图2.1所示,设计了Buck电路的软开关电路图,主开关管VS1、辅助管VS2,这个两个开关管都是N沟道增强型的MOSFET,工作特点时,只有当Vgs大于阈值电压才能导通,导通后电流方向为从D极到S极、电感L和电容Co共同组成零电压开通的Buck变换器,Ro为负载电阻,一般不属于Buck电路的内部结构。此电路与一般的Buck电路不同,一般的Buck电路中除了有一个开关管外,还有一个二极管,而此电路中原本那个位置的二极管变成了一个N沟道增强型MOSFET开关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用MOSFET来替代二极管,能使得电路获得比较高的效率,同时两个开关管互为补充。VS1和VS2两端分别反并联二极管D1,D2,为电感电流的正向及反向流通提供回路,两个开关管上并联的电容C1,C2用来与电感L组成准谐振回路进行充放电,电容Co是滤波电容,取值较大即可,只起到滤波电容的作用。VS1和VS2分别由触发脉冲ug1和ug2互补驱动,ug1,ug2分别为VS1,VS2的栅源极电压,并且ug1和ug2之间有一定的死区防止共态导通,同时VS1 VS2两个开关管的软开关也必须在该死区内完成。这是一种最简易的Buck电路软开关电路,与硬开关的Buck电路相比,此电路与之的区别在于,在两个开关管漏源极两端并联有二极管和电容器,硬开关Buck电路最大的问题在于开通时,开关管上升的电流和下降的电压出现重叠;关断时,上升的电压和下降的电流出现重叠。开关损耗正是来源于电压、电流波形的交叠,并且该损耗随开关频率的提高而以倍数增加。采用此种设计的电路之后,通过谐振充放电,可以使得开关管在每一个触发脉冲到来之前电压放电到零,具体工作情况的分析如下。
图2.6 主要工作波形
开关电路按周期重复的工作,分析起点的选择很重要,选择合适的起点,可以简化分析过程[5]。在分析此零电压导通准谐振电路时,选择开关管VS1开通时刻为分析的起点最为合适[6],下面结合图2.6逐段分析电路的工作过程。
一个工作周期分为6个阶段,其工作过程如下:
1)第1阶段[t0-t1]  VS1导通,此时电路由输入电压Vin,开关管VS1,电感L,滤波电容Co和负载Ro组成,电感上在输入电压到来后,进入充电状态,VS1两端电压为零,VS2两端电压为最大,电感电流iL线性增加,由负值变为正值,为什么是从负值变成正值,看过后面的分析你就会明白,在t1时刻,VS1关断,电感电流到达一个最大值,该阶段结束,由此在电感上就储蓄有一定的能量,表现在电感电流较大上。
2)第2阶段[t1-t2]  VS1关断后,此时电路由输入电压Vin,结电容C1,结电容C2,电感L,滤波电容Co,负载Ro组成。电感电流iL为正且为最大,VS2的结电容C2通过电感L放电,这正好符合了电流本来流动的方向,因此电感电流iL会线性下降,由于是VS2的结电容C2放电,电感电流减小,同时由于电感电流的存在,VS1的结电容C1被充电,结电容C1两端的电压线性上升,VS2的漏源电压近似线性下降,直到VS2的漏源电压下降到零,该阶段结束。在这一过程中,L和C1,C2形成谐振回路,C2放电,C1充电,为VS2的零电压开通提供条件,这时必须要满足的条件的充放电的时间一定要合理,即一定要满足在死区时间内完成C2两端电压下降到零的要求,否则无法实现VS2的软开关。
3)第3阶段[t2-t3]  此时电路由电感L,滤波电容Co,负载Ro,VS2的反并二极管D2构成,D2为VS2的反并联二极管。当VS2漏源电压下降至零后,自然而然VS2反并二极管D2导通,电流换流到D2上,电容C2被短路,将VS2漏源电压钳位在零电压状态,为VS2的零电压导通创造了条件,在这里要实现软开关,必须满足的条件是能在短时间内,即在死区时间内让VS2的两端电压到零,如果在触发脉冲到来的时候VS2两端的电压还不能到零的话,就不能实现VS2的软开关。
4)第4阶段[t3-t4]  此时电路由电感L,滤波电容Co,负载Ro,开关管VS2组成。当VS2的门极变为高电平即触发脉冲到来时,VS2能够实现零电压开通,在本设计中,均是实现零电压开通,因为一般的软开关分为两种,零电压开通型和零电流关断型,要同时满足这两种类型的电路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发现。iL流过VS2,此时输入电压端与工作电路隔离开,已经不再起任何作用了,电感电流iL继续线性减小,直到变为负值,到这里就必须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使得电感电流到达负值,而为什么电感电流又能到达负值,因为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Buck电路只能工作在CCM(电感电流连续,每个周期内不到零点)和DCM(电感电流断续)的两种模式下,为什么在这个电路中会出现电感电流为负值的情况,如果注意到电路中的两个MOSFET两端反并联的电容和二极管就不难发现答案,它们能提供反向电感电流的正向及反向通路,之所以需要电感电流反向,是因为如果不反向,就不能形成VS1两端并联电容的放电回路,没有放电回路就不能实现VS1两端电压到零,就不能实现软开关,这就是原因所在,之后VS2关断,该阶段结束。
5)第5阶段[t4-t5]  此时电路由输入电压Vin,结电容C1,结电容C2,电感L,滤波电容Co,负载Ro组成,此时,电感电流iL方向为负,如前所述,正好可以为VS1的结电容C1提供放电回路,于是VS1的结电容C1通过L放电,同时电感电流对VS2的结电容C2充电,同VS2的结电容C2的放电过程相类似,VS1的两端电压可近似为线性下降。该阶段结束于VS1的电压下降到零,这一过程为VS1的零电压导通提供了条件。
6)第6阶段[t5-t6]  由于 VS1两端电压下降到零,导致VS1的反并二极管D1开通,将VS1的两端电压固定在零,为VS1的零电压导通创造了条件,两个开关的软开关过程都必须是在死区时间内完成,并联电容起到充放电的作用,反并二极管起到将电压钳位在零的作用。
接着VS1在栅极触发脉冲到来时,VS1零电压条件下导通,实现软开关,进入下一周期,周而复始。那么到底要满足怎样的条件才能真正地实现软开关?下面进入参数分析,公式推导阶段。
综上所述,Imin对结电容C1,C2充放电情况决定VS1的软开关条件,而同样,Imax对C1,C2充放电情况决定了VS2的软开关条件。L,C1,C2的谐振充放电情况将直接影响软开关的实现条件,而它们的充放电情况又由Imin和Imax决定,所以说Imin与Imax的大小将直接影响软开关的实现难易程度。
进入计算分析阶段,其中:
Imax=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15.tmp.png+Io=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16.tmp.png+Io                                   式(2.1)
Imin=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27.tmp.png-Io=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28.tmp.png-Io                                     式(2.2
ΔI=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29.tmp.png                                               式(2.3)
要实现VS2的软开关,根据能量大小关系,必须满足让C2上的电压谐振到零,即为: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2A.tmp.pngC1+C2Vin 2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2B.tmp.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2C.tmp.pngL|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2D.tmp.png+Io| 2                          式(2.4
为了更加便于计算,考虑到死区时间很小,再近似为死区时间内iL保持不变,根据电量大小关系可以将VS2的软开关条件简化为:
(C1+C2)Vin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2E.tmp.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2F.tmp.png+Io| tdead2                                 式(2.5)
VS2开通前的死区时间为tdead2
同理可推导出VS1软开关条件为:
C1+C2Vin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30.tmp.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31.tmp.png-Io|tdead1                               式(2.6)
VS1开通前的死区时间为tdead1
在得到(2.5)(2.6)这两个重要公式后,如何进行参数计算是个难点,因为里面的未知量太多,经过各种搜集查证,如何实现这个公式,首先应该设置一些参数,再根据已经设置好的参数,通过限制约束条件来计算另外的一些参数,从而才能满足(2.5)(2.6)这两个重要的公式,从而实现开关管VS1和VS2的软开关。
2.3 参数计算与设置
设输入电压Vin=48V,f=200kHz(T=5us),tdead1=tdead2=0.5us,R=3.8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32.tmp.png,D=0.4,
如何计算所有的参数是个难点,得一步一步来。
首先要明确,在tdead1=tdead2的情况下,只要所选取的参数能满足(2.6)式就一定能满足(2.5)式,所以虽然看着是两个条件,其实只需要针对(2.6)即可。
其次,要明确,此电路要实现软开关,需要满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电路的电感值L不能过大,即不能让电路工作在电流连续的情况下,而让电路工作在DCM(电感电流断续)状态下,而需要满足的条件应为: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33.tmp.png<1-D                                               式(2.7)
此时,D=0.4,R=3.8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34.tmp.png,T=5us,经计算可得L<5.7uH,不妨取L=2uH。再将设定的条件代入(2.6)式进行计算,接着为了方便计算近似处理C1=C2=C
原式可变为:
2C×48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35.tmp.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45.tmp.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46.tmp.png|×0.5×10-6          式(2.8)
计算得C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47.tmp.png4.8×104pF
因此可取C1=C2=1000pF
Vin=48V,L=2uH,C1=1000pF,C2=1000pF,D=0.4,T=5us,tdead1=0.5us,tdead2=0.5us,R=3.8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A48.tmp.png,C=470uF其中,C是滤波电容,取值较大,是参考的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