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关于一个AD采集DA的单片机程序,值总是固定的一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

楼主(2018-06-10):
AD检测DA输出的模拟电压,然后在数码管上显示
我的能显示,但是数字总是跳变,这是怎么回事,数字不稳定,数字的值跳变明显
占空比明明我已经固定了,按理说不会发生很大的数字值跳变现象,但是我的依然发生的跳变很大,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程序在下面,很短,麻烦看一下,占空比是Value
周期是Timer1
主函数While 里已经把占空比固定了,为什么数字跳变在数码管上还是很明显??

是中断的问题吗?但是数码管的中断我已经修改好几了,不管定时是长一点还是短,跳变现象都很明显,怎么办?

/**************************************************************************************
*                外部输入AD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参考视频
   下载程序后数码管前4位显示外部输入IN3通道检测的AD值,模拟信号电压范围在0-5V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disp[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u16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
i++;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 i];//发送数据
  delay(4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1Init1()
{
TMOD|= 0x01;
   TH0 = 0x0D8;
    TL0 = 0x0F0;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Timer1Init1();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value=34;
  if(timer1>2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void Time(void) interrupt 1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0 = 0x0D8;
    TL0 = 0x0F0;
count++ ;
       if(count==20)
       {count=0;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

网友A:
你可以用断点调 试一下,看看究竞何处在跳动。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行!T1中断周期1us,CPU得到中断请求到响应中断需要时间,执行中断任务也需要时间,这个过程远远超过1us,也就是说执行T1中断任务一次时间已经丢掉好多次中断请求,何况T0中断的优先级高于T1中断,执行T0中断任务一次也不知丢掉多少次T1中断请求,那么你的PWM就是极不稳定,怎么可能得到稳定的AD/DA值,甚至主程序根本无法正常运行。根据经验,普通51单片机在12M晶振条件下中断周期小于10us主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不信你写个小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行!T1中断周期1us,CPU得到中断请求到响应中断需要时间,执行中断任务也需要时 ...

那我定时器中断1 改成了100us,那么定时器0 数码管扫描的定时我是往大的方向改还是小的方向改?
定时器1 改成100us,那我的周期timer1 是从1000改到100好还是继续保持1000呢?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51是12MHz时钟,指令周期是1/12,对应的是1us,主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D:
T1中断设置有问题, TH1=0XFF; TL1=0XFF; 也就是一个指令周期就中断, 都没空闲在执行外部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定时器中断1 改成了100us,那么定时器0 数码管扫描的定时我是往大的方向改还是小的方向改?
定时器1 ...

不是修改T1中断周期这么简单,这里有个程序构架的问题,T0中断任务运行需要约5ms,你改T1中断周期为100us又有多少实际意义?核心在于你如何调度时间!从你的全部任务看只要开1个定时器,中断周期100~200us产生PWM为宜,AD转换放在中断里,2ms转换一次,其他任务放在主循环处理。局部程序供参考: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0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C;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imer1++;
        timer2++;
        if(timer1>=100)
                timer1=0;
        if(timer1<value)
                PWM=1;
        else
                PWM=0;
        if(timer2>=20)
        {
                timer2=0;
                temp=Read_AD_Data(0xE4);//AD采样
                flag=1;//2ms标志,供数据处理函数和数码管函数刷新用
        }
}
void DigDisplay()
{
        static u8 i=0;
        if(flag==1)
        {
                flag=0;//2ms标志清0
                P0=0x00;//消隐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P0=smgduan[temp/1000];i++;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P0=smgduan[temp%1000/100];i++;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P0=smgduan[temp%1000%100/10];i++;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P0=smgduan[temp%1000%100%10];i=0; break;//显示第3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