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协议问题求助

楼主:
有2个问题,请教各位:
一.
  【检查从机应答程序】函数,我知道第363行SDA置1是为了释放数据总线,方便if条件中读取数据总线的值。可我代码调试的话,跑到这里ack一直都等于0,单片机仿真倒是正常输出。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
二.
【写一个字节的函数】,入参是0xa0。在调试中,无论是locals、watch还是memory中查看变量c,一直保持0xa0不变。我在代码优化等级Code Optimization Level里改过0级或3级也不起作用。

特地把c放到for循环外左移才会刷新,如图所示:

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能看到c在if中刷新的过程吗?

网友A(2018-06-10):
DA线上加个上接电阻试试

网友B:
首先感谢您的回应。可是我第一个问题中的截图是在keil中调试的。我一开始就合原理图仿真了,仿真没问题。现在,我只是想问keil中调试的现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