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出租车计价器实训报告

楼主(2018-06-10):
倒车警示器

班级: 1625班          学号:1501162538        姓名:周*

   1. 设计方案

    1.1 设计要求

设计并制作出具有如下功能的出租车计价器:

  • 能测量里程数,费用根据每公里2元自动计价;
  • 能滚动显示出里程数和费用;
  • 能修改单价;
  • 能清除前面的里程数和费用。

1.2 方案设计

图1 出租车计价器的硬件结构

依据功能划分硬件功能模块,简要描述模块功能、作用

    2. 硬件设计

   硬件电路设计可以分成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传感器收集模块,按键模块、显示模块和电源模块五个部分。

    2.1 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

图2 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的原理图

    如图2所示,单片机选用宏晶科技公司的STC89C516RD+,…………。

本模块的电路包括复位电路、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时钟电路…………

2.2 显示模块

…………

图3 显示模块的原理图

2.3 传感器收集模块

…………

图4 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

图5 A44E霍尔元件接线图

依据划分硬件模块,结合模块原理图,简要说明主要硬件模块的工作原理,以上图文仅供参考!

3. 软件设计

3.1 软件模块划分

根据设计要求分析,系统模块划分如图6所示。

图6 出租车计价器程序模块框图

  • 主程序函数:完成系统初始化,包括LCD初始化及初始标志的设定;I/O端口、计数器初始状态的设定;循环扫描按键,根据按键分别进行单价调整和计数器运行。
  • LCD显示函数:根据光标位置显示里程数和费用,实现12位LCD的动态显示功能。

…………

划分模块,简要说明各模块的功能以上图文仅供参考

3.2 各模块程序设计

  • 主函数:主函数主要完成各硬件资源的初始化、更新显示屏、设定T1计数器及调用按键扫描模块,并根据按键进行单价的调整和计数器运行,流程如图7所示。

图7 主函数流程图

  • LCD显示函数

LCD显示函数:根据设定的光标位置动态显示里程数和总费用,其中包括里程数的计算公式:L=TL1*1;和总费用:F=L*(2+D)。(注:延时10ms是为了按键的去抖)流程图如3-3所示。

图8 LCD显示函数流程

  • 按键检测函数

按键检测函数:根据按键执行程序。流程图如图3-4所示。

(图略)

图9 按键检测函数流程图

  • T1中断函数

…………

(图略)

图10 T1中断函数流程

各功能模块说明,画2、3个流程图

4. 制作与调试

4.1 硬件调试

切记:通电前检查电源、地是否正确接入,确认电源、地没有短路,也没有接反(接反极易烧坏元器件)通电后首先测量单片机的电源地

…………

记录出现的故障现象,分析原因,查找故障点,解决的方法等等

4.2 软件调试

…………

5. 测试

(可选)

排除作品中的bug后,还要对作品的功能进行测试,看看硬件和软件是否达到预设目标。

6. 总结与反思

存在的问题,改进的设想

自我表扬+自我批评

各种吐槽+各种喷

    附录附录1 元件清单

元器件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芯片底座

DIP40

1

单片机

89C51

1

晶振

12MHz

1

瓷片电容

30pF

2

电解电容

22uF

1

弹性按键

5

电阻

10K

1

电阻

1K

4

电位器

5K

1

液晶

LCD162

1

电路板

1

霍尔

A44E

1

仅供参考,表格是必须滴

    附录2 原理图

此处附上完整的原理图。切记,亲力亲为!!!

    附录3 实物照片

工作状态下,正反面照片各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