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脉冲按键电话显示器设计该怎么下手

楼主(2018-06-10):
设计要求:1、设计一个具有8位显示的电话按键显示器;
2、能准确反映按键数字;
3、显示器显示从低位向高位移动,逐位显示按键数字,最低位为当前输入位;
4、设置一个重拨键,按下能显示最后一次输入的电话号码;
5、挂机2秒后或按熄灭显示器显示。小于8位的号加确认按键拨打。

哪位大佬能指导一下怎么下手吗?

网友A:
就是按键加显示,不是很难的 你去看看4*4按键,也可以加2897257587聊,因为不可能全部一一回复!!

网友B:
最近最了个计算器例程,51实现,4*4矩阵,12864液晶显示,你的难度应该和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