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GY-30的四位数据位在1602上显示黑线?

楼主: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style="table-layout: fixed; width: 757px; font-size: 12px;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tbody><tr><td class="t_f" id="postmessage_495588" style="font-size: 14px;">板子是自己焊接的,1602调试可用,图片中与五根杜邦线相连的器件就是GY-30。程序是直接烧入在芯片中,所以下载器只接了正负极,给板子供电。

问题是插上usb接口后本来显示GY-30数据的四位都显示成黑线,请问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焊接的问题呢?如是程序,请帮忙改改吧。程序如下:

主函数部分:</td></tr></tbody></table>

####################################################
####################################################3
#####################################################
GY-30头文件
#ifndef _GY30_H
#define _GY30_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void Init_BH1750(void);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应答ACK
bit  BH1750_RecvACK();                  //读ack
void BH1750_SendByte(uchar dat);         //IIC单个字节写
uchar BH1750_RecvByte();                 //IIC单个字节读

#endif

####################################################
####################################################3
#####################################################
液晶屏1602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B  P0 //数据口

void delay_n10us(uint n)  //延时
{
        uint i;
        for(i=n;i>0;i--)
         {
         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LCD_DB=0xff;
LCD_RS=0;LCD_RW=1;_nop_();
LCD_E=1;_nop_();_nop_();
while(LCD_DB&0x80);
LCD_E=0;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38);//??8???,2?,5x7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c);//???,???,???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6);//??????,?????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10us(100);       //????,????,???n?10us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0;         //??
        LCD_RW=0;         //??
        LCD_E=1;          //??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1602?,?for??1???????????
        LCD_E=0;  delay_n10us(10);  //????,??LCD1602?,?for??1???????????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1;          //??
        LCD_RW=0;                   //??
        LCD_E=1;           //??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0;  delay_n10us(10);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y==0)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uchar address;
        if(y==0)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while(*str!='\0')
                {
                LCD_write_data(*str);
                str++;
                }
}

液晶屏头文件
#ifndef _LCDD_H
#define _LCDD_H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_DB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P2^7;
sbit         LCD_RW=P2^6;
sbit         LCD_E=P2^5;

void LCD_init(void);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X(0-15),y(1-2)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LCD1602???????

#endif

网友A(2018-06-11):
你的主程序呢?BH1750读出来的数据要先处理一下才能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程序呢?BH1750读出来的数据要先处理一下才能显示。

这是我的主函数,帮我看看吧,非常感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GYY.H"
#include "lcd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uchar code  ge,shi,bai,qian;
        int     dis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void Init_BH1750(void);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X(0-15),y(1-2)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void LCD_init(void);

//毫秒延时**************************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void main()
{
  float temp;
   delay_n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初始化LCD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Delay5ms();
  while(1)              //循环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delay_nms(180);              //延时180ms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合成数据,即光照数据

    temp=(float)dis_data/1.2;

    conversion(temp);         //计算数据和显示

                LCD_disp_str(9,0,"L:");

    LCD_disp_char(11,0,qian); //显示数据
    LCD_disp_char(12,0,bai);
    LCD_disp_char(13,0,shi);
          LCD_disp_char(14,0,ge);

          LCD_disp_str(15,0,"l"); ////显示数单位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程序呢?BH1750读出来的数据要先处理一下才能显示。

GY-30函数体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GGY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接电源时地址为0xB8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extern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extern uchar   ge,shi,bai,qi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uchar   ge,shi,bai,qian;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起始信号
**************************************/
void BH175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H175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H175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BH175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BYTE    BUF[8];
        u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2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H1750()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网友C:
第一可以用串口或其他方式看看bh1750测得的数据是不是对的,第二液晶显示一个特定的数字看看是不是对的,如果以上没问题,再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可以用串口或其他方式看看bh1750测得的数据是不是对的,第二液晶显示一个特定的数字看看是不是对的,如 ...

我的液晶1602显示别的程序没问题,请问你说的第一种怎样查看呢?我感觉我这个芯片就是数据那没传到单片机上呢,该怎样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