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救!我的MLX90614(GY906)和单片机交换数据只是显示382.000

楼主(2018-06-10):
MLX90614程序
#ifndef MLX_2018_6_6
#define MLX_2018_6_6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Nack_number 10
bdata unsigned char flag1; //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1^7;
sbit bit_in=flag1^0;
unsigned char temp2=0;                         //设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err=0;
//float m90614 =0;
//*************************************************************************

sbit SCK=P3^7; //时钟线
sbit SDA=P3^6; //数据线
void start_mlx();
void read_bit(void);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unsigned int  change(unsigned int tem);
void send_bit(void);
//------------延时--------------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
        for(j=0;j<n;j++)
        {
                _nop_();
        }
}
//开始********************************************************
void start(void)                 //停止条件是 SCK=1时,SDA由1到0
{
        SDA=1;        delay1(4);
        SCK=1;        delay1(4);
        SDA=0;        delay1(4);
        SCK=0;        delay1(4);
}

//结束********************************************************
void stop(void)                 //停止条件是 SCK=1时,SDA由0到1
{
        SCK=0;        delay1(4);
        SDA=0;        delay1(4);
        SCK=1;        delay1(4);
        SDA=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i,n,dat;
        n=Nack_number; //可以重发次数
        Send_again:
        dat=number;
        for(i=0;i<8;i++) //8位依次发送
        {
                if(dat&0x80) //取最高位
                {
                        bit_out=1; //发1
                }
                else
                {
                        bit_out=0; //发0
                }
                send_bit(); //发送一个位
                dat=dat<<1; //左移一位
        }
        read_bit(); //接收1位应答信号
        if(bit_in==1) //无应答时重发
        {
                stop();
                if(n!=0)
                {
                        n--; //可以重发Nack_number=10次
                        goto Repeat; //重发
                }
                else
                {
                        goto exit; //退出
                }
        }
        else
        {
                goto exit;
        }
        Repeat:
        start(); //重新开始
        goto Send_again; //重发
        exit: ; //退出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1)
        {
                SDA=1; //发1
        }
        else
        {
                SDA=0; //发0
        }
//        _nop_();
        SCK=1; //上升沿
        delay1(4); delay1(4);
        SCK=0;
        delay1(4); delay1(4);
}
//----------接收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dat;
        dat=0; //初值为0
        for(i=0;i<8;i++)
        {
                dat=dat<<1; //左移
                read_bit(); //接收一位
                if(bit_in==1)
        {
                dat=dat+1; //为1时对应位加1
        }
        }
        SDA=0; //发送应答信号0
        send_bit();
        return dat; //带回接收数据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ad_bit(void)
{
        SDA=1; //数据端先置1
        bit_in=1;
        SCK=1; //上升沿
        delay1(4);
        delay1(4);
        bit_in=SDA; //读数据
        _nop_();
        SCK=0;
        delay1(4);
        delay1(4);
}
unsigned int readtemp(void)
{
        SCK=0;
        start(); //开始条件
        SendByte(0x00); //发送从地址00
        SendByte(0x07); //发送命令
        start(); //开始条件
        SendByte(0x01); //读从地址00
        bit_out=0;
        temp2=ReadByte(); //读数据低字节
        bit_out=0;
        temp1=ReadByte(); //读数据高字节
        bit_out=1;
        err=ReadByte(); //读错误信息码
        stop(); //停止条件
        return(temp1*256+temp2);
}
//温度转换************************************************************************88
unsigned int change(unsigned int tem)
{
        float mlx_t ,mlx_k ,a =0,b =0;
        float mlx_back;
        mlx_t = tem*2;
        if(mlx_t >27315)
        {
                mlx_k = mlx_t - 27315;
                a = mlx_k/100;
                b = mlx_k - a*100;
                mlx_back = a+(b/100);
        }
        else
        {
                mlx_k = 27315 - mlx_t;
                a = mlx_k/100;
                b = mlx_k - a*100;
                mlx_back = a+b;
        }
        return mlx_back;
}
void start_mlx()
{
        SCK=1;
        SDA=1;
        delay1(4);
        SCK=0;
        delay1(100);
        SCK=1;
}
#endif

主函数
/*******************************************
程序功能:利用单线制DS18B20温度传感器
          LED数码管显示当前的温度值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BUZZER.h"
#include "90614.h"
#include "stdio.h"
sbit keys= P3^5;

float T=0;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13;j++);
}
//**************************** //主程序
main()
{
   unsigned int value = 0;
   unsigned char buffer[40];

                LCD_Initial();
   while (1)
    {

                    start_mlx();
                           if(keys == 0)
                      {

                                GotoXY(0,0);
                            Print("DS18B20 Temper");
                                  ReadTemperature() ;
                                GotoXY(3,1);
                                  sprintf(buffer,"+%6.3f",temper);
                              Print(buffer);
                                Print(" ^C");
                                buzze(temper);
                              Delay1ms(200);
                           }

                else
                      {

                                  GotoXY(0,0);
                             Print("     IR Temper");
                                T = readtemp();
                                T = change(T);
                                  GotoXY(3,1);
                                sprintf(buffer,"%6.4f",T);
                              Print(buffer);
                                Print("^C");
                                   buzze(T);
                              Delay1ms(200);
                          }

        }
}

网友A:
实物还是仿真?

网友B(2021-01-14):
我也是这样,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C(2021-04-21):
楼主弄好了没有,我的也都是这样,求助

网友D(2022-01-18):
引用 网友C:
楼主弄好了没有,我的也都是这样,求助

好了吗你们

网友E(2022-04-13):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是我前几天都是能正常显示的,今天突然只能显示382.19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希望找到原因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