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PCB板图与仿真源码(MAX7219+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06-10):
做了一个通信交通灯,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下面是全套资料分享,包含封装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交通灯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单片机交通灯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G0 0x01                 // 定义数码管1
#define DIG1 0x02                 // 定义数码管2
#define DIG2 0x03                 // 定义数码管3
#define DIG3 0x04                 // 定义数码管4

void delay(uint i);
void T0_init();
void MAX7219(uchar addr,uchar num);
void MAX7219_init();                        //MAX7219初始化

void display();

sbit DIN=P3^0;                                         //连接MAX7219 DIN引脚
sbit LOAD=P3^1;                                        //连接MAX7219 LOAD 引脚
sbit CLK=P3^2;                                         //连接MAX7219 CLK 引脚

sbit G1=P0^0;                                        //南北红绿灯
sbit Y1=P0^1;
sbit R1=P0^2;

sbit G2=P1^0;                                        //东西红绿灯
sbit Y2=P1^1;
sbit R2=P1^2;

uchar NS_S,NS_G,EW_S,EW_G;
uchar NS,EW;
uchar temp=0,i;

uchar code table[10]= {0x7e,0x30,0x6d,0x79,0x33,
                                          0x5b,0x5f,0x70,0x7f,0x7b};                //共阴级数码管数组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
        for(j=0;j<i;j++);
}

void T0_init()
{                                                                 //装初值10MS
        TMOD=0X01;
        TH0=0XD8;
        TL0=0XF0;
        ET0=1;
        TR0=1;
}
void MAX_write(uchar ch)                 //以8位一个字节进行写值
{
        uchar j,ads;
    for(j=0;j<8;j++)                            //8位
        {
      ads=ch&0x80;                        //取最高位
      CLK = 0;                        //时钟线置低
      if(ads)  DIN = 1;
      else     DIN = 0;
      ch=ch<<1;                         //左移一位
      CLK=1;                                     //上升沿,DIN的数据写入到7219
    }
}
void MAX7219(uchar addr, uchar num)                //写地址,写数据
{
    LOAD = 0;
        _nop_();
    MAX_write(addr);
         _nop_();
    MAX_write(num);
         _nop_();
    LOAD = 1;                                  //锁存
}

void MAX7219_init()
{
    MAX7219(0x0c,0x01);                                        //正常状态
    MAX7219(0x0b,0x03);                                        //设置扫描范围DIG0-3
    MAX7219(0x0a,0x05);                                        //设置亮度11/32
    MAX7219(0x09,0x00);                                        //采用译码方式 ,不译码
}
void display()
{
        NS_S=NS/10;                                                         //南北十位,个位
        NS_G=NS%10;

        EW_S=EW/10;                                                         //东西十位,个位
        EW_G=EW%10;

        MAX7219(DIG0,table[NS_S]);                                //南北十位,个位
    MAX7219(DIG1,table[NS_G]);
    MAX7219(DIG2,table[EW_S]);                                //东西十位,个位
    MAX7219(DIG3,table[EW_G]);
}

void T0_(void)interrupt 1
{
  temp++;
  TH0=0XD8;
  TL0=0XF0;
  if(temp==100)
    {
      temp=0;
      NS--;
      EW--;
          if((NS==0)&&(EW==3))
         {
          NS=3;
          EW=3;
          i=1;
         }
      if((NS==0)&&(EW==0)&&(i==1))
         {
          NS=83;
          EW=80;
          i=2;
         }
     if((NS==3)&&(EW==0))
         {
          NS=3;
          EW=3;
          i=3;
         }
     if((NS==0)&&(EW==0)&&(i==3))
         {
          NS=60;
          EW=63;
          i=4;
         }
        }
        display();
}
void main()
{
        T0_init();
        MAX7219_init();
        EA=1;
        NS=60;                                                                   //初始南北通行60秒
        EW=63;
   R2=0,G1=0;                                                             //南北绿灯亮,东西红灯亮
while (1)
        {
                uint k;
                display();
      switch(i)
               {
              case 1:         R2=1,G1=1;                        //关闭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Y1=0,Y2=0;                        //黄灯闪烁
                      for(k=0;k<3;k++)
                        {
                              Y1=~Y1;
                                                          Y2=~Y2;
                              delay(10000);
                           }
                                  break;
              case 2: G2=0,R1=0;                         //东西绿灯亮,南北红灯亮
                      break;
              case 3: G2=1,R1=1;
                                            Y1=0,Y2=0;                        //黄灯闪烁
                      for(k=0;k<3;k++)                //循环三次进行延时闪烁
                        {
                              Y1=~Y1;
                                                          Y2=~Y2;
                              delay(10000);
                            }
                                  break;
              case 4: R2=0,G1=0;                         //东西红灯亮,南北绿灯亮
                          break;
             }
         }
}

……………………

网友A(2020-11-10):
好的,那有没有protel99se软件做的单片机交通灯PCB板图与仿真源码(MAX7219+数码管)?

您好,如何用用protel99se软件打开PCB板和原理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如何用用protel99se软件打开PCB板和原理图吗?

这个不同的,加载不了,需要下载altium designer

网友C:
代码是用什么仿真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