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使用方法与单片机驱动源程序

楼主:
虽然这玩意不复杂,但是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还是眼花,简单的说一下工作原理:

DS是数据传递数据口,DS传递一次后SH_CP进行一次上升沿串行数据发生位移,ST_CP发生一次上升沿完成数据发送,即串行转并行。下图中的Q7’可以接下一个595的DS口,也可以不接。当完成8次数据传输的话多出的数据就从Q7’就从传入下一个595。MR低电平清除数据,图中接正极。OE相当于开关,低电平输出有效,高电平并行口为高阻态,图中接负极。然后原理图和代码放在旁边,证明一下理论。

旁边的是实物图,比原理图多处两个引脚,原理图省略的是电源正负极。

上述只是简单的使用方法,详细结构:www.baidu.com

网友A(2018-06-1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H_CP1 = P2^1;
sbit DS = P2^0;
sbit ST_CP1 = P2^2;
sbit SH_CP2 = P2^3;
sbit ST_CP2 = P2^4;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8 a, b, c;
        for(a = 0; a < 110; ++a)
                for(b = 0; b < 110; ++b)
                        for(c = 0; c < 10; ++c);
}

void send_data_74hc595(u16 data_74hc595)                    //传送数据给74hc595
{
        u8 a;
        for(a = 0; a < 8; ++a)
        {
                DS = (data_74hc595 << a) & 0x80;                    //从高位开始传输
                SH_CP1 = 0;
                SH_CP2 = 0;
                _nop_();
                _nop_();
                SH_CP1 = 1;
                SH_CP2 = 1;
        }
}

void show_74hc595()                                         //数据显示
{
        ST_CP1 = 0;
        ST_CP2 = 0;
        _nop_();
        _nop_();
        ST_CP1 = 1;
        ST_CP2 = 1;
}

void main()
{
        while(1)
        {
                send_data_74hc595(0x00);                            //依次传输数据,上面的数据传输给第二个595
                send_data_74hc595(0x01);                            //下面的给第一个·595
                show_74hc595();                                     //数据显示
                delay();                                            //延时
                send_data_74hc595(0x00);
                send_data_74hc595(0x03);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00);
                send_data_74hc595(0x07);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00);
                send_data_74hc595(0x0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00);
                send_data_74hc595(0x1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00);
                send_data_74hc595(0x3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00);
                send_data_74hc595(0x7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00);
                send_data_74hc595(0xf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01);
                send_data_74hc595(0xf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03);
                send_data_74hc595(0xf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07);
                send_data_74hc595(0xf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0f);
                send_data_74hc595(0xf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1f);
                send_data_74hc595(0xf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3f);
                send_data_74hc595(0xf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7f);
                send_data_74hc595(0xff);
                show_74hc595();
                delay();
                send_data_74hc595(0xff);
                send_data_74hc595(0xff);
                show_74hc595();
                delay();
        }
}

网友B(2020-03-11):
想了很久没想懂为什么上面传给第二个74HC595下面传给第一个

网友C:
这个级联仿真是有bug的,比如运行到这一步
send_data_74hc595(0x00);
send_data_74hc595(0xff);
show_74hc595();
应该是上面八个灯亮下面八个灯全部灭,但仿真的时候却是上面八个亮之外,下面的Q0输出的灯也是亮的。

解决办法
在电路上将
SH_CP1和SH_CP2直接相连
ST_CP1和 ST_CP2 直接相连
程序上
只用SH_CP1和ST_CP1来进行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级联仿真是有bug的,比如运行到这一步
send_data_74hc595(0x00);
send_data_74hc595(0x ...

赞一个,对头!多动手

网友E(2020-10-27):
很通俗易懂  ,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想了很久没想懂为什么上面传给第二个74HC595下面传给第一个

多级扩展 ,比如LED显示屏

网友F(2021-02-19):
如果只驱动一个74hc595呢

网友G:
驱动一个595?你是要串转并吗?

网友H:
有更简洁的代码
void wttype(u8 v)
{
u8 x;
        CLR=1;
        RCK=0;
        for (x=0x80;x!=0;x>>=1)
          {
     SCK=1;
     SI=(v&x)? 1:0 ;
     SCK=0;
    }
  RCK=1;
}

网友I(2021-04-26):
引用 网友H:
有更简洁的代码
void wttype(u8 v)
{

不是上升沿有效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更简洁的代码
void wttype(u8 v)
{

我想应该是上升沿有效吧?你这个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是下降沿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