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程序如何将H头文件导入另一个工程,替换工程中另一个头文件

楼主(2018-06-10):
keil C程序:如何将H头文件导入另一个工程,替换工程中另一个头文件。

网友A:
1、找到原工程头文件的目录直接替换最好,这样你就不用再管工程里关于路径的设置了
2、直接把头文件放在工程文件里,去掉原来的头文件路径设置,改到新的路径里就可以了

网友B:
方法1:
1,直接把工程中要替换掉的头文件删除掉。
2,导入新的头文件,头文件的名字应该和原头文件名字一致。

方法2:
1,打开不要的头文件,把里边内容全部删除。
2,复制新的头文件的内容,并粘贴到原来的头文件中,保存,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找到原工程头文件的目录直接替换最好,这样你就不用再管工程里关于路径的设置了
2、直接把头文件放在工 ...

好的,谢谢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1:
1,直接把工程中要替换掉的头文件删除掉。
2,导入新的头文件,头文件的名字应该和原头文件名字 ...

多谢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