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红字部分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6-10):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播放和停止键
sbit SPK=P3^7;                       //蜂鸣器
uchar Song_Index=0,Tone_Index=0;     //当前音乐段索引,音符索引
//数码管段码表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标准音符频率对应的延时表
uchar codeHI_LIST[]={0,226,229,232,233,236,238,240,241,242,244,245,246,247,248};
uchar codeLO_LIST[]={0,4,13,10,20,3,8,6,2,23,5,26,1,4,3};
//三段音乐的音符
uchar code Song[][50]=
{
        {1,2,3,1,1,2,3,1,3,4,5,3,4,5,5,6,5,3,5,6,5,3,5,3,2,1,2,1,-1},
        {3,3,3,4,5,5,5,5,6,5,3,5,3,2,1,5,6,53,3,2,1,1,-1},
        {3,2,1,3,2,1,1,2,3,1,1,2,3,1,3,4,5,3,4,5,5,6,5,3,5,3,2,1,3,2,1,1,-1}
};
//三段音乐的节拍
uchar code Len[][50]=
{
        {1,1,1,1,1,1,1,1,1,1,2,1,1,2,1,1,1,1,1,1,1,1,1,1,1,2,1,2,-1},
        {1,1,1,1,1,1,2,1,1,1,1,1,1,1,2,1,1,1,1,1,1,2,2,-1},
        {1,1,2,1,1,2,1,1,1,1,1,1,1,1,1,1,2,1,1,2,1,1,1,1,1,1,1,2,1,1,2,2,-1}
};
//外部中断0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
        TR0=0;   //播放结束或者播放中途切换歌曲时停止播放
        Song_Index=(Song_Index+1)%3; //跳到下一首的开头
        Tone_Index=0;
        P2=DSY_CODE[Song_Index];            //数码管显示当前音乐段号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L0=LO_LIST[Song[Song_Index][Tone_Index]];
        TH0=HI_LIST[Song[Song_Index][Tone_Index]];
        SPK=~SPK;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t;
        while(ms--)for(t=0;t<120;t++);
}
//主程序
void main()
{
        P2=0xc0;
        SPK=0;
        TMOD=0x00;                          //T0方式0
       IE=0x83;
        IT0=1;
        IP=0x02;
        while(1)
        {
                 while(K1==1);                //未按键等待
                 while(K1==0);                //等待释放
                 TR0=1;                             //开始播放
                 Tone_Index=0;                //从第0个音符开始
                 //播放过程中按下K1可提前停止播放(K1=0)。
                 //若切换音乐段会触发外部中断,导致TR0=0,播放也会停止
                 while(Song[Song_Index][Tone_Index]!=-1&&K1==1&&TR0==1)
                 {
                         DelayMS(300*Len[Song_Index][Tone_Index]);   //播放延时(节拍)
                         Tone_Index++;                //当前音乐段的下一音符索引
                 }
                 TR0=0;                    //停止播放
                 while(K1==0);        //若提前停止播放,按键未释放时等待
        }
}

网友A:
这些就是延时时间啊,通过不同的时间模拟不同的音符!!!!!!!

网友B:
TL0=LO_LIST[Song[Song_Index][Tone_Index]];         TH0=HI_LIST[Song[Song_Index][Tone_Index]];就这个需要解释,但是我不想解释,,其他的都是延时用的。仔细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