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c语言基础该如何入门单片机

楼主(2018-06-11):
对单片机不是很了解

网友A(2019-01-31):
多敲代码多看视频

网友B:
买个开发板动手做实验。

网友C:
建议买个开发版,再结合书和视频,实例,就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加油( _)

网友D:
有一点c语言就可以下一个仿真软件先玩一玩再说

网友E:
Proteus装上,网上单片机下下来,看,敲,敲,看

网友F:
先用软件进行仿真练习,然后再买开发板进行试验

网友G:
很对!先要让自己喜欢上它,才有后面的故事..........

网友H(2019-03-02):
你本身有基础的话可以买一本“51单片机C语言教程”,还挺容易上手的。

网友I:
多看一些例子,结合起来看

网友J: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K:
先用proteus做仿真

网友L:
可以在网上买一些关于单片机的视频,先从最基础的51单片机开始,买一块51试着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慢慢就会了

网友L:
多看视频,不会的可以向同学或者老师请教

网友M:
买个单片机开发板,跟着教程学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