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单片机添加功能

楼主(2018-06-11):
如果只知道单片机的hex文件,能不能再编译一段程序和原来的hex文件合并,以实现更多功能?

网友A:
不行,当然有特例,就是你上一个HEX文件编译的时候给你留了flash地址的,像BootLoader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懂反向工程的或许有点可能。如果这样的倒不如拉倒重新写

网友C:
应该是不行的 现在还不能反编译

网友D:
这样不行吧。

网友E:
需要逆向。。用IDA

网友F:
是可以的呢

网友G:
不能的,还不如重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