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一个上位机程序,用什么编程软件好?

楼主(2018-06-11):
编一个上位机程序,用什么编程软件好?需要处理数据的,数据量比较大。大家给我个建议。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LABVIEW,虚拟仪器

网友B:
数据量有多大,速度要多快
上微机程序软件labview/C/C#/vb问题都不大
处理器/硬盘快处理/保存速度就快
若是图像处理要求高些,也就C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使用VS,如果计算复杂,或者想嵌入一些图像处理功能可以用matlab编写上位机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建议使用C语言,毕竟处理比较快,如果对图像处理功能要求高的话,可以用matlab编写上位机

网友E:
上位机,即PC的软件,现在基本就一个选择:C#!将来估计会有用安卓的,那就用:java!

网友F:
用keil5最好了

网友G:
你好!要看你熟悉什么PC上的编程工具,我一般用VS.NET,当然也可以用java等。

网友H:
用VC++编写一个界面,用串口通讯,获得数据,在界面显示图形,用数据库存储数据

网友I:
常用就VB了,好用,小程序。

网友J:
MDK5就可以了啊

网友K:
visual c++ 6.0,采用c语言,实时性较好

网友L:
处理海量数据,本人习惯用delphi XE8

网友M:
我建议直接入门C#,微软全家桶可不是吹的,一旦你熟悉C#和VS,开发起来就会如鱼得水,他们家车轮会让你爽翻天

网友N:
labview上手很快,c#也行

网友O:
使用c++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