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f-s201水流量传感器

楼主(2018-06-11):
请问有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下这种传感器和151芯片连接的注意事项吗?以及使用方法,十分感谢

网友A(2018-07-14):
流量---脉冲特性参照表
流 量    脉   冲     误   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               15         ±1.020    15.3       14.7

脉冲(Hz)=[7.5x流量Q(L/min)] ±3%

用定时器产生相同的频率就可以控制水流.

网友B(2019-03-11):
弄出来了吗??能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