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液晶前排黑框的问题,求助!!

楼主:
焊了个1602液晶显示的板子,代码烧录进去发现前排黑框,各位大神可以帮我看下吗,硬件问题,用开发版测过程序可以用
ps:本人纯自学,不是专业的,可能焊的不是很好,希望会的大神可以帮下忙,谢谢

网友A(2018-06-11):
引线肯定有接触不良的或者没通的,另外对比度也没有调好。

网友A:
没看懂你那一堆电阻干什么用的,上拉吗?51点1602不用上拉电阻就可以啊,数据接一个口,然后EN   RS  RW三个接到另外一个IO口的三个脚,在程序里指定就完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那一堆电阻干什么用的,上拉吗?51点1602不用上拉电阻就可以啊,数据接一个口,然后EN   RS  RW三 ...

芯片是stc89c52,调了对比度没用,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那一堆电阻干什么用的,上拉吗?51点1602不用上拉电阻就可以啊,数据接一个口,然后EN   RS  RW三 ...

嗯,接p0口的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接p0口的上拉电阻

不用上拉电阻,EN   、RS  、RW、D0 - D7 这11个引脚连接好了就应该没有问题,另外你的开发板有没有带译码器什么那些东西你看清楚。如果都是直通的,按理不存在时序那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