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通过串口产生相应的PWM的问题

楼主(2018-06-11):
stm32F103单片机同时用串口1和定时器345的时候会产生冲突吗,我的代码的具体思路就是通过串口输入字符是单片机产生具体不同的PWM波,产生PWM波时用的定时器4和5,定时器三是用来计时的,用来关闭和打开PWM波,从而产生我想的波形,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通过串口发送的字符单片机能接收到,但是进步不了定时器三的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还请大佬帮忙

网友A(2019-05-12):
想问问楼主,怎么把串口接收到的数据转换为控制PWM的占空比啊?

网友B(2018-06-12):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行的啊,还有为什么要三个定时器呢。产生PWM一个定时器可以多路啊!!!!

嗯嗯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  我学要产生六路PWM波 一个通用定时器只能产生4路,所以用了两个,谢谢了

网友C:
理论上可行的啊,还有为什么要三个定时器呢。产生PWM一个定时器可以多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