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电池转9V万用表电池PCB与电路原理图等全套资料

楼主(2018-06-11):
1.5V电池转9V万用表电池全套资料,里面只是用了中周做变压器。
有全套资料,还有从哪里来的参考资料。效果还不错。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网友A:
多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多谢分享,但不知稳定性如何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D:
显然楼主老师有巨大的热情DIY了1.5V升压成9V的电源并奉献了PCB图,但是市面上没有1.5V可充电池.
只能选1.2V镍氢充电池来用,因此变压器匝数就要改动一下.这个电路最合适合9V供电用的小电流仪表如数字万用表~

网友D:
制做升降压电源类作品,很有必要测出效率数据.如:
输入1.2V/100mA输出9V/8mA,效率就是60%.

网友E: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成品,2.19元一个,输入接了一个锂电池,手机上那种,输出9V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楼主老师有巨大的热情DIY了1.5V升压成9V的电源并奉献了PCB图,但是市面上没有1.5V可充电池.
只能选1.2V ...

你说的很对。效率不太高,但是能用,1.2V电池下会显示电压低,但贵在在表没工作时会自动断电。还行。后来我买的数字表都是用2节5号电池的。

网友F(2019-08-07):
赞,确实很好用,6666

网友G:
好厲害!!我也做做看!!

网友H:
急需时用一下很不错

网友I(2020-0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