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和DS1302时钟芯片共同实现万年历的功能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6-11):
LCD1286程序,C语言
/*******************************************************
效果:  12864液晶和DS1302时钟芯片共同实现万年历的功能
工作于:KX-1A开发板
作者:        科信电子工作室
说明:  由于前面程序代码的注释都比较详细了,此万年历程序
可以说是对前面程序的大综合,所以有些注释没有标注,有不懂
的地方可以参考前面的程序,敬请大家谅解。
********************************************************/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S=P1^0;
sbit FUN=P1^4;
sbit OK=P1^5;
sbit INC=P1^6;
sbit DEC=P1^7;
sbit RST=P3^5;
sbit SDA=P3^4;
sbit SCL=P3^3;
uchar hour=20;
uchar min=30;
uchar sec=10;
uchar year=10;
uchar mon=3;
uchar date=6;
uchar day=6;
uchar flag=0;
uchar num=0;
uchar i=6;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
   for(;i>0;i--)
   for(j=0;j<125;j++);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temp)
{
   uchar i;
   for(i=0;i<8;i++)
   {
      SCL=0;
      SDA=temp&0x01;//只传最后一位
      temp>>=1;
      SCL=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ess,uchar dat)
{
   RST=0;
   SCL=0;
   RST=1;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Write_Ds1302_Byte(dat);
   SCL=1;
   RST=0;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ress)
{
   uchar i,temp=0x00;
   RST=0;
   SCL=0;
   RST=1;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i=0;i<8;i++)
   {
      temp>>=1;
          SCL=0;
          if(SDA)
          temp=temp|0x80;
          SCL=1;
   }
   RST=0;
   SDA=0;
   return temp;
}
void Check_Busy(void)
{
   RW=1;//RW=1为读
   RS=0;//RS=0为指令
   EN=1;
   while(P0&0X8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Check_Busy();
   RW=0;
   RS=0;
   P0=com;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Check_Busy();
   RW=0;
   RS=1;
   P0=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Lcd_Pos(uchar Xpos,uchar Ypos)
{
   uchar tmp;
   Xpos&=0x0f;
   Ypos&=0x03;
   tmp=Xpos;
   if(Ypos==0)
   tmp|=0x80;
   if(Ypos==1)
   tmp|=0x90;
   if(Ypos==2)
   tmp|=0x88;
   if(Ypos==3)
   tmp|=0x98;
   Write_com(tmp);
}
void Write_LCD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Lcd_Pos(x,y);
   Lcd_Pos(x,y);
   while (*s!='\0')
   {
      Write_dat(*s);
      s++;
      delay(1);
   }
}
void LCD_Rst(void)
{
   Write_com(0x30);//功能设定,基本指令
   Check_Busy();
   Write_com(0x01);//清屏指令
   Write_com(0x06);//光标移动设置
   Write_com(0x0c);//整体显示,没有光标,游标位置反白禁止
   delay(5);
}
void Write_day(uchar Sel)
{
   switch (Sel)
   {
      case 1:Write_LCD_String(6,1,"一");break;
          case 2:Write_LCD_String(6,1,"二");break;
          case 3:Lcd_Pos(6,1);Write_dat(0xc8);Write_dat(0xfd);break;
          case 4:Write_LCD_String(6,1,"四");break;
          case 5:Write_LCD_String(6,1,"五");break;
      case 6:Write_LCD_String(6,1,"六");break;
          case 7:Write_LCD_String(6,1,"日");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Updat_Time(void)
{

   Lcd_Pos(3,0);Write_dat(0x30+(year/10));Write_dat(0x30+(year%10));
   Lcd_Pos(0,1);Write_dat(0x30+(mon/10));Write_dat(0x30+(mon%10));
   Lcd_Pos(2,1);Write_dat(0x30+(date/10));Write_dat(0x30+(date%10));
   Lcd_Pos(0,2);Write_dat(0x30+(hour/10));Write_dat(0x30+(hour%10));
   Lcd_Pos(2,2);Write_dat(0x30+(min/10));Write_dat(0x30+(min%10));
   Lcd_Pos(4,2);Write_dat(0x30+(sec/10));Write_dat(0x30+(sec%10));
   Write_day(day);
}
void Write_Time(void)
{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c,(year/10)*16+year%10);
   Write_Ds1302(0x88,(mon/10)*16+mon%10);
   Write_Ds1302(0x86,(date/10)*16+date%10);
   Write_Ds1302(0x84,(hour/10)*16+hour%10);
   Write_Ds1302(0x82,(min/10)*16+min%10);
   Write_Ds1302(0x80,(sec/10)*16+sec%10);
   Write_Ds1302(0x8a,(day/10)*16+day%10);
   Write_Ds1302(0x8e,0x80);
}
void Read_Time(void)
{
   year=(Read_Ds1302(0x8d)>>4)*10+Read_Ds1302(0x8d)%16;
   mon=(Read_Ds1302(0x89)>>4)*10+Read_Ds1302(0x89)%16;
   date=(Read_Ds1302(0x87)>>4)*10+Read_Ds1302(0x87)%16;
   hour=(Read_Ds1302(0x85)>>4)*10+Read_Ds1302(0x85)%16;
   min=(Read_Ds1302(0x83)>>4)*10+Read_Ds1302(0x83)%16;
   sec=(Read_Ds1302(0x81)>>4)*10+Read_Ds1302(0x81)%16;
   day=(Read_Ds1302(0x8b)>>4)*10+Read_Ds1302(0x8b)%16;
   Updat_Time();
}
void Set_Time(void)
{
   if(FUN==0)
   {
      delay(10);
          if(FUN==0)
          {
             while(!FUN);
                 flag=1;
         num++;
                 if(num==8)
                 num=1;
          }
   }
   if(flag)
   {
          if(num==1)
          {
         Lcd_Pos(0,2);
             Write_com(0x0d);
                 if(INC==0)
                 {
                    delay(10);
                        if(INC==0)
                        {
                           while(!INC);
                           hour++;
                           if(hour==24)
                           hour=0;
                           Updat_Time();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hour--;
                           if(hour==-1)
                           hour=23;
               Updat_Time();
                        }
                 }
          }
      if(num==2)
      {
         Lcd_Pos(2,2);
             Write_com(0x0d);
                 if(INC==0)
                 {
                    delay(10);
                        if(INC==0)
                        {
                           while(!INC);
                           min++;
                           if(min==60)
                           min=0;
                           Updat_Time();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min--;
                           if(min==-1)
                           min=59;
                           Updat_Time();
                        }
                 }
      }
      if(num==3)
      {
         Lcd_Pos(4,2);
                 Write_com(0x0d);
                 if(INC==0)
                 {
                    delay(10);
                        if(INC==0)
                        {
                           while(!INC);
                           sec++;
                           if(sec==60)
                           sec=0;
                           Updat_Time();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sec--;
                           if(sec==-1)
                           sec=59;
                           Updat_Time();
                        }
                 }
      }
          if(num==4)
          {
         Lcd_Pos(3,0);
                 Write_com(0x0d);
                 if(INC==0)
                 {
                    delay(10);
                        if(INC==0)
                        {
                           while(!INC);
                           year++;
                           if(year==100)
                           year=0;
                           Updat_Time();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year--;
                           if(year==-1)
                           sec=99;
                           Updat_Time();
                        }
                 }
          }
      if(num==5)
          {
                 Lcd_Pos(0,1);
                 Write_com(0x0d);
         if(INC==0)
                 {
                    delay(10);
                        if(INC==0)
                        {
                           while(!INC);
                           mon++;
                           if(mon==13)
                           mon=1;
                           Updat_Time();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mon--;
                           if(mon==0)
                           mon=12;
                           Updat_Time();
                        }
                 }
          }
          if(num==6)
          {
                 Lcd_Pos(2,1);
                 Write_com(0x0d);
                 if(INC==0)
                 {
                    delay(10);
                        if(INC==0)
                        {
                           while(!INC);
               date++;
                           if(date==32)
                           date=1;
                           Updat_Time();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date--;
                           if(date==0)
                           date=31;
                           Updat_Time();
                        }
                 }
          }
          if(num==7)
          {
                 Lcd_Pos(6,1);
                 Write_com(0x0d);
                 if(INC==0)
                 {
                    delay(10);
                        if(INC==0)
                        {
                           while(!INC);
                           day++;
                           if(day==8)
                           day=1;
                           Updat_Time();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day--;
                           if(day==0)
                           day=7;
                           Updat_Time();
                        }
                 }
          }
   }
   if(OK==0)
   {
      delay(10);
          if(OK==0)
          {
             while(!OK);
                 flag=0;
                 num=0;
                 Write_com(0x0c);
                 Write_Time();
          }
   }
}
void Festival(void)
{
   if (mon == 1 && date== 1 )  { Write_LCD_String(0,3,"Happy New Year!!"); }
   else
   if (mon == 1 && date== 28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麻风日    "); }
   else
   if (mon == 2 && date== 2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湿地日    "); }
   else
   if (mon == 2 && date== 13 ) { Write_LCD_String(0,3,"  明天情人节了  "); }
   else
   if (mon == 2 && date== 14 ) { Write_LCD_String(0,3,"  今天是情人节  "); }
   else
   if (mon == 3 && date== 1 )  { Write_LCD_String(0,3,"  国际海豹日    "); }
   else
   if (mon == 3 && date== 3 )  { Write_LCD_String(0,3,"  全国爱耳日    "); }
   else
   if (mon == 3 && date== 8 )  { Write_LCD_String(0,3,"   3.8妇女节    "); }
   else
   if (mon == 3 && date== 12 ) { Write_LCD_String(0,3,"    植树节      "); }
   else
   if (mon == 3 && date== 14 ) { Write_LCD_String(0,3,"  国际警察日    "); }
   else
   if (mon == 3 && date== 15 ) { Write_LCD_String(0,3,"  消费者权益日  "); }
   else
   if (mon == 3 && date== 17 ) { Write_LCD_String(0,3,"  国际航海日    "); }
   else
   if (mon == 3 && date== 21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森林日    "); }
   else
   if (mon == 3 && date== 22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水日    "); }
   else
   if (mon == 3 && date== 23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气象日    "); }
   else
   if (mon == 3 && date== 24 ) { Write_LCD_String(0,3,"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
   else
   if (mon == 4 && date== 1 )  { Write_LCD_String(0,3,"愚人节  小心上当"); }
   else
   if (mon == 4 && date== 7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卫生日    "); }
   else
   if (mon == 4 && date== 8 )  { Write_LCD_String(0,3,"    复活节      "); }
   else
   if (mon == 4 && date== 13 ) { Write_LCD_String(0,3,"  黑色星期五    "); }
   else
   if (mon == 5 && date== 1 )  { Write_LCD_String(0,3,"  劳动节  放假  "); }
   else
   if (mon == 5 && date== 4 )  { Write_LCD_String(0,3,"    青年节      "); }
   else
   if (mon == 5 && date== 8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红十字日  "); }
   else
   if (mon == 5 && date== 12 ) { Write_LCD_String(0,3,"  国际护士节    "); }
   else
   if (mon == 5 && date== 5 )  { Write_LCD_String(0,3,"近日注意母亲节  "); }
   else
   if (mon == 5 && date== 15 ) { Write_LCD_String(0,3,"  国际家庭日    "); }
   else
   if (mon == 5 && date== 31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无烟日    "); }
   else
   if (mon == 6 && date== 1 )  { Write_LCD_String(0,3,"  国际儿童节    "); }
   else
   if (mon == 6 && date== 5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环境日    "); }
   else
   if (mon == 6 && date== 26 ) { Write_LCD_String(0,3,"  国际禁毒日    "); }
   else
   if (mon == 6 && date== 6 )  { Write_LCD_String(0,3,"  全国爱眼日    "); }
   else
   if (mon == 6 && date== 13 ) { Write_LCD_String(0,3,"近日注意父亲节  "); }
   else
   if (mon == 6 && date== 15 ) { Write_LCD_String(0,3,"近日注意父亲节  "); }
   else
   if (mon == 7 && date== 1 )  { Write_LCD_String(0,3,"香港回归记念日  "); }
   else
   if (mon == 7 && date== 7 )  { Write_LCD_String(0,3,"抗日战争记念日  "); }
   else
   if (mon == 7 && date== 11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人口日    "); }
   else
   if (mon == 8 && date== 1 )  { Write_LCD_String(0,3,"  八一建军节    "); }
   else
   if (mon == 8 && date== 8 )  { Write_LCD_String(0,3,"  中国男子节    "); }
   else
   if (mon == 8 && date== 15 ) { Write_LCD_String(0,3,"抗战胜利记念日  "); }
   else
   if (mon == 9 && date== 10 ) { Write_LCD_String(0,3,"  中国教师节    "); }
   else
   if (mon == 9 && date== 18 ) { Write_LCD_String(0,3,"九·一八事变记念"); }
   else
   if (mon == 9 && date== 20 ) { Write_LCD_String(0,3,"  国际爱牙日    "); }
   else
   if (mon == 9 && date== 27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旅游日    "); }
   else
   if (mon == 10 && date== 1 ) { Write_LCD_String(0,3,"  中国国庆节    "); }
   else
   if (mon == 10 && date== 4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动物日    "); }
   else
   if (mon == 10 && date== 24 ){ Write_LCD_String(0,3,"    联合国日    "); }
   else
   if (mon == 10 && date== 12 ){ Write_LCD_String(0,3,"明天国际教师节  "); }
   else
   if (mon == 10 && date== 13 ){ Write_LCD_String(0,3,"  国际教师节    "); }
   else
   if (mon == 11 && date== 10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青年节    "); }
   else
   if (mon == 11 && date== 17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学生节    "); }
   else
   if (mon == 12 && date== 1 ) { Write_LCD_String(0,3,"  世界艾滋病日  "); }
   else
   if (mon == 12 && date== 23 ){ Write_LCD_String(0,3,"  明晚平安夜    "); }
   else
   if (mon == 12 && date== 24 ){ Write_LCD_String(0,3,"  今晚平安夜    "); }
   else
   if (mon == 12 && date== 25 ){ Write_LCD_String(0,3,"    圣诞快乐    "); }
   else
   if (mon == 12 && date== 31 ){ Write_LCD_String(0,3,"    明日新年    "); }
   else
   {
          if(hour >= 4 && hour<  6 )  { Write_LCD_String(0,3,"★★__▲▲__凌晨"); }
      if(hour >= 6 && hour<  8 )  { Write_LCD_String(0,3,"☆○__▲△__早晨"); }
      if(hour >= 8 && hour<  12 ) { Write_LCD_String(0,3,"__●__▲▲__上午"); }
      if(hour == 12)              { Write_LCD_String(0,3,"____▲●▲__中午"); }
      if(hour >= 13 && hour<  18 ){ Write_LCD_String(0,3,"__▲▲__●__下午"); }
      if(hour >= 18 && hour<  22 ){ Write_LCD_String(0,3,"△▲__●☆__晚上"); }
      if(hour >= 22 && hour<= 23 ){ Write_LCD_String(0,3,"△▲__★☆__夜里"); }
      if(hour >= 0 && hour<  4 )  { Write_LCD_String(0,3,"__★▲▲★__深夜"); }
    }
}
void System_Init(void)
{
   S=0;
   LCD_Rst();
   Write_LCD_String(0,1,"系统初始化");
   Lcd_Pos(5,1);
   while(i--)
   {
      Write_dat(0x3e);
      delay(300);
   }
   Write_com(0x01);
   Write_LCD_String(0,1,"您好!欢迎使用!");
   delay(1500);
   Write_com(0x01);
   Write_LCD_String(2,0,"2010年");
   Write_LCD_String(0,1,"01月18日星期一");
   Write_LCD_String(0,2,"10时17分30秒");
}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Write_Time();
   while(1)
   {
      Set_Time();
      if(!flag)
          {
             Read_Time();
                 Festival();
          }

   }
}
//***************************GND**************************************

lcd

网友A(2019-05-13):
有仿真图么

网友B(2020-03-15):
sbit S=P1^0; sbit FUN=P1^4; sbit OK=P1^5; sbit INC=P1^6; sbit DEC=P1^7; 这几个不知道是定义的什么功能,LCD屏没有详细标注。

网友C:
你好,你说的前面的程序在哪呀?我找不到,请高人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bit S=P1^0; sbit FUN=P1^4; sbit OK=P1^5; sbit INC=P1^6; sbit DEC=P1^7; 这几个不知道是定义的什么功能 ...

做出来了吗?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D:
看源代码,应该是杜洋写的《爱上单片机》里面附带的源程序。我近期正在弄这个东西。

网友D:
该程序有点像是杜洋的《爱上单片机》的程序啊。

我目前正在实现它。

网友E(2021-05-17):
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