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LI9341滚动显示源码

楼主(2018-06-11):
STM32  LCD滚动显示   根据数据的变化找出规律

/*
*@file        main.c
*@author      Miao
*@version     1.0.0
*date         2018.6.6
*brief        LCD CHINESE DISPLAY

X坐标:X  0*16    1*16    2*16   3*16      4*16    5*16

i| j|          0             1              2              3              4              5
——————————————————————————
0   |         Hz[0]        Hz[1]        Hz[2]        Hz[3]        Hz[4]        Hz[5]
1   |         Hz[1]        Hz[2]        Hz[3]        Hz[4]        Hz[5]        Hz[0]
2   |         Hz[2]        Hz[3]        Hz[4]        Hz[5]        Hz[0]        Hz[1]
3   |         Hz[3]        Hz[4]        Hz[5]        Hz[0]        Hz[1]        Hz[2]
4   |         Hz[4]        Hz[5]        Hz[0]        Hz[1]        Hz[2]        Hz[3]
5   |         Hz[5]        Hz[0]        Hz[1]        Hz[2]        Hz[3]        Hz[4]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delay.h"

uint8_t hz[] = "液晶驱动实验";
const char Change[] = "16010649";

int main(void)
{
        int i,j,k;
        int Color[] = {macYELLOW , macBLUE , macGBLUE};

        //初始化
        ILI9341_Init();
        ILI9341_Clear(0 , 0 ,240 ,320 , macBLACK);

        while(1)
        {
                for(i=0;i<6;i++)
                {
                        for(j=0;j<6;j++)
                        {
                                k=j+i;
                                if( k > 5 )
                                        k=k%6;
                                ILI9341_DispChar_CH(j*16  , 50 , hz+k*2 , macBLUE , macRED);
                        }
                        ILI9341_DispString_EN(50 , 20 , &Change[0] , Color[i/2] , macRED);
                        delay_ms(500);
                }
        }
}

网友A(2019-08-01):
请问这是什么连接放式,8bit还是16bit还是串行还是FSMC?

网友B(2020-04-14):
居然是做成了库

网友B:
可以用,不错,8位模式

网友C(2023-03-19):
没有源代码

网友D(2023-10-25):
居然做成了lib,那我得另找资料去适配ili93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