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单片机,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2018-06-11):
想学习单片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该买什么类型的资料和硬件设备呢?

网友A:
从花钱买个开发板开始下手!设备选择性价比高的,8位机就不考虑了,可以考虑32位的Cortex®-M4

网友B:
先8位的比较好,不建议2楼那种直接32位单片机,基础要打好!!!

网友C:
没有C语言基础的话可以顺便学习一下C语言,精通C语言之后学单片机就很顺手了

网友D:
先学c语言吧,再选一个好的开发板,有一本可以随时查疑的书

网友E:
想学单片机,可以先学学C语言以及汇编

网友F:
先学一下c或者汇编语言,然后就是多学习一下各种功能的实例

网友F:
先学好c,然后就是多练习各种功能的实例

网友G:
硬件设备要买一个开发板,资料就是关于单片机方面的书籍,大学的课本不错

网友H:
看郭天祥

网友I:
如果没有基础的,推荐看宋老师的学习资料,特别好,不知道能不能发链接,还是不发了视频教程名字《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百度搜索都能找到

网友J:
先把C语言学会了,从51单片机开始学习,学的差不多了可以考虑转ARM,如stm32,要多动手,多自己写程序编写运行。

网友K:
可以学习一下AT89c51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L:
买本书学学c 然后再学单片机吧

网友M:
从51入手吧,个人认为51比较好学,买套电路板,多研究研究

网友N:
学 c语言,汇编 先学好编程

网友O:
可以先学习最基本的51单片机。

网友P:
1、想学单片机,首先要选定想学什么样的单片机系列;
2、其次就是要了解单片机的内部结构、数据的传送;
3、第三,就要了解并撑握汇编语言了(关键的一步);
4、第四,就要学会编程一些小程序,最好是把每个汇编语句都编过。小程序会编写了就慢慢向复杂程序发展;
5、最后,汇编语言撑握之后有机会要学一下C51语言。

网友Q:
at89c51

网友R:
单片机刚开始入手的话学51会简单一点,但是编程除了用C语言之外,学一下汇编语言会让你对单片机的工作原理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买了单片机一般都会送教程,这种模块化教学方式很简单易懂。

网友S:
可以先去网上找视频看看,跟着视频学习,我以前再网上找到一个手把手教单片机的视频,这样入门比较快

网友T:
先学习C语言吧

网友U:
先買實習板學習一下,要有程式實例資料那種,這可以試玩.

网友U:
買一個開發板要有程式實例那種玩一下。

网友V:
现在应用很广的STM32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W:
先学好c语言,然后买本书,自学。不明白就问人,或看视频

网友X:
建议最好把C语言学精通,等你看到单片机里面的汇编的时候就不会感到痛苦了,或者上网找一下一套那种关于单片机的教学视频,跟着视频学可能会快上手一点

网友Y:
多在网上看视频,买个51单片机多练

网友Z:
个人感觉还是先学好c语言吧,非常有用

网友AA:
刚开始, 从最简单的学起吧. 如CH340(USB转串口, 可通讯和写芯片)+STC15W204S芯片, 一起5元不到就可学习了.  控制IO点个灯, 和电脑串口通讯这些简单的可用汇编写. 主要学习单片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电路的设计. 以后深入要高性能时就可转ARM的STM32和IMX系列芯片和C语言了.

网友AB:
首先要得懂c语言吧,或者汇编,硬件设备就开发板啊,可以在网上找相关视频学习

网友AC:
淘宝买板子看视频对照着做项目

网友AD:
可以先学习下c语言  然后买一快51单片机开发板  进行学习

网友AE:
个人建议先从51入手,从淘宝网上买一个简单的,找对商家附赠从初学到优化的编程学习,还有关于单片机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技巧,最重要的是,花了这钱,就等于白要了一个教你单片机方面知识的老师,一些不懂的问题完全可以去找客服解答。

网友AF:
先学习一些c语言知识,再找一些单片机基础教学学期

网友AG:
可以从51开始。

网友AH:
买个开发板开始

网友AI:
你可以淘宝买一个单片机,一般会附送你很多关于单片机的资料,还有视频,对照着学就好了

网友AJ:
最好有开发板学习会快一些,还有就是看例程

网友AK:
51,52比较简单,可以先当基础来学,然后再去接触32,野火视频之类的不错

网友AK:
51  ,52 比较基础,可以先学,可以学c或者汇编,然后可以学52

网友AL:
做比赛啊,先买个板子为做比赛做准备。板子选那个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AM:
可以到我要自学网学习C语言,然后再学单片机的

网友AN:
没有C语言基础的话可以顺便学习一下C语言 可以买块51单片机学习一下

网友AO:
买个开发板,配合视频教程,比较好学。

网友AP:
51单片机简单,从这入手可以。

网友AQ:
我还是推荐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和c语言编程这部视频教程,从简单学起容易多了,之后再进阶学高级一点的单片机

网友AR:
如果你是学生,有时间建议你从51单片机上手(架构经典简单、纯底层硬件操作);然后可以学习ARM单片机,可以选择Cortex M系列。选择一款xx芯片的开发板学习(如ST、NXP等芯片公司的)。

网友AR:
有时间的话,建议从51单片机上手(架构经典简单、纯底层硬件操作),然后学习ARM架构单片机,可以选择Cortex M系列(这个建议买一个Cortex Mx的开发板,这样有利于学习)

网友AS:
在某宝上买个单片机,如果有c语言基础的话,建议看清华大学出版的单片机有关书籍,多实践才竜学到东西。

网友AS:
先买个89C51单片机,去网上找找好的学习单片机的书,总之,一定要多练。

网友AT:
先从51的开始吧,先掌握C语言的编程方法,然后在入手一些复杂点的控制器如STM32,FPGA等

网友AU:
可以买个单片机开发板,然后看视频进行学习

网友AV:
首先编程语言得会,然后可以买个电路板,从51入手,看视频加做几个小东西

网友AV:
先把最基础的语言学好

网友AW:
可以学学郭老师的51单片机

网友AX:
买个51开发板 里边应该有教程 可以先从教程学起了解基本的硬件 然后再去学习有关书籍

网友AY:
先从51开始学起。

网友AZ:
学一学C语言,上某宝买个开发板,找一些视频教程,慢慢来不难的

网友BA:
上淘宝买那种硬件和软件所有资料都提供的教程。剩下的就看你造化了。

网友BB:
先买个开发板,在定位个项目目标,一边练一边学

网友BC:
硬件设备要买一个开发板,先学一下c或者汇编语言

网友BD:
1.先學習C語言,有辦法把想法邏輯化,並轉換成程式敘述,達到自己想要完成的流程。

网友BD:
2.選擇開發版,了解開發版的規格,並開始進行程式燒錄測試,進行簡單的led燈控制,uart顯示! 3.進行小主撰寫,各式I/o輸出輸入介面撰寫,接著就看應用怎麼完成了!

网友BE:
单片机是指什么?

网友BF:
先把c语言学习好吧,然后从八位开始循序渐进

网友BG:
先学c语言吧,然后买个开发板,买本书按着例子好好敲代码,摸石头过河

网友BH:
c语言可以考虑

网友BI:
看一下郭天祥的教学视频 讲的很详细 可以买一个开发板先自己鼓捣一下

网友BJ:
设备选择性价比高的

网友BK:
C51开始, 不学汇编

网友BL:
现在流行的应该是stm32,nxp这些,资料官网或者论坛下载,硬件设备看需要了,板子是必须的,烧写器一般会附带有,还需要usb转TTL等小设备,杜邦线。

网友BM:
看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BN:
从51单片机开始学习,学的差不多了可以考虑转ARM

网友BO:
如果没接触过,建议先学51,看郭天祥的教程,先打好基础再去学16位、32位的单片机,也可以在淘宝上买正点原子的STM32开发板,正点原子提供有很丰富的例程,有问题时还可以在论坛上发帖,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网友BP:
先去玩玩单片机的开发板同时再看看郭天祥的单片机视频

网友BQ:
靠项目来实践入门最快,可以自己高点小玩意,然后针对性的做一下,这样可以首先有个大概感性的理解

网友BR:
first learn c language ,then start with discovery kits which is availabe by stmicroelectronics

网友BS:
我建议你学习找个资源比较多的单片机学习,入门快。对于新手很重要

网友BT:
其实学习单片机刚开始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谁也不能说自己一开始就会写程序。不都是把别人的程序借鉴过来吗?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那样学起来会蛮轻松的

网友BU:
c语言先学好

网友BV:
可以买书

网友BW:
从一些简单的书籍去了解,再细致的做一些软件上的仿真等学习,进一步的去加强

网友BX:
先从C语言学习入手,同时学习CAN总线相关文档,再买个开发板进行针对性训练

网友BY:
买个开发板,里面有很多资料,边看边学,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BZ:
先学编代码,再学单片机

网友CA:
先学习点硬件知识,c语言知识,然后自己编程,多联系。建议你看一下郭天祥51单片机视频

网友CB:
推荐你两个软件protrus和keil c51

网友CC:
看我头像 把C语言学好吧

网友CD:
先学8位单片机和c语言,接着32,在接着操作系统

网友CE:
入门还是建议51开始,资金充足买开发板,资金不充足的话买个最小系统和其他模块,在网上找教程学习就可以

网友CF:
直接淘宝一个开发板,找客服要例程,直接输入就行,看明白了再试着自己写程序

网友CG:
看视频把从51开始

网友CH:
可以先从B站看视频。

网友CI:
买个单片机,买本书,找些例子做,坚持2个月就会了

网友CJ:
#在这里快速回复#先8位的比较好,不建议2楼那种直接32位单片机,基础要打好!!!

网友CK:
从51开始吧

网友CL:
首先先要掌握c语言,可以买个便宜的单片机某宝70多

网友CM:
不建议2楼那种直接32位单片机,基础要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