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WIFI通信发射机源码

楼主(2018-06-1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imer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System frequency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UART波特率

/*Define UART parity mode*/
#define NONE_PARITY     0   //None parity       无奇偶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Odd parity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Even parity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Mark parity       校验位始终为1
#define SPACE_PARITY    4   //Space parity      校验位始终为0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Testing even parity      偶校验测试

bit busy;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4;
        j = 129;
        k = 11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8位变量的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9位变量的UART,奇偶位初始值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9位变量的UART,奇偶位初始值为0)
#endif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设置定时器18位自动重载模式)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设置自动加载值)
    TR1 = 1;                //Timer1 start run(打开定时器1)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开UART中断)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开主中断开关)

    while(1)
        {
                Delay500ms();
                SendString("1");
        }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        P0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清除传输中断标志)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清除传输繁忙标志)
    }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将字节数据发送到UATR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输入:dat(要发送的数据)
Output:None                    输出:无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等待前一个数据完成发送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计算奇偶校验位P(PSW.0)
    if (P)                  //Set the parity bit according to P              根据P设置奇偶校验位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将奇偶校验位设置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将奇偶校验位设置为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将奇偶校验位设置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将奇偶校验位设置为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发送数据到UART缓冲区
}

/*----------------------------
Send a string to UART            发送字符串到UART
Input: s (address of string)     输入:s(字符串抵地址)
Output:None                      输出:无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检查字符串结尾
    {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发送当前字符和字符串指针增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