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微动开关)控制电机先后转动,可是开关有抬起和放下这样是会被触发两次?

楼主(2018-06-11):
用中断(微动开关)控制电机先后转动,可是微动开关有抬起和放下。这样是会被触发两次。这个怎么解决啊?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应该可以设置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网友B:
中断不是有下降沿中断吗?按一次,就触发一次

网友C:
开关接触是有抖动的,要加去抖动延时吧

网友D:
换个开关试试,不要用两次触发的

网友E(2018-09-13):
首先要根据电路将中断设置为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然后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延时去抖,还要加上松手检测,就OK了

网友F(2018-12-28):
可以不用中断啊,直接循环检测某个io口的电平,加个消抖就行了

网友G:
可以换个开关,开下程序

网友H(2022-05-03):
第一个办法是:利用电池,直流电机,双联双触点微动开关(一个按钮下去另一个按钮会起来)。两开关动触点分别接电池正负极,两开关常开和常闭触点并联后接入电机。
第二钟办法:利用小型继电器和单触开关组合亦可实现。

网友I:
消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