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学嵌入式应该从哪里学起,应该准备一些什么资料?

楼主(2018-06-11):
请问自学嵌入式应该从哪里学起,应该准备一些什么资料?

网友A:
买一本大学用的书

网友B:
先把C语言基础打好, 然后淘宝一块51开发板练手,51hei就有。 熟悉之后在弄STM32,淘宝弄块开发板(推荐原子系列)。再深入点你可以学习下LINUX驱动方面的。

网友C:
要先学好c语言或者单片机这样最简单的程序才能看得懂

网友D:
对,先学C然后单片机,然后嵌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