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函数信号发生器设计论文下载

楼主(2018-06-11):
摘要
多路函数信号发生器,其分成硬件电路和单片机程序两个主要部分。此次硬件部分分为电源、数模转换、LCD液晶显示3个部分:设计的电源供给是分立式元器件构成的直流稳压电源,由7805,7809,7909输出+9V,+5V,-9V;ADC0832和LM324共同实现数模转换,由LM324的7脚来输出波形,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波形;LCD液晶显示屏用于显示选择的波形是哪个,并且显示波形的频率。单片机程序主要分为扫描程序,按键中断程序,定时器输出波形程序等,其中还设计到波形频率的算法。
在完成该电路理论地设计与计算之后,我们又全面学习了Altium Designer这个在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中必须熟知的软件,实践了PCB制板的全过程。先根据原理在Altium Designer中绘制原理图,并导入完成PCB图,若无相关器件和封装,需自己在原理图库和PCB库中绘制。完成PCB图后,通过热转印将PCB图粘贴至铜板上,并用氯化铁溶液腐蚀掉多余的铜,进行打孔,将热转印的黑线用磨砂纸在流动的自来水上磨除。板子完成后,安装好元器件,调试,分析及测试性能验收。

目录
SCIENCE & TECHNOLOGY COLLEGE OF
NANCHANG  UNIVERSITY
REPORT  ON  ENGINEERING  TRAINING
第一章 函数信号发生器的简述
1.1 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要求
1.2 函数信号发生器功能介绍
第二章 设计方案的选择与确定
2.1电源的选择
2.2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选择
2.3 数模转换的选择
2.4 显示屏的选择
2.5 按键的选择
第三章   系统硬件设计
3.1  MCS-51介绍
3.2  数模转换
3.3  LCD1602
第四章  系统的软件设计
4.1  Altium Designer的使用
4.2  ISIS 7 Professional的使用
4.3  函数信号发生器C语言程序
第五章 性能测试与分析
5.1  印刷电路板
5.2  安装元器件
5.3电源的各项测量值
第六章 心得体会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函数信号发生器的简述
1.1 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要求
1.1.1  基本目的
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提高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增强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运用能力。更突出设计过程中的锻炼,强化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及独立思考分析能力。
1.1.2  基本要求
1. 复习单片机相关理论知识。
2. 复习C语言相关理论知识。
3. 按照工程训练实训要求设计电路图。
4. 利用Altium Designer绘制原理图及PCB图。
5. 利用Keil编写程序,利用Proteus软件绘制仿真图。
6. 制作作品,完成硬件电路的焊接、调试等。
7. 书写工程训练报告。
1.1.3  元器件清单
表1.1   函数信号发生器元器件清单
表1.1   函数信号发生器元器件清单
名称
型号
数量(/排)
电阻
560R
1
1K
2
10K
2
15K
2
排阻
103
1
电位器
103
1
电解电容
220uF  50V
3
330uF  50V
3
10uF   35V
1
瓷片电容
20pF
2
整流二极管
IN4148
3
IN4007
4
发光二极管
LED红
1
LED绿
1
LED蓝
1
开关按键
带锁按键
1
普通按键
4
三态稳压集成
L7805
1
L7809
1
L7909
1
芯片
DAC0832(10*2)
1
LM324(7*2)
1
89C51(20*2)
1
插座
8*2
3
7*2
2
10*2
1
14*2
1
晶振
12MHZ
1
排针

1
排线

1
电源线

1
变压器
12V-0-12V
1
螺丝

若干

1.2 函数信号发生器功能介绍
    本次实训的函数信号发生器,主要功能是可以输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几种波形,并且通过加减按键可以去调节波形的频率。方法主要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硬件电路通过89C51拷入程序来实现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功能。

第二章 设计方案的选择与确定2.1电源的选择
图2.1  电源的选择
由于作品需要的电压有:+5V、+9V及-9V,固电源部分的设计采用了常用的三端稳压芯片7805、7809及7909,可分别输出电压为+5V、+9V及-9V。图中D7~D10为整流部分,用于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红色发光二极管用于指示+5V电压,绿色发光二极管用于指示-9V电压,黄色发光二极管用于指示+9V电压。K1为带锁按键,用于开头电源。
2.2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选择
                            图2.2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选择
单片机采用了ATMEL公司生产的AT89C51作为主体控制芯片,有P0、P1、P2、P3为四个 口,本次采用振荡频率为12M的晶振,采用上电复位方式复位,由于单片机P0口的内部三极管的集电极处于开路状态,需要外接电阻,RP1为 的排阻。
2.3 数模转换的选择
                            图2.3    模数转换的选择
数模转换由DAC0832搭配LM324完成。模拟信号由LM324的7脚输出,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由于DAC0832为电流输出,为方便使用需转换为电压输出。设计DAC0832工作于单缓冲模式,由单片机的P2.7口控制其工作与否。
2.4 显示屏的选择
                               图2.4   显示屏的选择
    显示屏为LCD1602,共16个管脚,其中3脚连接电位器用于调节显示屏的亮度,D0~D7为8位双向数据线,连接在单片机P1口。显示内容包括:第一行:当前输出信号的类型,第二行:当前输出信号的频率值。
2.5 按键的选择
图2.5   按键的选择
    BUTTON1键:信号选择键,默认状态输出正弦信号,按下输出三角波,按二下输出方波,按三下又输出正弦信号,如此循环下去。
    ADD键:使输出信号的频率值按各自的步进值增加频率。正弦信号的步进值为10Hz,三角波信号的步进值为100Hz,方波信号的步进值为200Hz。
DOWN键:使输出信号的频率值按各自的步进值减少频率。

第三章   系统硬件设计3.1  MCS-51介绍
3.1.1  MCS-51单片机结构介绍
3.1.1.1   MCS-51单片机最小系统介绍
   最小系统包括复位、晶振、使能。其连接方法如图3.1所示。本系统采用了ATMEL公司生产的AT89C51作为主体控制芯片,图3.1所示。其中为四个口。使用振荡频率为11.0592M的晶振(图中X1)。采用两种复位方式,第一为上电复位方式:由4.7u的电解电容与单片机的9脚(RET)相连;第二为按键复位方式:由按键与单片机的9脚(RET)相连。图中为公共接地电阻。由(发光二极管)组成电源指示灯,(IN4148)为极性保护二极管,防止因电源正负极接反而烧坏芯片。

                          图3.1   单片机最小系统
3.1.1.2  MCS-51 单片机总体结构框图及功能
单片机内部各功能部件通常都挂靠在内部总线上,它们通过内部总线传送数据信息和控制信息,各功能部件分时使用总线,即所谓的内部单总线结构。图3.2为8051单片机内部基本结构框图。

                        图3.2   8051单片机内部基本结构框图
1.CPU
    CPU是单片机内部的核心部件,是单片机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从功能上看,CPU可分为运算器和控制器两大部分。控制器主要包括程序计算器PC、指令寄存器、指令译码器及定时控制电路等。
PC是一个16位的专用寄存器,用来存放CPU要执行的存放在程序存储器中的下一条指令地地址。当系统上电复位后,PC的内容为0000H,所以单片机主控制程序的首地址自然应定位为0000H。运算器由算术逻辑运算部件ALU、累加器ACC、程序状态字寄存器PSW等组成。程序状态寄存器PSW用于寄存当前指令执行后的某些状态信息,PSW各位定义见表3.1。
                              表3.1   PSW各位定义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Cy
AC
F0
RS1
RS0
OV
F1
P

    Cy:进位/借位标志位。AC:辅助进位标志。F0:用户标志位。RS0及RS1寄存器组选择控制位。OV:溢出标志。RS0、RS1与寄存器组的对应关系见表3.2。
                     表3.2  RS0、RS1与寄存器组的对应关系见表
RS1
RS2
寄存器组
片内RAM地址
指令助符
0
0
0组
00H~07H
R0~R7
0
1
1组
08H~0FH
R0~R7
1
0
2组
10H~17H
R0~R7
1
1
3组
18H~1FH
R0~R7

2.RAM
     RAM为单片机内部程序存储器,其存储器空间包括随机存储器区、寄存器区、特殊功能寄存器及位寻址区。
  • ROM
     ROM为单片机内部程序存储器。
4.并行I/O口
     P0~P3是四个8位并行I/O口,每个口既可作为输入,也可作为输出。
5.定时器/计数器
6.中断系统
     MCS-51单片机有5个中断源。
7.串行接口
    串行接口提供对数据各位按序一位一位地传送。MCS-51中的串行接口是一个全双工通信接口,即能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数据。
8.时钟电路
    CPU执行指令的一系列动用都是在时序电路的控制下一拍一拍进行的,时钟电路用于产生单片机中最基本的时间单位。
3.1.1.3   MCS-51 引脚功能
VCC:芯片电源,接+5V。
VSS:接地端。
XTAL1、XTAL2:晶体振荡电路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
ALE/PROG:地址锁存允许/片内EPROM编程脉冲
ALE功能:用来锁存P0口送出的低8位地址
PROG功能:片内有EPROM的芯片,在EPROM编程期间,此引脚输入编程脉冲。
PSEN:外ROM读选通信号。
RST/VPD:复位/备用电源。 在Vcc掉电情况下,接备用电源。
EA/Vpp:内外ROM选择/片内EPROM编程电源。
P0、P1、P2、P3口,共32个引脚。均可作为普通I/O口使用,但P3口均有第二功能。
    P3.0 RXD 串行输入口
    P3.1 TXD 串行输出口
    P3.2 INT0 外部中断0(低电平有效)
    P3.3 INT1 外部中断1(低电平有效)
    P3.4 T0 定时计数器0
    P3.5 T1 定时计数器1
    P3.6 WR 外部数据存储器写选通(低电平有效)
    P3.7 RD 外部数据存储器读选通(低电平有效)
P0口有三个功能
    1.外部扩充存储器时,当作数据总线(D0~D7)。
    2.外部扩充存储器时,当作低8位地址总线(A0~A7)。
    3.不扩充时,可做一般I/O使用,但内部无上拉电阻,作为输入输出时应在外部接上拉电阻。
P1只做I/O使用,其内部有上拉电阻。
P2有两个功能
    1.扩充外部存储器时,当作高8位地址总线(A8~A15)使用。
    2.做一般I/O使用,其内部有上拉电阻。
3.1.1.4   MCS-51工作方式
程序执行方式是单片机的基本工作方式,通常可分为连续执行和单步执行两种工作方式。节电方式:一种能减少单片机功耗的工作方式,通常有空闲方式和掉电方式两种。
3.1.1.5  MCS-51单片机的时序
计算机执行指令的过程分为取指令、分析指令、和执行指令三个步骤,每个步骤又由许多微操作组成,这些微操作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时钟脉冲的控制下才能按照正确的顺序执行。

时钟脉冲由时钟振荡器产生,通常振荡器输出的时钟频率为为6~16MHz。MCS-51时钟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3.3  MCS-51时钟电路图
1.时钟周期
    时钟周期也称为振荡周期,即振荡器的振荡频率的倒数,是时序中最小的时间单位。例如:时钟频率为6MHz,刚它的时钟周期应是166.7ns。时钟脉冲是计算机的基本工作脉冲,它控制着计算机的工作节奏。
2.机器周期
    执行一条指令的过程可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个一个阶段完成一规定的操作,完一个规定操作所需要的时间称为一个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包含12个时钟周期。
3.指令周期
    指令周期定义为执行一条指令所用的时间。MCS-51单片机指令可分为单周期指令、双周期指令、四周期指令三种。只有乘法指令和除法指令是四周期指令。
3.1.2  MCS-51单片机中断系统
3.1.2.1 中断的概念
    中断是指在CPU正在处理某项事务的时候,如果外界或内部发生了紧急事件,要求CPU暂停正在运行的工作转而去处理这个紧急事件,待处理完后再回到原来被中断的地方,继续原来被打断了的工作过程。如图3.6所示。实现这种功能的机构称为中断系统,产生中断的请求源叫中断源。
MCS-51单片机允许有多个中断源,当有多个中断源同时请求中断时,通过设置优先级来处理出现的问题。处理完优先级高的中断请求后再来处理优先级低的中断。MCS-51单片机内部有五个中断源。

                       图3.4  中断嵌套流程图
3.1.2.2  MCS-51中断系统结构及中断控制
MCS-51系列单片机有5个中断源,包括2个外部中断源和3个内部中断源。2个外部中断源是外部中断点0(INT0)和外部中断1(INT1),3个内部中断源是定时器/计数器0溢出中断、定时器/计数器1溢出中断、串行口的发送和接收中断(TI和RI)。
3.1.2.3  MCS-51中断响应过程
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存在时,中断请求将被封锁:
1.CPU正在处理同级的或高一级的中断。
2.当前周期不是执行当前指令的最后一个周期,即要保证把当前的一条指令执行完才会响应。(有些指令需要多个机器周期才能执行完)
3.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是返回(RETI)指令或对IE、IP寄存器访问的指令,执行指令后至少再执行一条指令才会响应中断。
    CPU执行中断报务程序之前,自动将程序计数器PC内容(断点地址)压入堆栈保护,然后将对应的中断矢量地址装入PC中,使程序转向该中断矢量地址单元中,开始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通常在中断矢量地址单元放一条跳转指令,以转到真正的中断服务程序的起始地址。中断服务程序的最后一条指令必须是中断返回指令RETI,CPU在执行这条指令后,就可以再响应同级的中断请求。
另外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应该注意用软件保护现场,以免中断返回后,丢失原寄存器、累加器中的内容。
3.1.2.4 中断响应后中断请求的撤除
    中断源提出中断请求后,在CPU响应此中断请求后,该中断源的中断请求在中断返回之前应当撤除,以免引起重复中断,被再次响应。
    对于边沿触发的外部中断,CPU在响应中断后由硬件自动清除相应的中断请求标志IE0和IE1。(即不需要人为的清除请求标志位)
    对于电平触发的外部中断,CPU在响应中断后其中断请求标志IE0和IE1是随外部引脚INT0和INT1的电平变化的,CPU无法直接控制,因此需要在引脚处外加硬件,使其及时撤消外部中断请求。
    对于定时器溢出中断,CPU在响应中断后就由硬件消除了相应的中断请求标志TF0和TF1。(即不需要人为的清除请求标志位)
    对于串行口中断,CPU在响应中断后并不自动清除中断请求标志RI或TI,因此必须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用软件来清除。(即需要人为的清除请求标志位)
3.1.3 定时器/计数器概述
3.1.3.1  定时器/计数器的控制
定时器/计数器有4种工作模式,由TMOD设置并由TCON控制。
3.1.3.2  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模式
  • 模式0
     模式0为13位定时/计数器,TH为高8位,TL为低5位。其定时时间为T=(TO初值)×机器周期,机器周期为时钟周期的12倍。
2.模式1
    模式1为16位定时/计数器,TH为高8位,TL为低8位。其定时时间为T=(TO初值)×机器周期。

3.模式2和模式3
3.2  数模转换
3.2.1  DAC0832
     DAC0832是用CMOS工艺集成的8通道单片ADC。它由8路模拟信号选择器(又称8路模拟开关)及其地址锁存与译码器、8位逐次逼近型ADC和三态输出锁存缓冲器三大部分组成。DAC0832以电流形式输出,当需要转换为电压输出时,可外接运算放大器。
1.DAC0832的主要特性
      a.输出电流线性度在满量程下调节;
      b.转换时间为
      c.数据输入采用双缓冲、单缓冲或直接方式;
      d.每次输入数字为8位二进制数;
      e.功耗为20mW;
      f.逻辑电平输入与TTL电平兼容;
      g.增益温度补偿为了0.02%FC/℃;
      h.供电电源为单一电源,可在+5~+15V内。
2.工作方式
1)单缓冲工作方式:
一个寄存器工作于直通状态,另一个工作于受控锁存器状态。在不要求多相D/A同时输出时,可以采用单缓冲方式,此时只需一次写操作,就开始转换,可以提高D/A的数据吞吐量。

图3.6  单缓冲工作方式1
单缓冲工作方式 : 输入寄存器工作于受控状态DAC寄存器工作于直通状态。

图3.7     单缓冲工作方式2
单缓冲工作方式 : 输入寄存器工作于直通状态DAC寄存器工作于受控状态
2)双缓冲工作方式:两个寄存器均工作于受控锁存器状态。

                         图3.8    双缓冲工作方式
5.计算方法
(N为输入的数字量)
例如:当n=8时,代入上式得:
(N为输入的数字量)
3.2.2   LM324
    LM324内含4个独立的高增益、频率补偿的运算放大器,既可接单电源使用 (3~30 V),也可接双电源使用(±1.5~±15 V),驱动功耗低,可与TTL逻辑电路相容。
LM324的特点:
     1.短跑保护输出
     2.真差动输入级
     3.可单电源工作:3V-32V
     4.低偏置电流:最大100nA(LM324A)
     5.每封装含四个运算放大器。
     6.具有内部补偿的功能。
                                   7.共模范围扩展到负电源
                                    8.行业标准的引脚排列
                                    9.输入端具有静电保护功能引脚图

1、反相放大
                                                                                               图3.10  反相放大电路图

2、同相比例放大器
                                                                                     图3.11  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图
3.3  LCD1602
3.3.1  引脚说明
                          表3.3.1   LCD1602引脚说明
编号
符号
引脚说明
编号
符号
引脚说明
1
VSS
电源地
9
D2
双向数据口
2
VDD
电源正极
10
D3
双向数据口
3
VL
对比度调节
11
D4
双向数据口
4
RS
数据/命令选择
12
D5
双向数据口
5
R/W
读/写选择
13
D6
双向数据口
6
E
模块使能端
14
D7
双向数据口
7
D0
双向数据口
15
BLK
背光源地
8
D1
双向数据口
16
BLA
背光源正极

第1脚:VSS为地电源
第2脚:VDD接5V正电源
第3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
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第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当RS和RW共同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或者显示地址,当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忙信号,当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第6脚: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第7~14脚:D0~D7为8位双向数据线。
第15~16脚:空脚
3.3.2   指令说明:
它的读写操作、屏幕和光标的操作都是通过指令编程来实现的。(说明:1为高电平、0为低电平)
    指令1:清显示,指令码01H,光标复位到地址00H位置
    指令2:光标复位,光标返回到地址00H
    指令3:光标和显示模式设置 I/D:光标移动方向,高电平右移,低电平左移 S:屏幕上所有文字是否左移或者右移。高电平表示有效,低电平则无效
    指令4:显示开关控制。 D:控制整体显示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开显示,低电平表示关显示 C:控制光标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有光标,低电平表示无光标 B:控制光标是否闪烁,高电平闪烁,低电平不闪烁
    指令5:光标或显示移位 S/C:高电平时移动显示的文字,低电平时移动光标
    指令6:功能设置命令 DL:高电平时为4位总线,低电平时为8位总线 N:低电平时为单行显示,高电平时双行显示 F: 低电平时显示5x7的点阵字符,高电平时显示5x10的点阵字符 (有些模块是 DL:高电平时为8位总线,低电平时为4位总线)
    指令7:字符发生器RAM地址设置
    指令8:DDRAM地址设置
    指令9:读忙信号和光标地址 BF:为忙标志位,高电平表示忙,此时模块不能接收命令或者数据,如果为低电平表示不忙。
   指令10:写数据
   指令11:读数据
第四章  系统的软件设计4.1  Altium Designer的使用
4.1.1绘制原理图
  • 新建原理图:文件/新建/原理图
  • 放置元器件并连接元器件
  • 将原器件名称修改,并为元器件注释,可通过工具栏采用自动注释
  • 点击器件添加好封装
  • 进行信号完整性检查
图 4.1 函数信号发生器原理图
4.1.2 绘制pcb图
1.新建pcb库:Fils/从模板新建。设置铜板大小200mm*100mm通孔元件;信号层为2,电源层为1
2.保存pcb图,使pcb的名字和原理图的名字一致,从原理图中将原理图导入pcb
3.摆放好各元件位置后,自动布线或手工布线。一般线为1mm,电源线和地线为1.5mm
4.进行规则检查
5.保存pcb图
图 4.2 函数信号发生器pcb图
4.2  ISIS 7 Professional的使用
4.2.1   proteus简介
    Proteus软件是英国Lab Center Electronics公司出版的EDA工具软件(该软件中国总代理为广州风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它不仅具有其它EDA工具软件的仿真功能,还能仿真单片机及外围器件。它是目前比较好的仿真单片机及外围器件的工具。虽然目前国内推广刚起步,但已受到单片机爱好者、从事单片机教学的教师、致力于单片机开发应用的科技工作者的青睐。
Proteus是世界上著名的EDA工具(仿真软件),从原理图布图、代码调试到单片机与外围电路协同仿真,一键切换到PCB设计,真正实现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设计。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将电路仿真软件、PCB设计软件和虚拟模型仿真软件三合一的设计平台,其处理器模型支持8051、HC11、PIC10/12/16/18/24/30/DsPIC33、AVR、ARM、8086和MSP430等,2010年又增加了Cortex和DSP系列处理器,并持续增加其他系列处理器模型。在编译方面,它也支持IAR、Keil和MATLAB等多种编译器。
4.2.2  proteus仿真图
图4.3 函数信号发生器仿真图
4.2.3波形图

图4.4 方波
图 4.5 三角波
图4.6 正弦波

第五章 性能测试与分析
5.1  印刷电路板
  1.将绘制好的图用纸打印出,将打印出的布线图复制到复铜墙铁壁板上,复制前应将铜面打磨,磨去氧化层,用细砂布将印刷板复铜面擦至光亮为止,尺寸尽量与设计图纸尺寸相符,并将布线图裁成与复铜板一样的尺寸,为了防止在复制过程中产生图纸移动,故要求用胶纸将图纸左右两端与印刷板贴紧;
   2.热转印,将覆盖有图纸的铜版放入滚筒式加热设备中转印,重复三次及以上即可;
   3.将图纸撕去,铜版放入腐蚀液中腐蚀,等到没覆盖线路图的其他部位铜片腐蚀完后即可拿出,并清洗干净;
   4.先用钻床将元件插孔钻好—一般插孔采用直径为1mm的钻头较适中,如果钻孔太大将影响焊点质量,但对于少数元件脚较粗的插孔,例如电位器脚孔,则需用直径为1.2mm的钻头钻孔。
   5.利用烙铁焊锡焊接,对照原理图或PCB图焊接安装元器件,焊接要牢固不要有虚焊点。
5.2  安装元器件
5.2.1  安装元器件步骤
1.在元件引脚弯曲后,焊接前元件引脚镀锡(松香锡);
2.元件的引脚与PCB板插孔应基本一致;
3.插接集成电路时首先应认清方向,不要插反,注意管脚不能弯曲。
4.平放的原件应紧贴电路板;
5.用烙铁焊接时:应将烙铁对准应焊的焊盘,放置一段时间后拿起,不要点焊,更应防止与别的焊盘短接。
5.2.2 调试前的直观检查
电路安装完毕,通常不宜急于通电,先要认真检查一下。检查元、器件引脚之间有无短路,连接处有无接触不良,相邻焊点有无短路,有无漏焊,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和电解电容极性等是否连接有误。
通电观察:方法:”视,听,嗅,触”。
接通电源,观察有无异常现象:有无冒烟;有无异味;手摸元器件有无过热(烫手),特别是LM317散热板是否发烫。如果出现异常,应立即切断电源,待排除故障后才能再通电。

5.3电源的各项测量值
                                表5.1  电源各项测量值
变压器输出电压
25.28V
经整流桥后电压
-11.25V/11.15V
7895三脚电压
4.99V
7809三脚电压
9.01V
7909三脚电压
-8.86V

第六章 心得体会
这次的工程实训,前面我的感觉还不大,到了维修阶段,调试除了问题,才知道前面很多步骤都各有各的意义。我的板子出现的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是要维修就要知道每个原件的作用,为什么选择这个零件,他们的功能表是怎样的,什么会影响他们的功能,这都是考验我对原理的理解。通过维修,我把原理学习的比开始的原理课深入很多,也知道了一些维修的技巧,比如坏了需要去测试哪里,怎么利用仪器去测量。另外是原理图的问题,我在原理图就有很多的地方出错,所以才导致转入PCB,完成制版后仍然有错误。虽然信号完整性可以检查出一些连接上的错误,比如网络编号,但是逻辑上的错误不能检查出来。
维修的另外一个体会,就是耐心,从周三中午就完成了的板子,一直修到周五的下午,离验收就剩1-2小时的时候才修好。一开始没修好的时候,我周三周四周五都没有回去吃午饭,都是坐在那里修,没找到一个错误我就很激动,总以为它就会被修好,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找到了好几个错误,它依然数码管齐刷刷的两个0。越检查到后面,越找不到错误,越无从下手,耐心就会丢失。有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很烦躁,因为不知道原因错在哪里,不知道怎么修理,可是又只能无可奈何的一遍一遍测试每一点的连接问题和电压值,这个时候就更加考验耐心。还好急躁过后,依然是岿然不动的找错误,最后得意修好。
原理和熟悉软件制版,维修经验,是我这次工程实训最大的收获。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