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点阵点亮左上角第一个点,JP595短接了,JOE也接GND了,但就是没有显示

楼主(2018-06-11):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
        Hc595SendByte(0x80);
        P0=0x7f;
        while(1);
}

楼主:
求大伙帮忙看看,感激

楼主:
希望路过的帮忙看看我这问题

网友A:
程序没问题,但——所有的教程都没说这个——595必须先发送一次0x00进行初始化,以后才能正常工作。
所以,你的程序中,主函数第一句加上:Hc595SendByte(0x00);保证就好了。我已经在我的板子上试验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问题,但——所有的教程都没说这个——595必须先发送一次0x00进行初始化,以后才能正常工作。
所以 ...

好的呢,谢谢你。不过我发现只要去掉while(1)也能点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18-07-16):
楼主 JOE如何接地啊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还有你那单片机上如何接线的,这问题一直没搞懂 头晕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