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和加减速keil源程序

楼主(2018-06-11):
/***********************************************************************************
*  标题:  步进电机+上位机 控制正反转和加减速                                                                           *
*                                                                                                    *
*    通过本例程了解步进马达使用及驱动程序编写                                                                           *
*;   单双八拍工作方式:                                                            *
*;   A-AB-B-BC-C-CD-D-DA                                                                                                    *
*                                                                                        *                                                                                                    *
**************************************************************************************/
//接线方法:请你一定要看,步进电机杜邦线接方法 步进电机模块上“-”接到开发板上的GND “+接VCC
//IN1~IN4 分别接到P1.0~P1.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Motor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e,0xfc,0xfd,0xf9,0xfb,0xf3,0xf7,0xf6}; //反转
unsigned char code FFZ[8]={0xf6,0xf7,0xf3,0xfb,0xf9,0xfd,0xfc,0xfe}; //正转

unsigned char g_Speed = 10; //最慢,1为最快
unsigned char g_State = 0;  //0: 停止, 1为正转,2为反转

/*协议定义*/
bit startBit = 0;                                  //串口接收开始标志位
bit newLineReceived = 0;                 //串口一帧协议包接收完成
unsigned char inputString[50];  //接收数据协议

/**********************************************************************
*                                                                                                    *
*                       步进电机驱动                                                                  *
*                                                                                                    *
***********************************************************************/
void  motor_ffw()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 (j=0; j<64; j++)
    {

      for (i=0; i<8; i++)
        {
          if(g_State==1) P1 = FFW[i]&0x1f;  //取数据
                  if(g_State==2) P1 = FFZ[i]&0x1f;
          delay(g_Speed);                   //调节转速
        }
     }
}

/******************************************************
*
*                     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
}

//串口初始化
void Com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TH1=0xfd;                 //波特率9600 初值
        TL1=0xfd;
        TR1= 1;
        EA = 1;                    //开总中断
        ES= 1;                         //打开串口中断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TXStr)
{
        ES=0;
        while(*TXStr!=0)
        {
          SBUF=*TXStr;
          while(TI==0);
          TI=0;
          TXStr++;
        }
        ES=1;
}*/
void Protocol(void)
{
        while (newLineReceived)  //协议数据接收完毕一包
        {
                        //判断是否是51的协议
                if(inputString[1] != '5' || inputString[2] != '1')
                {
                         newLineReceived = 0;
                           memset(inputString, 0x00, sizeof(inputString));
                        break;
                }
                //判断是否是Step motor的协议数据
                 if(inputString[4] != 'S' && inputString[5] != 'M' && inputString[6] != 'T')
                {
                        newLineReceived = 0;
                           memset(inputString, 0x00, sizeof(inputString));
                        break;
                }

                if(inputString[8] == '1') //加速
                {
                        g_Speed--;
                        if(g_Speed == 0)
                        g_Speed = 1;

                }
                else if(inputString[8] == '2') //减速
                {
                        g_Speed++;
                        if(g_Speed > 10)
                        g_Speed = 10;

                }

                //读取功能执行
                if(inputString[7] == '0')         //停止
                {
                        g_State = 0;
                        newLineReceived = 0;
                           memset(inputString, 0x00, sizeof(inputString));
                        break;
                }
                else if(inputString[7] == '1')        //顺转
                {
                        g_State = 1;
                        newLineReceived = 0;
                           memset(inputString, 0x00, sizeof(inputString));
                        break;
                }
                else if(inputString[7] == '2')        //逆转
                {
                        g_State = 2;
                        newLineReceived = 0;
                           memset(inputString, 0x00, sizeof(inputString));
                        break;
                }

                newLineReceived = 0;
                   memset(inputString, 0x00, sizeof(inputString));
        }
}
void main()
{
         ComInit();
        P1 = 0xff;
    while(1)
        {

                if(g_State != 0 )
                {
                        motor_ffw();
                }
        }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n;         //定义临时变量
        static int num = 0;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 = 0;         //标志位清零
                n = 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control=n;
            if(n ==

)
            {
              startBit = 1;
                  num = 0;
            }
            if(startBit == 1)
            {
               inputString[num] = n;
                   num++;
            }
            if (n == '#')
            {
               newLineReceived = 1;
               startBit = 0;
                   Protocol();
            }

                if(num >= 50)
                {
                        num = 0;
                        startBit = 0;
                        newLineReceived        = 0;
                }
        }

}

程序

网友A:
补全原理图才可获取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