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想在程序中加入两个按键来控制温度的加减,在以下那段程序加呢?该怎末写?

楼主(2018-06-11):
#ifndef __TEMP_H_//这个是TEMP.H文件
#define __TEMP_H_
#include<reg52.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DSPORT=P3^7;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
u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com);
u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int Ds18b20ReadTemp();
#endif

#ifndef __TEMP_H_//这里是temp.c
#define __TEMP_H_
#include<reg52.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DSPORT=P3^7;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
u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com);
u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int Ds18b20ReadTemp();
#endif

#include<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这里是主函数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sbit P1_2=P1^2;
sbit P1_1=P1^1;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beeIO()
{
u16 i;
for(i=0;i<200;i++)
{beep=~beep;delay(60);}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if(temp>1000)
  {P1_2=0;P1_1=1;
  beeIO();}
  else
  {P1_2=1;P1_1=1;}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if(temp>2000)
  {P1_1=0;P1_2=1;
   beeIO();}
  else
  {P1_1=1;P1_2=1;}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5-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u16 i;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for(i=0;i<300;i++)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如题,该在那段程序中加入两个按键来认为地调节温度呢,该怎末写?(以上程序是基于DS18B20,和数码管的)

网友A:
按键是调节不了温度的

楼主:
发错了,这个才是TEMP.c
#include<temp.h>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void delay1(uint i)
{
   while(i--);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delay1(80);   //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网友B:
可以做,在DS18B20的基础上加减温度就可以了,具体代码怎么写要看你的原理图怎么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