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x32点阵音频灯是怎样控制分频的?

楼主(2018-06-11):
有谁知道这种音频闪烁灯是怎样控制分频的吗

网友A:
需要专门的分频电路。

网友B:
这是使用速度较快的芯片对音频信号采集,采集后的数据经过傅里叶运算得到时域频域,再根据频率的不同控制和信号的强弱控制led点亮高度的

网友B:
这是采用运算速度较快的芯片,通过adc采集音频信号,再经过傅里叶运算得到频率,再依据adc的数值幅度,控制固定频率上的led显示的高度得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使用速度较快的芯片对音频信号采集,采集后的数据经过傅里叶运算得到时域频域,再根据频率的不同控制和 ...

怎么实现分频显示在点阵屏呢?我的是64x32点阵

楼主:
FFT是怎样把ADC转换的256个值变成64个点的啊?是从中抽取64个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