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智能小车编码器源码

楼主(2018-06-11):
小车电池被拆了没法调试,有错请指正!
待修好再上传更完善的,求大佬点评指正!

#include "contral.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otor.h"

int Target_velocity=50;                                                                   //设定速度控制的目标速度为50个脉冲每10ms

/**************************************************************************
函数功能:TIM3中断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 time=0;
        time ++;
        if(time==10)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Encoder=transfer(encoder);
                        Led_Flash(100);                                //LED闪烁;指示单片机正常运行

                        Moto=Incremental_PI(Encoder,Target_velocity);  //===速度PI控制器
                        Xianfu_Pwm();                                  //===PWM限幅
                        Set_Pwm(Moto);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
                time=0;
        }
}
/**************************************************************************
函数功能:增量PI控制器
入口参数:编码器测量值,目标速度
返回  值:电机PWM
根据增量式离散PID公式
pwm+=Kp[e(k)-e(k-1)]+Ki*e(k)+Kd[e(k)-2e(k-1)+e(k-2)]
e(k)代表本次偏差
e(k-1)代表上一次的偏差  以此类推
pwm代表增量输出
在我们的速度控制闭环系统里面,只使用PI控制
pwm+=Kp[e(k)-e(k-1)]+Ki*e(k)
**************************************************************************/
int Incremental_PI (int Encoder,int Target)                //Target是目标值
{
         float Kp=20,Ki=30;
         static int Bias,Pwm,Last_bias;
         Bias=Encoder-Target;                //计算偏差
         Pwm+=Kp*(Bias-Last_bias)+Ki*Bias;   //增量式PI控制器
         Last_bias=Bias;                           //保存上一次偏差
         return Pwm;                         //增量输出
}

/**************************************************************************
函数功能:限制PWM赋值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Xianfu_Pwm(void)
{
        int Amplitude=7100;    /*PWM满幅是7200 限制在7100*/
    if(Moto<-Amplitude) Moto=-Amplitude;
        if(Moto>Amplitude)  Moto=Amplitude;
}

/**************************************************************************
函数功能:绝对值函数
入口参数:int
返回  值:unsigned int
**************************************************************************/
int myabs(int a)
{
          int temp;
                if(a<0)  temp=-a;
          else temp=a;
          return temp;
}

/**************************************************************************
函数功能:赋值给PWM寄存器
入口参数:PWM
返回  值:无
**************************************************************************/
void Set_Pwm(int moto)
{
                        if(moto>0)                AIN2=1,                        AIN1=0;
                        else                 AIN2=0,                        AIN1=1;
                        PWM1=myabs(m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