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弄完之后1602只能显示第一行一行方块

楼主:
图 下面传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temp.h"

unsigned char datas[9]; //定义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Display(int);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int t)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95;
        j = 138;
        do
        do
        {
                while (--j);
        } while (--i);
        while(--t);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bit k;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_disp_string(2,0,"thermometer");
        while(1)
        {
                Delay100ms(8);//1s钟刷一次
                k = ~k;
                if(k) LCD_disp_char(2,0,'T');
                else LCD_disp_char(2,0,'t');
                TempDisplay(Ds18b20ReadTemp());
                LCD_disp_string(4,1,datas);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Temp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5],i=0;
        bit fu;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fu = 1;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
        else
  {
                fu = 0;
        }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dat[0] = temp / 10000;
        dat[1] = temp % 10000 / 1000;
        dat[2] = temp % 1000 / 100;
        dat[3] = temp % 100 / 10;
        dat[4] = temp % 10;

        if(fu) datas[i++] = '-';
        if(dat[0]) datas[i++] = dat[0] + '0';
        if(dat[1] || (i-(unsigned char)fu)) datas[i++] = dat[1] + '0';
        datas[i++] = dat[2] + '0';
        datas[i++] = '.';
        datas[i++] = dat[3] + '0';
        datas[i++] = dat[4] + '0';
        datas[i++] = 0xdf;
        datas[i++] = 'C';
        while(i<=7) datas[i++] = ' ';
        datas[i++] = 0x00;
        return datas;
}
#include "LCD1602.h"

//void LCD_init(void)
//{
//        LCD_delay_10us(20);
//        LCD_write_command(0x38); // - - ??8???,2?,5x7
//        LCD_delay_10us(5);
//        LCD_write_command(0x0c); // - - ????,???,???
//        LCD_delay_10us(5);
//        LCD_write_command(0x06); // - - ??????,?????
//        LCD_delay_10us(5);
//        LCD_write_command(0x01); // - - ??????
//        LCD_delay_50us(40);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_delay_5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2;
        while (--i);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1602_Delay1ms(20);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1602_Delay1ms(40);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1602_Delay1ms(20);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1602_Delay1ms(40);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ess;
  if(y==0)
  {
    address=0x80+x; // - - ?????
  }
        else if(y==1)
        {
    address=0xc0+x; // - - ?????
  }
    LCD_delay_50us();
    LcdWriteCom(address);
}

// - -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 - LCD_disp_char(0,1,0x38); // - - ??8
{
    LCD_set_xy(x,y);
    LCD_delay_50us();
    LcdWriteData(dat);
}

// - - ?????????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LCD_set_xy(x,y);
  LCD_delay_50us();
  while(*s!='\0')
  {
    LcdWriteData(*s);
    s++;
  }
}

//********************************
/*******?????*************
void LCD_check_busy() //????,???LCD1602?,??????????,?
{  //????????LCD????????????????
  do   //???????,???????????????,?
  { LCD_E=0;   //for?????,??????1???????????
    LCD_RS=0;                 //??200????????
    LCD_RW=1;
    LCD_DB=0xff;
    LCD_E=1;
  }while(LCD_DB^7==1);
}
******************************/

篇幅问题 其余程序在附件内

网友A(2018-06-11):
求大神指导哇

网友A:
求大神制导哇 只有黑色正方体 接线没问题 初始化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