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舵机 用按键输入多少角度 舵机就转到什么地方 求帮助

楼主(2018-06-11):
我想通过51单片机控制舵机旋转
用按键输入角度  输入多少角度    舵机就转到什么地方
怎么实现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第一:你要知道舵机转动的特点(我还说不来原理)——一定的占空比,对应一个固定位置——注意,是位置,不是角度。
第二:你的想法有问题——如,舵机已经在30度位置,你输入60度,你想让它转动到90度,可以产生90度的占空比,但现在舵机在60度位置,你同样输入60度,你是想让它转动到120度,就要产生120度的占空比。同样输入60度,要产生不同的占空比,怎么能够实现?还有可能要转动到0度的情况——当然,程序复杂一点也可以做到的,如:每次舵机转动后,都记录一下,后来输入的角度与这次转动的角度相加减,判断占空比,也是可行的,就是很复杂,你想啊,输入60度一个值,可能会产生多少种占空比呢?
第三:我看到的程序,都是指定角度的。如:按一个固定的键,就转动到同一个位置,程序相对方便。

网友B:
舵机只能0到180度的,这是本身的限制!!!!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为14居中,9为左边,23为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要知道舵机转动的特点(我还说不来原理)——一定的占空比,对应一个固定位置——注意,是位置,不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为14居中,9为左边,23为右边

什么意思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