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IM900A手机发送短信控制LED亮灭的程序源码

楼主(2018-06-11):
使用SIM900A发送短信。
本程序通过手机短信控制LED的亮灭
使用单片机串口2与模块通信;接法如下
    STC单片机   GPRS模块
    P1.2(RXD2)->RXD
    P1.3(TXD2)->TXD
    GND      ->GND
1、板子上电后运行指示灯RUNING_LED会以一秒的频率闪烁;
2、通过芯片的串口1可以监视模块的登录情况;
3、手机发送“onled”点亮LED;
4、手机发送“offled”熄灭LED;
5、使用串口2与模块通信,串口1用于将信息打印输出。

/**********************************************************************************
* 工程名  :
* 描述    :通过手机发送短信控制LED
* 实验平台:STM32F10X
* 库版本  :
* 作者    :泥人通信模块开发平台团队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Automatic_Startup 1     //定义自启动 V1.2版本起有自启动功能

//#define Buf1_Max 60                                           //串口1缓存长度
#define Buf2_Max 200                                           //串口2缓存长度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char Uart1_Buf[Buf1_Max];
char Uart2_Buf[Buf2_Max];

u8 Times=0,First_Int = 0,shijian=0;

vu8 Timer0_start;        //定时器0延时启动计数器
vu8 Uart2_Start;        //串口2开始接收数据
vu8 Uart2_End;          //串口2接收数据结束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CLR_Buf2(void);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u8 Find(char *a);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void Second_AT_Command(char *b,u8 wait_time);  //发送AT指令函数  输入:发送数据的指针、发送等待时间(单位:S)
void Set_Text_Mode(void);          //设置短信为TEXT文本模式
void Check_New_Message(void);      //检查是否有新信息,并执行信息内容指令
void Wait_CREG(void);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串口2负责与GPRS模块通信,串口1用于串口调试,可以避免在下载程序时数据
                                         还发送到模块
*******************************************************************************/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_Config();
        GPIO_Config();

        USART1_Init_Config(115200);
        USART2_Init_Config(115200);
        Timer2_Init_Config();
                                                                                                UART1_SendString("A");
        Second_AT_Command("AT+CMGF=1",3);
                                                                                                   UART1_SendString("S");
        Second_AT_Command("AT+CSCS=\"GSM\"",3);                //文本模式
                                                                                                   UART1_SendString("D");
        Second_AT_Command("AT+CNMI=3,2,0,0,0",3);                                                        //新短信直接输出
                                                                                                   UART1_SendString("F");
                                                 UART1_SendString(Uart2_Buf);
                                                                                   UART1_SendString("L");
        while(1)
        {
                if(strstr(Uart2_Buf,"+CMT")!=NULL)                   //若缓存字符串中含有"+CMT"就表示有新的短信
                {
                                                                                                   UART1_SendString("G");
                        Delay_nMs(50);//等待数据全部接收完成
                                                                                                   UART1_SendString("H");
                        UART1_SendString("收到新短信:\r\n");
                                                                                                   UART1_SendString("J");
                        Delay_nMs(50);//等待数据全部接收完成
                        UART1_SendString(Uart2_Buf);                        //把模块返回的信息原样输出
                                                                                                   UART1_SendString("K");
                        CLR_Buf2();
                }

        }
}

/*******************************************************************************
* 函数名  : USART2_IRQHandler
* 描述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0;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art2_Buf[First_Int] = Res;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2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
* 函数名  : TIM2_IRQHandler
* 描述    : 定时器2中断断服务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static u8 flag =1;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if(Timer0_start)
                Times++;
                if(Times > shijian)
                {
                        Timer0_start = 0;
                        Times = 0;
                }

        }
}

/*******************************************************************************
* 函数名 : CLR_Buf2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2(void)
{
        u16 k;
        for(k=0;k<Buf2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2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u8 Find(char *a)
{
  if(strstr(Uart2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 : Second_AT_Command
* 描述   : 发送AT指令函数
* 输入   : 发送数据的指针、发送等待时间(单位:S)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cond_AT_Command(char *b,u8 wait_time)
{
        u8 i;
        char *c;
        c = b;                                                                                //保存字符串地址到c
        CLR_Buf2();
  i = 0;
        while(i == 0)
        {
                if(!Find("OK"))
                {
                        if(Timer0_start == 0)
                        {
                                b = c;                                                        //将字符串地址给b
                                for (; *b!='\0';b++)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b);//UART2_SendData(*b);
                                }
                                UART2_SendLR();
                                Times = 0;
                                shijian = wait_time;
                                Timer0_start = 1;
                   }
    }
           else
                {
                        i = 1;
                        Timer0_start = 0;
                }
        }
        CLR_Buf2();
}

/*******************************************************************************
* 函数名 : Set_Text_Mode
* 描述   : 设置短信为TEXT文本模式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Text_Mode(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E0",3);                                                                                //取消回显
        Second_AT_Command("AT+CNMI=3,2,0,0,0",3);                                                        //新短信直接输出
        Second_AT_Command("AT+CMGF=1",3);                                                                //TEXT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PMS=\"SM\",\"SM\",\"SM\"",3);                //所有操作都在SIM卡中进行
}

/*******************************************************************************
* 函数名 : Check_Message_rec
* 描述   : 检查是否有新信息,并执行信息内容指令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heck_New_Message(void)
{
        if(strstr(Uart2_Buf,"+CMT")!=NULL)                   //若缓存字符串中含有"+CMT"就表示有新的短信
        {
                Delay_nMs(50);//等待数据全部接收完成
                UART1_SendString("收到新短信:\r\n");
                UART1_SendString(Uart2_Buf);                        //把模块返回的信息原样输出
                if(strstr(Uart2_Buf,"onled")!=NULL)     //用于判断str2是否是str1的子串
                {
                        LED1_ON();
                }
                if(strstr(Uart2_Buf,"offled")!=NULL)
                {
                        LED1_OFF();
                }
                CLR_Buf2();
                //Second_AT_Command("AT+CMGD=1,4",3);//删除短信
        }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网友A(2019-12-30):
C8T6的???????????????

网友B(2020-05-26):
你好,我用了一下你的程序,但收到短信LED灯只是亮三秒怎么回事?

网友B:
你好,我试用了你的程序,但控制灯开启只有三秒是怎么回事?能解决吗?还有LED灯光很弱是怎么回事能?应该不能是灯的问题,我用其他程序在同一个管脚驱动灯是明亮的,希望尽快能等到楼主的回复,谢谢

网友C(2022-03-03):
为啥我移植了用不了呢?

网友C:
你好,我有遇到这种问题,一模一样的代码但是没有接收到,就想问一下你怎么解决的?方便的话介意发一下源码吗我参考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