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谁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错误怎么修改

楼主(2018-06-11):
单片机温度计设计.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S18b20.h'
单片机温度计设计.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eeprom52.h'
单片机温度计设计.C(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Nixie tube.h'
单片机温度计设计.C(39): warning C206: 'Nixietub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单片机温度计设计.C(39): error C267: 'Nixietub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单片机温度计设计.C - 1 Error(s), 4 Warning(s).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Nixie tub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s[]=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
uchar code ss1[]=
{
  0x40,0x79,0x24,0x30,0x19,
  0x12,0x02,0x78,0x00,0x10,
  0xc7,0x89,0xbf
};
uchar ms;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3;
sbit led_0=P1^0;
sbit led_2=P1^2;
char H,L;
uchar flag;
sbit beep=P1^6;
bit s0,beep_1=1;
int temp,i;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display()
{
  if(flag==0&&temp>=0)
        {
     if(temp>999) Nixietube(ss[temp/1000%10],ss[temp/100%10],ss1[temp/10%10],ss[temp%10]);
         if(temp>99)  Nixietube(0xff,ss[temp/100%10],ss1[temp/10%10],ss[temp%10]);
         if(temp<99&&temp/100%10<=0)  Nixietube(0xff,0xff,ss1[temp/10%10],ss[temp%10]);
    }
  if(flag==0&&temp<0)
        {
     if(temp*-1/100%10<=0) Nixietube(0xff,ss1[12],ss1[temp*-1/10%10],ss[temp*-1%10]);
         if(temp*-1/100%10>0)  Nixietube(ss1[12],ss[temp*-1/100%10],ss1[temp*-1/10%10],ss[temp*-1%10]);
        }
  if(flag==1)
        {
     if(H>99)          Nixietube(ss1[11],ss[H/100],ss[H%100/10],ss[H%10]);
         if(H>=10&&H<=99)  Nixietube(ss1[11],0xff,ss[H/10],ss[H%10]);
         if(H<10&&H>=0)    Nixietube(ss1[11],0xff,0xff,ss[H%10]);
         if(H<0&&H>=-9)    Nixietube(ss1[11],0xff,ss1[12],ss[H*-1%10]);
     if(H<0&&H<-9)     Nixietube(ss1[11],ss1[12],ss[H*-1%100/10],ss[H*-1%10]);
    }
if(flag==2)
        {
     if(L>99)          Nixietube(ss1[10],ss[L/100],ss[L%100/10],ss[L%10]);
         if(L>=10&&L<=99)  Nixietube(ss1[10],0xff,ss[L/10],ss[L%10]);
         if(L<10&&L>=0)    Nixietube(ss1[10],0xff,0xff,ss[L%10]);
         if(L<0&&L>=-9)  Nixietube(ss1[10],0xff,ss1[12],ss[L*-1%10]);
     if(L<0&&L<-9)  Nixietube(ss1[10],ss1[12],ss[L*-1%100/10],ss[L*-1%10]);
    }

  }
void key()
{

if(!key1)
{
   delay(500);
   if(!key1)
        {
      while(!key1);
          if(flag==1)
                  {
         if(H<125)H++;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H);
        }
          else if        (flag==2)
                {
          if(L<H-1) L++;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0,L);
        }
    }
}
if(!key2)
{
    delay(500);
        if(!key2)
         {
       while(!key2);
           if(flag==1)
                  {
                  if(H>L+1)  H--;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H);
        }
           else if        (flag==2)
                {
                  if(L>-55)L--;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0,L);
        }
     }
}
if(!key3)
        {
         delay(1000);
         if(!key3)
       {
                while(!key3);
        flag=(flag+1)%3;
       }
  }
}
void alarm()
{
if(temp/10>=H||temp/10<=L)
   {
    beep_1=0;
   }
else
        {
          beep_1=1;
    }
if(temp/10>=H)
        {
          led_0=0;
        }
else
   {
    led_0=1;
   }

if(temp/10<=L)
   {
         led_2=0;
   }
else
   {
     led_2=1;
   }
}
void main()
{
    do
     {
          temp=Temper();
     }
    while(temp==850);
        delay(1000);
        H=byte_read(0x2000);
        L=byte_read(0x2200);
        if((H>99)||(L>99)||(L>=H))
      {
                H=35;
                L=16;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key();
          alarm();

        }
}

void UART_1()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ms++;
        display();
if(ms>100)
        {
          ms=0;
          temp=Temper();
        }
if(ms%5==0)
        {
         if(beep_1==0)
          {
                beep=!beep;
          }
         else
      {
                beep=1;
          }
    }
}

网友A:
函数需要在main之前申明,你没有申明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