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DS1302的时间在LCD1602上显示出来

楼主(2018-06-11):
在仿真上可以显示并可调,但是在单片机板子上不能实现,用的是不b104 的板子,用了按键调时间,闹钟这是程序
是不是在lcd1602上需要用ascii码值,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改驱动里面的数据转换呀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602.c>

#include<display.c>

#include<ds1302.c>

#include<key.c>

void timer0_isr()interrupt 1

{

         TL0= (65536-2000)%256;

         TH0= (65536-2000)/256;

         cp++;

         if(cp>=250)                                  //半秒的时间

         {

                  cp=0;

                  cp1++;

                  cp2++;

                  P0= 0xff;

         }

         if(cp1>= 2)

         {

                  cp1= 0;

                  flash= ~flash;

                  if(key_flag> 8 || key_flag <= 0)

                          {

                                    display();

                          }

                  else

                  display_key_scan();

                  P0= 0xff;

                  //FL1602_clear();

         }

         if(time[6]== hour && time[7] == min)                   //响闹钟的时间

         {

                  buzzer= 0;

                  if(cp3>= 5000)                                                                       //十秒钟后自动关闭

                  {

                          cp3= 0;

                          buzzer= 1;

                          cp4++;

                  }

                  if(cp4>= 3)                                                                     //30秒后自动开启

                  {

                          cp4= 0;

                          buzzer= 0;

                  }

         }

         elsebuzzer = 1;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0x01;

         TL0= (65536-2000)%256;

         TH0= (65536-2000)/256;

         EA= 1;

         ET0= 1;

         TR0= 1;

}

void main(void)

{

         init_ds1302();

         FL1602_init();

         timer0_init();

         FL1602_clear();

         while(1)

         {

                  buzzer= 0;

                   key_scan();

              get_ds1302_time();

         }

}

///////////////////////////////////////////////////////////////

这是ds1302

#include<reg51.h>

/*********************************************************************************/

//ds1302驱动

//2011年5月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用uchar 代替unsigned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用uint 代替 unsignedint*/

sbit ret = P3^7;

sbit scl = P3^6;

sbit sd = P3^4;

//uchar sec, min, hour, date, month, year,week;

void ds1302_init(void)

{

         ret= 0;

         scl= 0;

         ret= 1;

}

/*********************************对DS1302写1字节函数*****************************/

void write_ds1302_onebyte(uchar dat)

{

         uchari;

         for(i= 0;i < 8;i++)

         {

                  sd= dat & 0x01;

                  scl= 0;

                  scl= 1;

                  dat= dat >> 1;

         }

}

/*********************************从DS1302读一字节函数*****************************/

uchar read_ds1302_onebyte(void)

{

         uchari,dat;

         for(i= 0;i < 8;i++)

         {

                  scl= 1;

                  dat= dat >> 1;

                  scl= 0;

                  if(sd)dat= dat | 0x80;

         }

         return(dat);

}

/*****************************对DS1302的某一地址写一字节函数***********************/

void write_ds1302_add_dat(uchar add,uchardat)

{

         ds1302_init();

         write_ds1302_onebyte(add);

         write_ds1302_onebyte(dat);

         scl= 1;

         ret= 0;

}

/*****************************从DS1302的某一地址读一字节函数***********************/

uchar read_ds1302_add_dat(uchar add)                                 /*读1302数据*/

{

         uchardat_temp;

         ds1302_init();

         write_ds1302_onebyte(add);

         dat_temp= read_ds1302_onebyte();

         scl= 1;

         ret= 0;

         return(dat_temp);

}

/********************************8421BCD码到十进制转换*****************************/

uchar BCD_DEC_conv(uchar x)

{

         uchardec;

         dec=  0x0f & x;

         x= x >> 4;

         dec  = dec + x * 10;

         return(dec);

}

/********************************十进制到8421BCD码转换*****************************/

uchar DEC_BCD_conv(uchar x)

{

         ucharbcd;

         bcd=  x % 10;

         x= x / 10;

         x= x << 4;

         bcd  = bcd | x ;

         return(bcd);

}

/*******************从ds1302中获得时间函数函数**********************/

void get_ds1302_time(void)                            //获取1302的时间数据(时、分、秒),存入time1数组中

{

         uchard;

         d= read_ds1302_add_dat(0x81);          //读秒

         sec= BCD_DEC_conv(d);                                  //得到秒

         d= read_ds1302_add_dat(0x83);          //读分

         min= BCD_DEC_conv(d);                      //得到分

         d= read_ds1302_add_dat(0x85);          //读小时

         hour= BCD_DEC_conv(d);                    //得到小时

         d= read_ds1302_add_dat(0x8b);          //读周

         week= BCD_DEC_conv(d);                            //得到周

         d= read_ds1302_add_dat(0x87);          //读日

         date= BCD_DEC_conv(d);                     //得到日

     d = read_ds1302_add_dat(0x89);          //读月

         month= BCD_DEC_conv(d);                          //得到月

     d = read_ds1302_add_dat(0x8d);          //读年

         year= BCD_DEC_conv(d);                     //得到年

}

/*******************DS1302初始化函数hanshu*********************/

void init_ds1302(void)

{

         write_ds1302_add_dat(0x8e,0x00);                              //写允许

         write_ds1302_add_dat(0x80,DEC_BCD_conv(19));     //写年

         write_ds1302_add_dat(0x84,DEC_BCD_conv(4));       //写月

         write_ds1302_add_dat(0x82,DEC_BCD_conv(23));     //写日

         write_ds1302_add_dat(0x80,DEC_BCD_conv(3));       //写星期

         write_ds1302_add_dat(0x84,DEC_BCD_conv(10));     //写时

         write_ds1302_add_dat(0x82,DEC_BCD_conv(12));     //写分

         write_ds1302_add_dat(0x80,DEC_BCD_conv(16));     //写秒

        write_ds1302_add_dat(0x8e, 0x80);                                //写保护

}

//////////////////////////////////////////////////////////

显示函数

#include<reg51.h>

//#include"key.c"

uchari,year,month,date,hour,week,min,sec,flash,cp1,key_flag,cp,cp2,cp3,cp4;

char time[9];

sbit buzzer = P3^2;

void display(void)

{

         goto_row_column(1,4);//第一行

//     display_string("20");//显示2

         display_num(year);

         display_string("/");

         display_num(month);

         display_string("/");

         display_num(date);

         goto_row_column(2,4);

         display_num(hour);

         if(flash)display_string(":"); else display_string(" ");

         display_num(min);

         if(flash)display_string(":"); else display_string(" ");

         display_num(sec);

   //       delay(50000);

//     //     FL1602_clear();

//              goto_row_column(1,4);

//                     display_string("20"); //显示2

//              display_num(year);

//              display_string("/");                   //显示字母及符号的方式

//              display_num(month);

//              display_string("/");

//              display_num(date);

//              delay(50000);delay(50000);delay(50000);

//              goto_row_column(2,4);

//              display_num(hour);

//              if(flash== 1)    display_string("");

//              else        display_string(":");//冒号闪烁0x00if(flash== 0xff)  0x00 if(flash    == 0xff )

//              display_num(min);

//              if(flash== 1 )display_string(" ");

//              elsedisplay_string(":");//冒号闪烁

//              display_num(sec);

//              delay(50000);delay(50000);delay(50000);//delay(50000);

//

//              i++;

//              if(i> 100)i = 0;

}

void display_key_scan(void)                               //显示调整时的时间

{

if(key_flag > 6)

          {

                  goto_row_column(1,0);

                   display_string("****ding nao****");

                   goto_row_column(2,4);

                   if(key_flag == 7)                               //调整时的小时

                          {

                                  if(flash)

                                            display_num(time[6]);

                                   else

                                            display_string("  ");

                      }

                   else

                          display_num(time[6]);

                  if(flash==0x00)                                                                    //

                          display_string(":");

                  else

                          display_string("");

                   if(key_flag == 8)                     //

                          {

                                  if(flash)

                                            display_num(time[7]);

                                   else

                                            display_string("  ");

                      }

                   else

                          display_num(time[7]);

                          display_string("  ");

         }

else                                               //调整显示状态下的时分秒

         {

                  goto_row_column(1,4);//第一行

                  if(key_flag== 1)        //显示年的调整值并闪烁

                          {

                                   if(flash)

                                            display_num(time[0]);

                                   else

                                            display_string("  ");

                          }

                  else

                          display_num(time[0]);

                          display_string("/");

                  if(key_flag== 2)        //显示月的调整值并闪烁

                          {

                                   if(flash)

                                            display_num(time[1]);

                                   else

                                            display_string("  ");

                          }

                  else

                          display_num(time[1]);

                          display_string("/");

                  if(key_flag== 3)        //显示日的调整值并闪烁

                          {

                                   if(flash)

                                            display_num(time[2]);

                                   else

                                            display_string("  ");

                          }

                  else

                          display_num(time[2]);

                  goto_row_column(2,4);

                  if(key_flag== 4)        //显示时的调整值并闪烁

                          {

                                   if(flash)

                                            display_num(time[3]);

                                   else

                                            display_string("  ");

                          }

                  else

                          display_num(time[3]);

                  if(flash)      //冒号的显示并闪烁  == 0x00

                          display_string(":");

                  else

                          display_string("");

                  if(key_flag== 5)        //显示分的调整值并闪烁

                          {

                                   if(flash)

                                            display_num(time[4]);

                                   else

                                            display_string("  ");

                          }

                  else

                          display_num(time[4]);

                  if(flash)       //冒号的显示并闪烁==0x00

                          display_string(":");

                  else

                          display_string("");

                  if(key_flag== 6)        //显示秒的调整值并闪烁

                          {

                                   if(flash)

                                            display_num(time[5]);

                                   else

                                            display_string("  ");

                          }

                   else

                           display_num(time[5]);

          }

//     FL1602_clear();

}

//////////////////////////////////////////

Lcd1602

#include<reg51.h>                   //这两个驱动均是正确的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 "0123456789";

sbit RS = P1^7;

sbit RW = P1^6;

sbit E = P1^5;

void delay(uint x)

{

         while(x--);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写指令函数*/

{

         RW= 0;

         RS= 0;

         P0= command;

         E= 1;

         delay(100);

         E= 0;

         RW= 1;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RW= 0;

         RS= 1;

         P0= dat;

         E= 1;

         delay(100);

         E= 0;

         RW= 1;

}

void display_string(char *p)                          /*字符串函数*/

{

         while(*p)

         {

                  write_dat(*p);

                  p++;

         }

}

void display_num(uchar x)               //向lcd1602写数字变量

{

         write_dat(num[x/ 10]);

         write_dat(num[x% 10]);

}

void goto_row_column(uchar row, ucharcolumn) /*行列控制函数*/

{

         if(row== 1)

         {

                  write_command(0x80+ column);

                  delay(100);

         }

         elseif(row == 2)

                  write_command(0xc0 + column);                    // 0xC0

}

void FL1602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

         write_command(0x38);                      /*设置两行,每行16个字符,每个字符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mand(0x0f);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0c);                                       /*设置开显示*/

         write_command(0x06);                                      /*设置当读或写一个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

}

void FL1602_clear(void)                                          /*清屏函数*/

{                                                                                                 /*设置清屏指令,单片机向1602的数据端口写入0x01后,1602自动将本身DDRAM的内容全部填入“空白”

                                                                                                   的ASCII码20H,并将地址计数器AC的值设为0,同时光标归位,即将光标撤回液晶显示屏的左上方

                                                                                                   ,此时显示器无显示。*/

         write_command(0x01);

         write_command(0x02);

}

//////////////////////////////////////////////////////////////

按键部分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seven_seg[]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key_flag,i,j,year,month,date,hour,min,sec;        //用一变量记载13按键按下的次数

code uchar key_scan_row[] ={0x7f,0xbf,0xdf,0xef};

code uchar key_value[] = {

                                                             0xee,0xed,0xeb,0xe7,

                                                             0xde,0xdd,0xdb,0xd7,

                                                             0xbe,0xbd,0xbb,0xb7,

                                                             0x7e,0x7d,0x7b,0x77

                                                      };

char time[9] ;

uchar key_mode;                               /*为了避免每次调整完一个数据后不再从ds1302中读取数据,即LCD1602上显示的数据位当前的调整值*/

void key_scan(void)                                                           //让键盘行线输出扫描数据

{

                  P2= key_scan_row[ i];
[ i]
                  if(P2!= key_scan_row[ i])                                                                     //[ i]如果有按键按下,P2口不是原来的扫描数据;
[ i]
                  {

                                   delay(200);

                                   for(j= 0;j < 16;j ++)

                                   {

                                             if(j == 13)                                                                      //切换键&& key_flag >= 1

                                                     {

                                                             if(P2== key_value[j] )

                                                             {

                                                                      delay(200);

                                                                      key_flag++;

                                                                      if(key_flag> 8)       key_flag = 0;

                                                                      key_mode++;

                                                                      if(key_mode== 1)

                                                                      {

                                                                               time[0]= year;

                                                                               time[1]= month;

                                                                               time[2]= date;

                                                                               time[3]= hour;

                                                                               time[4]= min;

                                                                               time[5]= sec;

                                                                      }

                                                             }

                                                     }

                                            if(j== 14)

                                            {

                                                     if(P2== key_value[j] )                        //加键

                                                     {

                                                              delay(200);

                                                              if(key_flag == 1) time[0] ++;if(time[0] >=100) time[0] = 0;         //年

                                                              if(key_flag == 2) time[1] ++;if(time[1] >=13)  time[1] = 1;        //月

                                                              if(key_flag == 3) time[2] ++;if(time[2] >=31)  time[2] = 1;        //日

                                                              if(key_flag == 4) time[3] ++;if(time[3] >=24)  time[3] = 0;        //时

                                                              if(key_flag == 5) time[4] ++;if(time[4] >=60)  time[4] = 0;        //分

                                                              if(key_flag == 6) time[5] ++;if(time[5] >=60)  time[5] = 0;        //秒

                                                              if(key_flag == 7) time[6] ++;if(time[5] >=24)  time[6] = 0;       //         定时

                                                              if(key_flag == 8) time[7] ++;if(time[5] >=60)  time[7] = 0;       //         定分

                                                     }

                                            }

                                            if(j== 15)

                                            {

                                                     if(P2== key_value[j] )                        //减键

                                                     {

                                                              delay(200);

                                                              if(key_flag == 1) time[0] --;if(time[0] <0) time[0] = 99;       //年

                                                              if(key_flag == 2) time[1] --;if(time[1] <1) time[1] = 12;       //月

                                                              if(key_flag == 3) time[2] --;if(time[2] <1)  time[2] = 31;   //日

                                                              if(key_flag == 4) time[3] --;if(time[3] <0)  time[3] = 23;   //时

                                                              if(key_flag == 5) time[4] --;if(time[4] <0)  time[4] = 59;   //分

                                                              if(key_flag == 6) time[5] --;if(time[5] <0)  time[5] = 59;   //秒

                                                              if(key_flag == 7) time[6] --;if(time[5]<0)  time[7] = 23;   //   定时

                                                              if(key_flag == 8) time[7] --;if(time[5]<0)  time[8] = 59;   //   定分

                                                     }

                                            }

                                            if(j== 12)                                                              //退出键,退出模式

                                            {

                                                     if(P2== key_value[j] )

                                                     {

                                                             delay(200);

                                                             key_flag= 0;

                                                             key_mode= 0;

                                                             write_ds1302_add_dat(0x8e,0x00);                                       //写允许

                                                             write_ds1302_add_dat(0x8c,DEC_BCD_conv(time[0]));     //写年

                                                             write_ds1302_add_dat(0x88,DEC_BCD_conv(time[1]));     //写月

                                                             write_ds1302_add_dat(0x86,DEC_BCD_conv(time[2]));     //写日

//                                                          write_ds1302_add_dat(0x8a,DEC_BCD_conv(time[3]));     //写周

                                                             write_ds1302_add_dat(0x84,DEC_BCD_conv(time[3]));     //写时

                                                             write_ds1302_add_dat(0x82,DEC_BCD_conv(time[4]));     //写分

                                                             write_ds1302_add_dat(0x80,DEC_BCD_conv(time[5]));     //写秒

                                                             write_ds1302_add_dat(0x8e,0x80);                                        //写保护

                                                     }

                                            }

                                            if(j== 11)                                                                                        //直接调到定闹模式

                                            {

                                                     if(P2== key_value[j] )

                                                     {

                                                              delay(200);

                                                              key_flag = 7;

                                                              if(key_flag > 8 )key_flag = 0;

                                                     }

                                            }

                                            if(j== 10)                                                                                 //关闭闹钟按键

                                            {

                                                     if(P2== key_value[j] )

                                                     {

                                                             delay(200);

                                                             buzzer= 1;

                                                     }

                                            }

                          }

                          while(P2!= key_scan_row[ i]);
[ i]
         }

                  i++;

                  if(i>= 4)i = 0;

}

网友A:
不会是1602没有调节对比度吧,哈哈!!!!

网友B:
LCD显示就是写点和清点, 有字模的, 没有就自己生成, 比如 0 , 在你设定的区域那些点显, 那些点不显就显示0了. 先调通显示这块就容易了

网友C:
写个asc码转10进制的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