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源码中如何将数码显示换成1602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18-06-11):
现在是4为数码管显示如何可以换成1602显示
/**************************************************
**硬件:STM32F103ZET6
**功能:检测ADC的输入电压
**输出:数码管显示ADC的值,定时器中断中刷新数码管
**注意:开发板上RFF+短接3.3V,RFF-短接GND!!!!!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adc.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timer.h"

u32 Smping_Value_1;    //ADC1通道1采样值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Adc_Init();                 //ADC1初始化
    TIM3_Int_Init(1,179);       //溢出时间      Tout=((arr+1)*(psc+1))/Tclk,  单位为us     溢出时间:180*2/72M=5us
    Display_Init();
    LED_Display();
    while(1)
        {
        Smping_Value_1=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采集10次,求平均值
        Chaifen(Smping_Value_1);            //拆分采样值
        }
}

AD转换

网友A:
添加1602的程序移植啊,网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