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51单片机智能小车源码(APP,通信协议等资料分享)

楼主:
附件中有蓝牙遥控51单片机智能小车的程序,蓝牙APK,通信协议等

51智能小车蓝牙遥控通讯协议
协议格式如下:
$0,0,0,0,0,0,0,0,0,0,0,100,4200#

1、上下左右停止(对应协议中的第1
举例:$0,0,0,0,0,0,0,0,0,0,0,100,4200#
变量:direction
{up(1)down(2)left(3)right(4)stop(0)}

2、左旋转、右旋转(对应协议中的第3(自定义1)
举例:$0,0,0,0,0,0,0,0,0,0,0,100,4200#
变量:revolve
{turn_left(1)turn_right(2)}

3、鸣笛(对应协议中的第5(自定义3)
举例:$0,0,0,0,0,0,0,0,0,0,0,100,4200#
变量:whistle
{truefalse}

4、加速(对应协议中的第7(自定义5)
举例:$0,0,0,0,0,0,0,0,0,0,0,100,4200#
变量:expedite
{truefalse}

5、减速(对应协议中的第9(自定义6)
举例:$0,0,0,0,0,0,0,0,0,0,0,100,4200#
变量:reduce
{truefalse}

6、点灯(自锁)(对应协议中的第17(自定义2)
举例:$0,0,0,0,0,0,0,0,0,0,0,100,4200#
变量:light
{truefalse}1,0

7、灭火(自锁)(对应协议中的第19(自定义8)
举例:$0,0,0,0,0,0,0,0,0,0,0,100,4200#
变量:outfire
{truefalse}1,0

8、超声波(对应协议中的第23
举例:$0,0,0,0,0,0,0,0,0,0,0,100,4200#
变量:ultrasonic
{100.8}   cm

9、电池电压(对应协议中的第25
举例:$0,0,0,0,0,0,0,0,0,0,0,100,4200#
变量:voltage
{4.2}   v

/**********************亚博智能小车黑线循迹例程************************
*  平台:BST-V51  + Keil uVision3 + STC89C52RC
*  名称:智能小车例程
*  公司:深圳亚博智
*  编写:罗工
*  晶振:11.0592MHZ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有问题直接到交流群交流
*  硬件设置:要有自己动手能力,进行组装接线和传感器灵敏度的调试,才能完成实验
*  使用说明:根据下面IO口自己用杜邦线连接各种模块,可以自己修改各种模块IO口
******************************************************************/
//按下K4按键,1秒左右启电小车
//按下复位健可以停止小车

#include "reg52.h"             //包含52系统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st_car.h"         //包含bst_car.h智能小车头文件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 左电机占空比N/20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 ;// 右电机占空比N/20
                                                           // 大家可以根据循迹效果修改以上两个数值
bit Right_PWM_ON=1;                   //右电机PWM开关
bit Left_PWM_ON =1;                           //左电机PWM开关

bit startBit = 0;                                  //串口接收开始标志位
bit newLineReceived = 0;                 //串口一帧协议包接收完成

unsigned char control=0X03;                //车运动控制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inputString[50];  //接收数据协议

long int distance = 0;               //距离变量
unsigned int timeH, timeL;
unsigned char succeed_flag;

/*小车运行状态枚举*/
enum{
  enSTOP = 0,
  enRUN,
  enBACK,
  enLEFT,
  enRIGHT
}enCarState;

#define         enMinMin()         {push_val_left =20;push_val_right =20;}
#define         enMin()                 {push_val_left =24;push_val_right =24;}
#define         enMidle()        {push_val_left =28;push_val_right =28;}
#define                enMax()                 {push_val_left =32;push_val_right =32;}
#define         run_car     '1'//按键前
#define         back_car    '2'//按键后
#define         left_car    '3'//按键左
#define         right_car   '4'//按键右
#define         stop_car    '0'//按键停

int g_volume = 0;
int g_carstate = 0;
char returntemp[] = "$0,0,0,0,0,0,0,0,0,0,0,0000cm,8.2V#";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2;j>0;j--);
}
/******************************************************************************/
/* 函数名称  : delayt                                                         */
/* 函数描述  : 延时函数                                                       */
/* 输入参数  : x                                                              */
/* 参数描述  : 延时时间数据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delayt(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
/* 函数名称  : Trig_SuperSonic                                                */
/* 函数描述  : 发出声波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Trig_SuperSonic(void)//发出声波
{
         OUTPUT = 1;
         delayt(1);
         OUTPUT = 0;
}
/******************************************************************************/
/* 函数名称  : Measure_Distance                                               */
/* 函数描述  : 计算距离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long Measure_Distance(void)
{
        unsigned int  time;
        OUTPUT = 0;
    EA = 1;
        T2MOD = 0X00;
        T2CON = 0x00; //定时器12位工作模式         自动重装
        while(1)
        {
                EA = 0;
                Trig_SuperSonic();
                while(INPUT == 0);
                succeed_flag = 0;
                EA = 1;
                EX0 = 1;
                TH2 = 0;
                TL2 = 0;
                TR2 = 1;  //开启定时器
                delayt(10);
                TR2 = 0;
                EX0 = 0;
                if(succeed_flag == 1)
                {
                        time = timeH*256 + timeL;
                        distance = time*0.0172;
                        return distance;
                }
                else
                {
                        distance = 0;

                }

        }
}

//前进
void run(void)
{
    //push_val_left=5;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push_val_right=5;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push_val_left=5;
         //push_val_right=5;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止
//         delay(100);
//         Right_moto_Stop;                //微信打开注释
//         delay(100);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push_val_left=5;
         //push_val_right=5;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往前走
//         delay(100);
//         Left_moto_Stop;         //微信打开注释
//         delay(100);

}

//后退
void back(void)
{

   Left_moto_back  ;  // 左轮后退
   Right_moto_back  ;  // 左轮后退
}

//停转
void stop(void)
{
  Right_moto_Stop  ;   //停转
  Left_moto_Stop   ;   //
}

//左旋转
void tleft(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 左轮后退
}

//右旋转
void tright(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 左轮后退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左电机调速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PWM_ON)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EN1=1;
              }
              else
              {
                   EN1=0;
          }
          if(pwm_val_left>=32)
              pwm_val_left=0;
     }
     else
     {
          EN1=0;   //若未开启PWM则EN1=0 左电机 停止
     }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PWM_ON)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20ms内电平信号 111 111 0000 0000 0000 00
            {
                EN2=1;                                                         //占空比6:20
        }
            else
            {
                EN2=0;
        }
            if(pwm_val_right>=32)
            pwm_val_right=0;
    }
    else
    {
        EN2=0;          //若未开启PWM则EN2=0 右电机 停止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66;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void exit0()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0  超声波接收
{
        timeH = TH2;
        timeL = TL2;
        succeed_flag = 1;
        EX0 = 0;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定时器2
{
         TF2 = 0;
     TH2 = 0;          //1Ms定时
         TL2 = 0;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n;         //定义临时变量
        static int num = 0;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 = 0;         //标志位清零
                n = 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control=n;

)
            {
              startBit = 1;
                  num = 0;
            }
            if(startBit == 1)
            {
               inputString[num] = n;
            }
            if (n == '#')
            {
               newLineReceived = 1;
               startBit = 0;
            }
                num++;
                if(num >= 50)
                {
                        num = 0;
                        startBit = 0;
                        newLineReceived        = 0;
                }
        }

}

//pwm初始化
void pwmint(void)
{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66;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

//WIFI、蓝牙初始化
void Wifi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TH1=0xfd;                 //波特率9600 初值
        TL1=0xfd;
        TR1= 1;
        EA = 1;                    //开总中断
        ES= 1;                         //打开串口中断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TXStr)
{
        ES=0;
        while(*TXStr!=0)
        {
          SBUF=*TXStr;
          while(TI==0);
          TI=0;
          TXStr++;
        }
        ES=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0 = 0X00;    //关电机
        P1 = 0xff;           //关闭所有LED和风扇
        FIRE = 0;

    pwmint();
        WifiInit();

        while(1)        //无限循环
        {

                 distance = Measure_Distance();        //计算脉宽并转换为距离

                if (newLineReceived)
                   {
                        switch(inputString[1])
                        {
                                case run_car:   g_carstate = enRUN; break;
                                case back_car:  g_carstate = enBACK;break;
                                case left_car:  g_carstate = enLEFT;break;
                                case right_car: g_carstate = enRIGHT;break;
                                case stop_car:  g_carstate = enSTOP;break;
                                default:g_carstate = enSTOP;break;
                        }
                        if(inputString[3] == '1')  //左旋转
                        {
                                TR0= 1;
                                tleft();
                                delay(2000);//延时2s
                                stop();
                                TR0= 0;
                        }
                        else if(inputString[3] == '2')        // 右旋转
                        {
                                   TR0= 1;
                                tright();
                                delay(2000);//延时2s
                                stop();
                                TR0= 0;
                        }
                        if(inputString[5] == '1')  //鸣笛
                        {
                                FM = 0;
                                delay(1000);
                                FM = 1;
                        }
                        if(inputString[7] == '1')  //加速
                        {
                                g_volume++;
                                if(g_volume>=4)
                                {
                                        g_volume = 4;
                                }
                        }
                        if(inputString[9] == '1')  //减速
                        {
                                g_volume--;
                                if(g_volume<=0)
                                {
                                        g_volume = 1;
                                }
                        }
                        if(inputString[17] == '1')  //点灯
                        {
                                LED = (LED == 1)?0:1;  //反转电平
                                delay(200);//延时2s
                                LED = (LED == 1)?0:1;  //反转电平
                                delay(200);//延时2s
                                LED = (LED == 1)?0:1;  //反转电平
                                delay(200);//延时2s
                                LED = (LED == 1)?0:1;  //反转电平
                                delay(200);//延时2s
                                LED = (LED == 1)?0:1;  //反转电平
                                delay(200);//延时2s
                                LED = (LED == 1)?0:1;  //反转电平
                                delay(200);//延时2s
                                LED = (LED == 1)?0:1;  //反转电平
                                delay(200);//延时2s
                                LED = (LED == 1)?0:1;  //反转电平
                                delay(200);//延时2s
                        }

                        if(inputString[19] == '1')  //灭火
                        {
                                FIRE = (FIRE == 1)?0:1;
                        }

               //返回状态
                   //组装超声波数据
                        returntemp[23] = (distance / 1000) + 0x30;
                        returntemp[24] = (distance / 100 % 10) + 0x30;
                        returntemp[25] = (distance / 10 % 10) + 0x30;
                        returntemp[26] = (distance % 10 ) + 0x30;

               PutString(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newLineReceived = 0;
                   memset(inputString, 0x00, sizeof(inputString));

            }

……………………

网友A(2018-06-12):
emmmm  哪位大佬可以把资料发我一份吗??

网友B(2018-12-11):
不是apk的源码,下载了好像没有用

网友C(2019-10-31):
引用 网友B:
不是apk的源码,下载了好像没有用

不太会做,下载来看一看